[STM32F7] STM32F746G-DISCO 芯片发烫

楼主(2015-08-20):
刚到手的STM32F746G-DISCO,上电大概5s钟之后,用大拇指摸了一下STM32F7芯片,持续2-3s钟,明显感觉芯片发烫,用手掌侧边去摸更加明显,只是发烫,还没到烫到不能摸的地步,这个正常吗?

网友A:
时发烫,但还能用,我运行了一个晚上没什么问题,不知道是不是频率太高造成

网友B:
功能多,功耗大!

网友C:
可能芯片坏了吧;
比如静电啥的原因引起;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可能芯片坏了吧;
比如静电啥的原因引起;

别吓唬我,我刚买的

网友D:
摸了一下,有些发热,不过还好,不比我电脑散热口吹出来的风热。:0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摸了一下,有些发热,不过还好,不比我电脑散热口吹出来的风热。:0

ARM9比这频率高多了,也没见发热啊。

网友E:
同时开的功能多

网友F:
这么快就有上手的。。。

网友G:
听说你在TI论坛很活跃,

网友H:
是不是芯片IO口流入或流出的电流太多了,如果也就40多度也正常

网友B:
引用 网友G:
听说你在TI论坛很活跃,

听谁说的啊,一般的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别吓唬我,我刚买的

能正常工作,估计也支持不了多久;
吓唬你干啥啊?
有这必要吗?
无缘无故又不会发热的;
F7的功耗和F4是接近的,在速度和性能上提升了;

我还有原厂送的F7板子,一直工作很正常;

网友I:
引用 楼主:
别吓唬我,我刚买的

都热 我的也热 确实比较奇怪  功耗貌似比较大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都热 我的也热 确实比较奇怪  功耗貌似比较大

看来,这芯片可不像F401能用于便携式设备了。

网友J:
需要关闭一些外设,降低主频,那个例程里用的是最高频率。

网友K:
F7 Discovery发热应该不是芯片的原因,而是TFT液晶屏的原因,4.3寸液晶屏的功耗挺大的,而Discovery的TFT是直接贴在PCB上的,所以热量就传到了背面的F7芯片上了。

网友I:
引用 网友K:
F7 Discovery发热应该不是芯片的原因,而是TFT液晶屏的原因,4.3寸液晶屏的功耗挺大的,而Discovery的TFT是 ...

关键是只有芯片那么热,你说要是热传导也应该后面一片都热嘛

网友L:
正常的 .disco板上的也这样 200mhz  那么小的地 发点小热 正常地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