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P4305438A,大家都选用的什么电源芯片?

楼主(2015-08-20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有很多可以选。如果只是MSP4305438A,工作电流很小的。大部分输出3.3V或者3.0V的ldo类的ic都可以用

网友B:
1117-3.3

网友C:
不考虑外围电路功率的话,一般5V供电的话常用的AMS1117_3.3V(LM1117)就可以的啊  ,其他的看输入电压多少了再选择芯片吧,

网友D:
那就TPS7133Q的吧,这个常用的还可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