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解决方波积分成三角波的失真?见图

楼主:
这两个图分别是实际电路和仿真的结果,不管是仿真还是实际电路中,三角波的顶峰都出现了尖峰,不知是我电路的设计的还是忽略了什么东西,请各位帮我看看哈

网友A(2015-08-20):
楼主输入的方波下部不够方,是倾斜的。
LM324用到10kHz方波,实在勉强了些,换带宽更高压摆率更大的运放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输入的方波下部不够方,是倾斜的。
LM324用到10kHz方波,实在勉强了些,换带宽更高压摆率更大的运放吧 ...

1)。实际电路的方波是由555产生的,即使我用信号源作为输入信号,问题还是存在的;
2)。我在做的是13年全国电赛的综合测评题目,要求就是用555和lm324,我觉得324是可以做到了;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1)。实际电路的方波是由555产生的,即使我用信号源作为输入信号,问题还是存在的;
2)。我在做的是13年 ...

LM324单位增益带宽还不到1MHz,你的方波10kHz,怎么可能波形完美?
“我觉得”那是不行的。

网友B:
可加入恒流源,控制电容器的充放电,改善线性度,

网友C:
详细分析篇幅太长,简单讲:
时基片产生10KHz矩形波分压,加到改进的LM324组成带通电路转换出三角形波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详细分析篇幅太长,简单讲:
时基片产生10KHz矩形波分压,加到改进的LM324组成带通电路转换出三角形波。
...

请问你的lm324是用双电源吗?  如果用单电源怎么处理?谢谢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请问你的lm324是用双电源吗?  如果用单电源怎么处理?谢谢了

单电源供电产生单向三角形波。模拟版“滤波选频”有详细分析,转换三角形波时,在电容并上电阻,稍调整即可。

网友E:
放电不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