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4] 在stm32f405上一直ucos iii的问题,能用407的示例代码么?

楼主(2015-08-20):
手头有一块板子,是f405的,我看ucos官网没有关于它的实例代码,但是有407的,请问407的想转给405用的话,还需要修改哪些地方?我看两个芯片的属性很接近了。

网友A:
407 和405  都是同一个内核M4  UCOS 系统都通用.

网友B:
换下芯片型号就可以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换下芯片型号就可以了

多谢,我回去试试去!:lol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407 和405  都是同一个内核M4  UCOS 系统都通用.

多谢~回去试试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