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i.MX] IMX6Q Linux LCD屏驱动显示

楼主(2015-08-20):
大家好,我在使用IMAX6Q 驱动LCD屏(型号:B173RW01),该屏为双6位LVDS接口的,硬件上我们使用的是COREC核心板,使用的是DISP0 port,通过芯片THC63LVD827 将TTL转换为双6位LVDS。 现在我修改了文件 mxc_lcdif.c和board-mx6q_sabresd.c 中相应的部分,不管怎么改,屏显示始终不正确,能显示图像,但质量很差,**很多噪点、画面还会跳动。。。,我试过修改只ldb.c    ,设置u-boot参数 选择lvds  为什么也能显示出图像? 还有我的屏分辨率是1600*900  但是我设置成1600*900,图像显示不出来,出现很多条纹  。我设置成800*900 图像到时可以显示,只是质量很差,请问我的屏参数该怎么设置呢?

网友A:
你的问题应该是LCD显示参数设置不正确。LCD时序好好调试一下。显示有躁点应该是显示极性不对,上升沿或者下降沿对调一下看看。

楼主:
上升沿或者下降沿对调 是硬件上对调吗? 我刚接触这个,不懂啊 ,还有那个参数设置,我估计也是参数不对,就是不知道该如何填

网友B:
贴出修改的代码来看看......
光描述,很难知道问题在哪里......

楼主:
1、mxc_lcdif.c文件中 fb_videomode结构体中加如下代码
     { "TQ-VGA_1024768", 60, 1600, 900, 18182,     /*800 900 18182 50 0 16 0 1 1*/
        799, 0,
        15, 0,
        1, 1,
        FB_SYNC_HOR_HIGH_ACT | FB_SYNC_VERT_HIGH_ACT,
        FB_VMODE_NONINTERLACED,
        0,},
2、board-mx6q_sabresd.c 文件 ipuv3_fb_platform_data 结构体加如下代码: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.disp_dev = "lcd",
                .interface_pix_fmt = IPU_PIX_FMT_RGB24,
                .mode_str = "TQ-VGA_1024768",    //改名字与上面一样 随便取的
                .default_bpp = 32,
                .int_clk = false,
                .late_init = false,
        },
3、u-boot参数设置
setenv bootargs video=mxcfb0:dev=lcd,TQ-VGA_1024768,if=RGB24,bpp=32 video=mxcfb1:off video=mxcfb2:off fbmem=48M

4、LCD屏是17.3寸的 1600*900 ,

楼主:
这个屏是DE模式的,现在的现象时图像跳动厉害,很多白色的看不清图像

屏的时序图

屏的时序图

网友B:
{
                .disp_dev = "lcd",
                .interface_pix_fmt = IPU_PIX_FMT_RGB24,
                .mode_str = "TQ-VGA_1024768",    //改名字与上面一样 随便取的
                .default_bpp = 32,
                .int_clk = false,
                .late_init = false,
        },
在数组的第几个位置?......
别这么小气,把代码贴全点......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你的问题应该是LCD显示参数设置不正确。LCD时序好好调试一下。显示有躁点应该是显示极性不对,上升沿或者下 ...

2楼的意思应该是时钟触发沿的选择,在硬件上芯片有一个接口可以选择输入时钟是上升沿还是下降沿,见下图

网友A:
顶楼上的。这个需要看LCD的手册,然后在软件中做相应的配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{
                .disp_dev = "lcd",
                .interface_pix_fmt = IPU_PIX_FMT_RGB24,

第几个位置有影响吗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第几个位置有影响吗

你放到第一个位置试试...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放到第一个位置试试......

还是不行:(

网友B:
你多贴出点代码来,让大家帮你看看......

楼主:
1、mxc_lcdif.c文件中 fb_videomode结构体中加如下代码
static struct fb_videomode lcdif_modedb[] = {
        {
        /* 800x480 @ 57 Hz , pixel clk @ 27MHz */
        "CLAA-WVGA", 57, 800, 480, 37037, 25, 75, 10, 10, 20, 10,
        FB_SYNC_CLK_LAT_FALL,
        FB_VMODE_NONINTERLACED,
        0,},
        {
        /* 800x480 @ 60 Hz , pixel clk @ 32MHz */
        "SEIKO-WVGA", 60, 800, 480, 29850, 89, 164, 23, 10, 10, 10,
        FB_SYNC_CLK_LAT_FALL,
        FB_VMODE_NONINTERLACED,
        0,},
        {
        /* 1600*900@ 60 Hz , pixel clk @ 55MHz */   这段是我加的
        "TQ-VGA_1024768", 60, 1600, 916, 18182,     //分表率我试过800*900    1600*900
        499, 300,
        10, 5,
        1, 1,
        FB_SYNC_HOR_HIGH_ACT | FB_SYNC_VERT_HIGH_ACT,
        FB_VMODE_NONINTERLACED,
        0,},

};

2、board-mx6q_sabresd.c文件中
static struct ipuv3_fb_platform_data sabresd_fb_data[] =
{
        {    //这段是我加的
                .disp_dev = "lcd",
                .interface_pix_fmt = IPU_PIX_FMT_RGB24,
                .mode_str = "TQ-VGA_1024768",
                .default_bpp = 24,
                .int_clk = false,
                .late_init = false,
        },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.disp_dev = "ldb",
                .interface_pix_fmt = IPU_PIX_FMT_RGB666,
                .mode_str = "LDB-XGA",
                .default_bpp = 16,
                .int_clk = false,
                .late_init = false,
        },
#if 0
        { /*fb0*/
                .disp_dev = "ldb",
                .interface_pix_fmt = IPU_PIX_FMT_RGB666,
                .mode_str = "TQ_ldb_1024768",
                .default_bpp = 16,
                .int_clk = false,
                .late_init = false,
        },
#endif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.disp_dev = "hdmi",
                .interface_pix_fmt = IPU_PIX_FMT_RGB24,
                .mode_str = "1920x1080M@60",
                .default_bpp = 32,
                .int_clk = false,
                .late_init = false,
        },
        /*{
                .disp_dev = "lcd",
                .interface_pix_fmt = IPU_PIX_FMT_RGB24,
                .mode_str = "TQ-TN92",
                .default_bpp = 24,
                .int_clk = false,
                .late_init = false,
        },*/

};

图像闪的很厉害,出现很多白色的块,看不清图像

楼主:
飞思卡尔的工程师们,帮我看看啊

网友D:
你用的是split模式,我是直接用自带的双路lvds设置而成,不知道你的频率对不对,用示波器看看吧,感觉55Mhz的clk是单路的.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你用的是split模式,我是直接用自带的双路lvds设置而成,不知道你的频率对不对,用示波器看看吧,感觉55Mhz的cl ...

开发板有自带的双路LVDS      但那个不一样 我们屏接口是双6位LVDS 的 ,

楼主:
哎。。。。没人理睬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哎。。。。没人理睬

楼主你好,请问你这里屏的参数都按照屏的数据手册都设置OK了吗?特别是频率,频率设置不对会出现闪屏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楼主你好,请问你这里屏的参数都按照屏的数据手册都设置OK了吗?特别是频率,频率设置不对会出现闪屏的。 ...

大师终于来了:lol
你好,我的参数按照屏参数设置了,显示不对,也试过很多种其他参数,都没对。这里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:
1,我们硬件上接的DISP0口,为什么我试过uboot参数设置显示ldb,并且我修改ldb.c ,屏的显示会有变化(按理说ldb.c 对应的硬件是LVDS口的输出呀)??
2,在board-mx6q_sabresd.h文件中有如下配置
      /* DISPLAY */
        MX6Q_PAD_DI0_DISP_CLK__IPU1_DI0_DISP_CLK,
        MX6Q_PAD_DI0_PIN15__IPU1_DI0_PIN15,                /* DE */
        MX6Q_PAD_DI0_PIN2__IPU1_DI0_PIN2,                /* HSync */
        MX6Q_PAD_DI0_PIN3__IPU1_DI0_PIN3,                /* VSync */
//        MX6Q_PAD_DI0_PIN4__IPU1_DI0_PIN4,                /* Contrast */
        MX6Q_PAD_DISP0_DAT0__IPU1_DISP0_DAT_0,
        MX6Q_PAD_DISP0_DAT1__IPU1_DISP0_DAT_1,
        MX6Q_PAD_DISP0_DAT2__IPU1_DISP0_DAT_2,
        MX6Q_PAD_DISP0_DAT3__IPU1_DISP0_DAT_3,
        MX6Q_PAD_DISP0_DAT4__IPU1_DISP0_DAT_4,
        MX6Q_PAD_DISP0_DAT5__IPU1_DISP0_DAT_5,
        MX6Q_PAD_DISP0_DAT6__IPU1_DISP0_DAT_6,
        MX6Q_PAD_DISP0_DAT7__IPU1_DISP0_DAT_7,
        MX6Q_PAD_DISP0_DAT8__IPU1_DISP0_DAT_8,
        MX6Q_PAD_DISP0_DAT9__IPU1_DISP0_DAT_9,
        MX6Q_PAD_DISP0_DAT10__IPU1_DISP0_DAT_10,
        MX6Q_PAD_DISP0_DAT11__IPU1_DISP0_DAT_11,
        MX6Q_PAD_DISP0_DAT12__IPU1_DISP0_DAT_12,
        MX6Q_PAD_DISP0_DAT13__IPU1_DISP0_DAT_13,
        MX6Q_PAD_DISP0_DAT14__IPU1_DISP0_DAT_14,
        MX6Q_PAD_DISP0_DAT15__IPU1_DISP0_DAT_15,
        MX6Q_PAD_DISP0_DAT16__IPU1_DISP0_DAT_16,
        MX6Q_PAD_DISP0_DAT17__IPU1_DISP0_DAT_17,
        MX6Q_PAD_DISP0_DAT18__IPU1_DISP0_DAT_18,
        MX6Q_PAD_DISP0_DAT19__IPU1_DISP0_DAT_19,
        MX6Q_PAD_DISP0_DAT20__IPU1_DISP0_DAT_20,
        MX6Q_PAD_DISP0_DAT21__IPU1_DISP0_DAT_21,
        MX6Q_PAD_DISP0_DAT22__IPU1_DISP0_DAT_22,
        MX6Q_PAD_DISP0_DAT23__IPU1_DISP0_DAT_23,
        MX6Q_PAD_GPIO_7__GPIO_1_7,                /* J7 - Display Connector GP */
        MX6Q_PAD_GPIO_9__GPIO_1_9,                /* J7 - Display Connector GP */
        /* MX6Q_PAD_NANDF_D0__GPIO_2_0,*/        /* J6 - LVDS Display contrast */

     这里我不明白,作为DE的管脚MX6Q_PAD_DI0_PIN15__IPU1_DI0_PIN15,我还需要其他设置吗?LCD手册上说DE信号应为一个方波(好像是为了回场扫描)。

硬件连接

硬件连接

网友F:
问题应该是LCD显示参数设置不正确。对应着LCD的时序看看程序,用示波器比较一下。

网友A:
我觉得是你自己把软硬件配置给搞混了,你的硬件设计采用了LVDS,你怎么和RGB的配置联系到一起呢。
{
                .disp_dev = "ldb",
                .interface_pix_fmt = IPU_PIX_FMT_RGB666,
                .mode_str = "LDB-XGA",
                .default_bpp = 16,
                .int_clk = false,
                .late_init = false,
        },
这个配置没有错啊。不要使用下面的配置。
{    //这段是我加的
                .disp_dev = "lcd",
                .interface_pix_fmt = IPU_PIX_FMT_RGB24,
                .mode_str = "TQ-VGA_1024768",
                .default_bpp = 24,
                .int_clk = false,
                .late_init = false,
        },

default_bpp = 16修改成default_bpp = 32.不然Android系统显示不正常。

网友A:
至于屏显示是否正常,你要跳一下LCD的前阶后阶和CLK。只要时序对了,满足LCD显示的CLK,那么一切应该是正常的。否则就是硬件问题了。好好查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觉得是你自己把软硬件配置给搞混了,你的硬件设计采用了LVDS,你怎么和RGB的配置联系到一起呢。
{
      ...

LCD接口是双6位LVDS,但是我们用的是 DISP0口 TTL转的双6位LVDS啊,我的系统是linux

网友A:
那你前段显示就是RGB了。所以配置RGB是对的。但是驱动就不是ldb.c文件了吧。你看一下mxc_lcd.c这个文件,这个应该是对应RGB显示的驱动程序。

楼主:
现在图像可以正常显示了,但是 偶尔会闪一下,概率比较低,请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过?

网友A:
测量CLK。可能时序还有点问题。

网友G:
楼主搞好了没,这么麻烦的玩意儿也敢玩。

网友H:
应该是LCD显示参数设置不正确。

网友I:
问题应该是LCD显示参数设置不正确。

网友J:
这么高级的LCD屏真没有用过呢。

网友B:
关注一下,等结贴了再来学习学习......

楼主:
闪的问题解决了 是硬件问题。现在还有一个问题:我的屏是1600*900的,当我设置分辨率为1600*900时,大概有一半的图像超出屏幕范围了,Y方向900是对的。X方向只能显示0—800的像素图像,800-1600的超出右边界了。当我设置800*900,图像都显示在屏的范围内,但是分辨率不对呀?设置成1600*900 和800*900 字体都是被压扁了的?大家有遇到这种问题的没呢?

密码本来该显示圆的

密码本来该显示圆的

网友B:
驱动的分辨率和你们应用程序的分辨率都改成1600*900试试......

网友K(2015-12-14):
引用 楼主:
现在图像可以正常显示了,但是 偶尔会闪一下,概率比较低,请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过?  ...

楼主你好,我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,请问你这里是什么原因呢?麻烦你回复一下,调了很久了,找不到答案,谢谢你了

网友L(2016-03-19):
引用 楼主:
现在图像可以正常显示了,但是 偶尔会闪一下,概率比较低,请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过?  ...

楼主不要这么小气嘛,什么问题连说都不说,只说图像可以正常显示了,好无语。。。

网友L:
引用 网友K:
楼主你好,我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,请问你这里是什么原因呢?麻烦你回复一下,调了很久了,找不到答案, ...

请问你们是哪里的问题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