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有没有串行接口的双口SRAM芯片啊?

楼主(2015-08-20):
请教市面上有没有串行接口的双口SRAM芯片啊?

哪家的串行sram芯片做的比较好?

网友A:
要做成串行口就失去了双口RAM的意义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要做成串行口就失去了双口RAM的意义了

想要两个主设备进行数据交互,又不想使用数据总线型的双口SRAM进行连接

为什么失去意义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想要两个主设备进行数据交互,又不想使用数据总线型的双口SRAM进行连接

为什么失去意义? ...

spi通讯速度太慢,失去了使用sram的意义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想要两个主设备进行数据交互,又不想使用数据总线型的双口SRAM进行连接

为什么失去意义? ...

按你的理解,就不需要用双口RAM,直接连接岂不更好啊。

网友A:
双口RAM产生的依据就是主要针对两个速度相差比较大,为了使数据有个缓冲,加入了双口RAM。
如果速度一致或者相差不大,直连比加入双口RAM划算得多,毕竟双口RAM的成本比较高。

网友A:
不要一味的追求高大上,要根据自己的项目需求来定使用什么器件。能节省一点是一点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按你的理解,就不需要用双口RAM,直接连接岂不更好啊。

两个SPI主设备无法直接通信和数据交互啊,如果是一主一从是比较好处理
所以考虑用双口SRAM进行缓存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两个SPI主设备无法直接通信和数据交互啊,如果是一主一从是比较好处理
所以考虑用双口SRAM进行缓存 ...

能做主就可以做从,能做从不一定能做主。
不知道你的是什么片子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能做主就可以做从,能做从不一定能做主。
不知道你的是什么片子

这个CPU只有sclk、sdi和SDI三线,再加CS0-CS2三根片选线,可连接三个SPI从设备

所以只能作为主设备,无法作为SPI从设备啊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个CPU只有sclk、sdi和SDI三线,再加CS0-CS2三根片选线,可连接三个SPI从设备

所以只能作为主设备,无 ...

什么片子啊。你告诉我型号。我看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