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牛人杂谈] 晒晒中奖的云伴智能小车

楼主(2015-08-20):
    本人因人品暴发,被抽中了新唐活动的奖品,在此感谢新唐!收到奖品是云伴视频智能小车,经试玩,很有意思,可远程用手机控制,控制还流畅,能看视频并拍照和录像,还比较清晰。看网上价值还不便宜的。小车是新唐N32926的MCU,上图给大家看看内部。

网友A:
确实挺好看的

网友B:
里面的线连得也挺好看 的。

网友C:
悄悄告诉我,你踩的是哪一跎狗屎

网友D:
楼主这是干了什么好事啊, 就一个,竟然被你中了。

网友E:
提供了原理图吗?这个他们提供图没有,还有源码。

网友F:
这个提供了图纸相关资料没?

网友G:
采用的什么电机啊,还有一共用了几个电机驱动轮子?

网友G:
转向采用的什么技术。舵机还是四轮驱动?

网友H:
后面是几个电机?是差速转向?什么驱动芯片?没看到功率大点的元件呢?想了解一下~

网友I:
恭喜,这个小车不错

网友J:
恭喜楼主!这下能好好的玩了

网友K:
无线遥控用的什么芯片做的啊?

网友L:
,能总结一个评测就更好了。楼主好RP。

网友M:
内部的传动结构如果跟实现中的汽车一样就爽了,那样才能结合实际的比较快。

网友N:
楼主有孩子了没?可以带孩子去广场玩这个了。

网友F:
这不是一般的人品好,是非常好

网友O:
人品暴发,真是好运啊 !! 楼主要来个评测吗?多帮忙转转新唐MCU微信號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悄悄告诉我,你踩的是哪一跎狗屎

哈哈哈,不告诉你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楼主这是干了什么好事啊, 就一个,竟然被你中了。

我也没想到啊,激动了好些天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提供了原理图吗?这个他们提供图没有,还有源码。

这是商业机密,不会提供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这个提供了图纸相关资料没?

你说这会可能吗?这是商品,又不是开源的东东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采用的什么电机啊,还有一共用了几个电机驱动轮子?

什么电机我没拆开看,一共有两个电机,是装后轮的,前轮通过皮带转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转向采用的什么技术。舵机还是四轮驱动?

只有两轮驱动的。采用什么技术,这我可不知道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后面是几个电机?是差速转向?什么驱动芯片?没看到功率大点的元件呢?想了解一下~ ...

后面是两个电机,我看了一下,是2块板,上面上块是驱动WIFI和摄像头的,底下一块更大的板子,上面有好些个中功率管子,估计是厂家自己设计的电机驱动板,板上有一块较大的芯片,没看型号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恭喜,这个小车不错

谢谢!这小车真心不错,除了可玩性外,还可当可移动的监控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恭喜楼主!这下能好好的玩了

谢谢!这些天一直在玩,但就是电池不经玩啊,说明书说可玩2小时,实际上玩不到2小时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无线遥控用的什么芯片做的啊?

用手机遥控的,小车里应该是WIFI的芯片,但被贴上纸了,没有看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L:
,能总结一个评测就更好了。楼主好RP。

评测有难度,有些另件不认得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M:
内部的传动结构如果跟实现中的汽车一样就爽了,那样才能结合实际的比较快。 ...

你的想法真好,要是这样的车,估计比一些国产真小轿车还贵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N:
楼主有孩子了没?可以带孩子去广场玩这个了。

哈哈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这不是一般的人品好,是非常好

我自己都感到意外。

楼主:
多参加活动,有一天你也会中的。

嗯,好!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O:
人品暴发,真是好运啊 !! 楼主要来个评测吗?多帮忙转转新唐MCU微信號

确实是好运到啊。转新唐MCU微信号是应当的。

网友H:
引用 楼主:
后面是两个电机,我看了一下,是2块板,上面上块是驱动WIFI和摄像头的,底下一块更大的板子,上面有好些 ...

什么电机?应该不是BLDC吧,难道是普通直流减速电机~

网友K:
引用 楼主:
用手机遥控的,小车里应该是WIFI的芯片,但被贴上纸了,没有看到。

噢,看来有点小保密啊,估计不会开源给我们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什么电机?应该不是BLDC吧,难道是普通直流减速电机~

你从图上可以看出来,电机是包在里面的,我没敢拆出来来看,怕拆坏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噢,看来有点小保密啊,估计不会开源给我们

这个是商品,厂家不可能会开源的。

网友O:
引用 楼主:
多参加活动,有一天你也会中的。

这句话实在

网友:
这么好的小车,真是好东西。

网友P(2015-10-13):
看着真是漂亮啊

网友Q:
引用 楼主:
你的想法真好,要是这样的车,估计比一些国产真小轿车还贵呢。

转向是怎么实现的呢?差速吗?怎么还带传动前后两轮等速呢?

网友Q:
引用 网友H:
什么电机?应该不是BLDC吧,难道是普通直流减速电机~

看轮子质量很一般啊,这个电机我觉得就是直流减速,我没明白的是这怎么还前后轮带传动呢?这样的话前后轮不是等速了吗?转向怎么办?

楼主:
引用 网友Q:
看轮子质量很一般啊,这个电机我觉得就是直流减速,我没明白的是这怎么还前后轮带传动呢?这样的话前后轮 ...

两个电机驱动两个后轮,前轮通过皮带传动,转向的话通过控制两个驱动电机不同转速来实现的。

网友Q:
引用 楼主:
两个电机驱动两个后轮,前轮通过皮带传动,转向的话通过控制两个驱动电机不同转速来实现的。 ...

那这个车说白了还是差速转向,差速转向按照原理来说其与地面接触越小越有利(类似于圆规画圆,其脚越尖约顺畅,设计为矩形就无法画圆了),而两个轮子通过同步带连接使其等速会影响其转向性能,这是其一,其二是前后轮等速在平面上运行应该很好,一旦遇到崎岖路面会造成前后轮不等速,而同步带又要求前后轮必须等速,这种情况下,要么电机增加额外负载,要么轮子磨损。
以上,个人认为这个前后轮同步带传动很**肋,不如直接将电机装前轮,后两轮自由,目前没看明白同步带的意义,个人观点!

楼主:
引用 网友Q:
那这个车说白了还是差速转向,差速转向按照原理来说其与地面接触越小越有利(类似于圆规画圆,其脚越尖约 ...

我想这个同步带的意义主要是增加轮子的地面摩擦力。

网友R:
希望楼主能尽快发布使用评测,好让我们长长见识。

网友Q:
引用 楼主:
我想这个同步带的意义主要是增加轮子的地面摩擦力。

也就是说通过增大接触面积增大摩擦力,个人认为和地面接触的是轮子,增大摩擦应该从轮子上下功夫,这样做,结构复杂,得不偿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