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有没有串行接口的双口SRAM芯片啊?

楼主(2015-08-20):
请教市面上有没有串行接口的双口SRAM芯片啊?

比如说SPI接口读写的,双口SRAM芯片

网友A:
双接口的sram好找,双spi接口的不好找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双接口的sram好找,双spi接口的不好找

的确没找到,SPI接口的只有单口SRAM

难道没有这样的应用需求么?SPI接口的双口SRAM,可同时支持两个设备访问
跟地址总线型的类似啊,只不过速度慢一点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的确没找到,SPI接口的只有单口SRAM

难道没有这样的应用需求么?SPI接口的双口SRAM,可同时支持两个设备 ...

一般使用sram,是为了提高速度,尤其是使用双口的sram。
但spi速度太慢,不适合高速sram的应用场合

网友B:
fpga模拟一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