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路/定理] 数字电路计数实现办法问题?

楼主(2015-08-20):
如题:如何在不使用单片机的情况下对TTl信号进行计数,记满相应的数量后输出TTL高电平。对数字信号处理不是很懂,求解惑。
感谢!!

网友A:
生产厂家已经替你想到了,生产了专用的计数芯片,二进制、十进制都有,也有可预置数的计数芯片,还有可加/减计数的芯片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生产厂家已经替你想到了,生产了专用的计数芯片,二进制、十进制都有,也有可预置数的计数芯片,还有可加/ ...

我也在百度上找到了计数的芯片,我找了一个74L160的10进制计数芯片,用了一下,可以计数。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