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ax232芯片,断电之后,发送命令返回乱码,怎么解决?

楼主(2015-08-20):
Max232芯片的使用电路如图。在系统连接电源的时候,通讯正常。
在断电的瞬间,串口调试助手会接收一些乱码。
并且在断电之后,通过助手发送命令,调试助手窗口每次都会接收几个乱码。就像第二个图中的情况。
请教高手,这个问题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么?

楼主:
断电瞬间的乱码已经解决,直接在232芯片的TxIN端,上拉一个10k的电阻就可以了。

网友A:
定义好你的协议才最重要

网友B:
掉电和上电后的状态都必须锁死才行啊。不然老出现这种乱码的。

楼主:
通讯协议是有的,只是这个问题也是客观存在,想解决掉。
@songchenping:怎么锁死?可以发个具体的电路么?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在网上没有相关内容的样子。

网友C(2017-05-03):
我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,我的是上下电瞬间都会有乱码发出,不知该怎么解决,虽然有协议但是有时还是会因乱码使设备无返回数据,要重启设备才行!

网友D:
上电瞬间,和断电瞬间的乱码,若没法避免,那么延时,自动把乱码过滤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