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OOST升压电路,空载电压正常,带上负载就下降,求教指导

楼主(2015-08-20):
开关电源芯片是FP5209,这个图是参考datasheet上的典型电路。输入电压是3.7-4.2V(单节18650电池),输出4.7V左右。空载电压正常,带上负载就下降,降到3.2V左右。如何解决?谢谢

网友A:
旺诠采样电阻 QQ15012948980

网友B:
至少采样电阻 放C5后面

网友C:
加的负载是多大电流?

网友D:
有几个电源加负载不掉电压的。问题是多大的负载,掉多少电压。
你加一个1K电阻做负载,电压不可能掉到3.2V。
主要是你的负载超过了你电源的能力。然后再谈你的电源带负载能力问题。
关键是你根本没提负载的大小。
所以你的问题只能是两个答案,1,无需解答,2,无法解答。

网友E:
跟电感的饱和电流相比,Q1的内阻稍大了点;
看带的负载多大了,有可能元件布局走线不好,输出大电流时反馈不稳定;
有示波器抓波形看看,直观一点。

网友F:
单节18650电池供电能力不够

楼主(2015-10-28):
谢谢大家的回复,MOS管选型不对造成的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谢谢大家的回复,MOS管选型不对造成的

看来我在8楼的蒙对了
在3V多4V的电压下,这个管子的内阻满足不了要求;
同时说明你带的负载也不小了啊?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