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路/定理]
还得从“语文”和“数学”开始,当然“看图识字”还是必须的....

楼主(2015-08-20):
这算是“存在即合理”之理(理由)的又一个例证,具体跟着帖子往下看。

楼主:
先说线性,非常简单的几句话:

理论上

线性电阻,有!

    u = R i

线性电感,有!

    u = L di/dt

线性电容,有!

    i = C du/dt

线性放大器,有!

    Uo = A Ui

线性振荡器,没有!

楼主:
理解上面的几句话不需要多么高深的《语文》吧。

楼主:
下面,看图识字:

网友A(点评):
有点意思

楼主:
关于非线性,有个常用的分类,这里也一并附上:

楼主:
接下来,用文氏振荡器简单说明一下线性下振荡器是如何运作的,先上图:

网友B:
线振,可以有——当重新定义线性或非线性时
例如,总谐波<30%或按j大神提供工程标准规定,符合,则为线振,很简单滴

楼主:
既然是线性分析,那么A、R和C必须是常数,而且放大器A永不饱和!对此要求不明白的,建议去看《线性代数》。

按此,上面图中给出了一个Af的式子,注意其中的红字部分

如果在“输入”(Ui)上有一个冲激(其拉普拉斯变换是1),那么各位自己判断一下输出是什么?那是非常简单的《数学》!

需注意的是,冲激可以是非常微小的(其拉普拉斯变换乘个小量即可),譬如扰动噪声等。这时在什么条件下,会有不断增长的自激振荡?

此外,如果A=3,则会出现什么情况?(注意,必须考虑扰动噪声)。

楼主:
上面关于文氏振荡器的(线性)分析已经把起振机理和相关振荡频率说明得非常清楚了,而由线性分析的固有特性可知其幅度将不可能稳定(除非衰减至零)。

那么若要稳定幅度(包括相位),必须引入非线性环节注意其非线性还不是任意的!

非线性条件下,振荡所产生的波形不仅非纯正弦,其频率也与线性分析不同(虽然可能非常近似)。

关于振荡器的非线性分析,由于完全异于线性分析且较为复杂,这里就不详细说了。好在存在着若干个商业软件可以帮助你去分析振荡器,具体自己去找。

楼主:
最后说明一下,这里的所有内容,并不涉及到具体的振荡器。只要具备基本的文字理解能力和大学基本数学基础,就可以理解。

网友C:
对,这这是你们认为线性震荡器根本不存在的  全部  理由。

网友D:
我对非谐振类振荡器没有深入研究。为了增加了解,我对6楼公式进行了计算,见下图。

R=10k,C=10n,A=3,Ui=10 uV,s=jw。
横坐标是频率f(Hz),每格0.25 Hz。
上图是|Uo|(V),|Uo(f)|=Ui x|Af(f)|;
下图是相位(deg)。

修改前的图有问题,幅度没取绝对值。修改后的应该是公式的结果了。

网友D:
发现第一个图有问题。现在是修改后的图,见上帖。

但是问题出来了:
1. 0相位不是由连续的相位变化得来的,即没有稳定的0相位;
2. 该幅度就是增益趋于无穷的近似结果,如果步长再细,幅度还会高。以输出峰值=10V记,10uV输入下的增益是1E6。近似线性下,10V的输出还是有可能实现的,即维持10V的输出,增益不需要被压缩太多。那么稳态的增益就不是接近于1。如果稳态增益接近1,增益压缩的幅度就要接近1E6。
3. 如果Ui 不稳定,非线性稳幅也未必能稳住输出。
4. 既使有非线性稳幅、降Q,幅频特性也不可能如此尖锐,Q值不可能如此之高。

这些问题如何解释?

网友E:
这是要做推理?

网友D(点评):
对,不推理辩论就得不到正确的认识。

网友D:
问题5:
给出的公式是静态的,每个频率对应着固定的增益,公式不存在“自动增幅”的原理,Uo的幅度是直接放大的结果,不是递增的结果。所谓的“选频”,是广谱噪声输入下,高增益对应的频率下电路的能量占有统治的优势。
如果要反映动态的增幅过程,静态公式是做不到的,其给出的解释也因此缺乏了说服力。

@maychang
我的提问也是我们在另一帖争论内容的继续。

网友F(点评):
给定振荡器电路参数,你的线性振荡器分析法可以计算得出幅度、启振时间、频率吗?如果可以就行。非线性方法是可以的。但很麻烦。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先说线性,非常简单的几句话:

理论上

如果找到个表达式,就能判定有没有,那么jz可以如此说:

线性电阻,有!!!
线性放大器,有!!

。。。

线性振荡器,有!!!!
v'=-i/C
i'=v/L

网友G:
必须要笑了
呜呜呜

网友H:
引用 网友D:
问题5:
给出的公式是静态的,每个频率对应着固定的增益,公式不存在“自动增幅”的原理,Uo的幅度是直接放 ...

“所谓的“选频”,是广谱噪声输入下,高增益对应的频率下电路的能量占有统治的优势。”
没有的事。
这句话充份说明你对振荡电路“选频”的认识完全错误(顺便说一句:***也是这样错误理解的)。

因为你这句是全称判断,只要举一个例子就可以判断这句话的错误。
有一种RC振荡器叫移相振荡器,用三节或者四节RC(超前落后都可以,我主张用落后,超前的波形不好)加放大反馈即可产生振荡。想来你不会不知道。
我且问你:三节RC移相,哪个频率“高增益”?
RC移相电路,其幅频曲线在全频率范围内是单调的!不存在峰值,当然也就不存在某个频率“能量占有统治的优势”。

“选频”,选的是相位,不是幅度

所以HWM此帖标题是:还得从“语文”和“数学”开始。

网友H:
引用 网友D:
问题5:
给出的公式是静态的,每个频率对应着固定的增益,公式不存在“自动增幅”的原理,Uo的幅度是直接放 ...

这是三节RC移相振荡器电路和输入输出波形。

这是三节RC移相“选频”的幅频和相频曲线。

幅频曲线没有峰值。

再说一遍:“选频”选的是相位,不是幅度

网友D:
引用 网友H:
“所谓的“选频”,是广谱噪声输入下,高增益对应的频率下电路的能量占有统治的优势。”
没有的事。
这句 ...

所谓幅度最高,是指选频后与两边幅度相比,不是移相到不同频率上各处幅度间的比较。
幅度和相位是同时存在的,你认为移相选频,并不等于此频点上幅度不是最高。你举个反例:移相选频后,两边频率的幅度高于此幅度?
说选频后的幅度最高,是移相选频外的另一种表达。
从6楼公式计算的结果看,有最高幅度,却没有确定相位!

网友B:
我艹,揭露一个谎言竟得这么费劲!
你说,编造这个谎言得费多大功夫?
骗人终有术,无利不起早
快坦白交侍吧大神,你是卖啥的

网友H:
我在另一个帖子里面说过

网友D:
这是三节RC移相“选频”的幅频和相频曲线。幅频曲线没有峰值。

你对此问题的峰值理解不对。有峰值。波形是同一个频率的,不同周期波形的峰值相同。

再说一遍:“选频”选的是相位,不是幅度。

选相位是手段,目标是振荡频率下的幅度。所谓的振荡器输出,关心的主要是幅度,不是相位。

楼主:
这个都不知道,还有救吗?

楼主:
如果A=3,s=jω0,则显然T=AF=1

曾经早就说过了

    T=1

才是根本!

网友G:
引用 网友D:
所谓幅度最高,是指选频后与两边幅度相比,不是移相到不同频率上各处幅度间的比较。
幅度和相位是同时存 ...

一听这话,就知道你看过什么书了。
你这话是对的。频率和幅度本身就有对应关系。

网友H:
引用 楼主:
这个都不知道,还有救吗?

“有救”的可能性不大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G:
一听这话,就知道你看过什么书了。
你这话是对的。频率和幅度本身就有对应关系。

许多事情要从不同角度看才能全面理解,否则争端不断。

网友D:
xmar:  给定振荡器电路参数,你的线性振荡器分析法可以计算得出幅度、启振时间、频率吗?如果可以就行。非线性方法是可以的。但很麻烦。

@xmar
线性分析只预测频率,且与实际非线性振荡频率有有规律的误差。不预测幅度和起振时间。

网友G:
引用 网友D:
@xmar
线性分析只预测频率,且与实际非线性振荡频率有有规律的误差。不预测幅度和起振时间。
  ...

线性分析good for 启动条件,粗略估算震荡频率。
起阵时间由过剩增益和级连延迟决定,一般粗略估算。
振幅主要有3种方法比较流行,一个是可拉可方法,由于翻译成中文,在国内流行,另个是伯克利大学的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G:
线性分析good for 启动条件,粗略估算震荡频率。
起阵时间由过剩增益和级连延迟决定,一般粗略估算。
振 ...

你说的起振时间的粗略估算,能通过线性分析估算出吗?
我比较过不同条件下的起振时间,估计认真总结,可以找到规律。

网友B:
“起阵时间由过剩增益和级连延迟决定,一般粗略估算”
老9若是早几年拿出这个“可拉可方法……伯克利大学的”,j大神就省了编造个e/iL——R01去解释那个包啥线,也就没有“填坑”,也就没有今天争论,老9就没有32楼贴,大神填坑继续争论……
唉,这是“因果悖论”还是“存在合理”呢

网友G:
引用 网友D:
你说的起振时间的粗略估算,能通过线性分析估算出吗?
我比较过不同条件下的起振时间,估计认真总结,可 ...

只有延迟部分可以用线性估算,归咎于谐振器,于是单级谐振延迟t=2Q/w

网友D:
引用 网友G:
只有延迟部分可以用线性估算,归咎于谐振器,于是单级谐振延迟t=2Q/w

那我就把延迟理解为相位斜率,斜率越大的对应的Q越大,起振的就越慢;反之则越快。这跟t=2Q/w公式的规律是一致的。

网友D:
HWM: 如果A=3,s=jω0,则显然T=AF=1。
曾经早就说过了
    T=1才是根本!

不把T=1当作根本才能有救
T=1只是T=AF众多结果中的特殊值。要想了解该特殊值的含义,需要放到其他值中进行对比。我给出的图就反映了T=1与周边值结果的概貌。
数学不是花瓶,是要干活的。T=1是不是根本,要由实践来检验。控制电路中,T=1是要实现的目标,还是要规避的目标?显然,在现有振荡器理论中,T=1是个要实现的目标。那么,计算的结果及我的质疑已经在我的图中和提问中给出了。
我的结论是,T=1的目标不可以实现。楼主要捍卫“根本”,就应该回答我的问题,说明T=1为什么可以是根本,而不是不断重复,重复---出不来新意。
“非线性”不是垃圾桶,不是驴,不该它干的活别扔给它。得不出“自动增幅”原理的线性分析,怎么能让人相信:理论上,线性没有稳态,没有非线性就没有稳态?
对于我的问题,那些明里暗里冒汗的、欲哭无泪的,是真正懂分析、服理、干事的人!
面对无法实现、没有出路的T=1,应该想想,这种分析电路的模型有没有问题,在这条道上走下去还会有救吗?

网友H:
引用 网友D:
所谓幅度最高,是指选频后与两边幅度相比,不是移相到不同频率上各处幅度间的比较。
幅度和相位是同时存 ...

“你举个反例:移相选频后,两边频率的幅度高于此幅度?”
看来,这是跟我叫板哪!

请稍候,我当初“评***……”还有几篇未完成,***不来了,我也就没有继续写的心思了。不过,电路和波形图已经准备好了。
明天或者后天,我就另开一帖,给你个反例,在幅频曲线最低点振荡的反例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H:
“你举个反例:移相选频后,两边频率的幅度高于此幅度?”
看来,这是跟我叫板哪!

反驳都可以等同于叫板,你也在跟我叫板。等你的分析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G:
一听这话,就知道你看过什么书了。
你这话是对的。频率和幅度本身就有对应关系。

无意参与混争,只是j大神太失缺常理。
j大神的“所谓幅度最高,是指选频后与两边幅度相比……”,这段话,就好似一个小屁孩儿的稚言。
“因为你这句是〈全称判断〉,只要举一个例子就可以判断这句话的错误。
有一种RC振荡器叫移相振荡器……”反例证实:在wo左右至少有一侧是“幅度”增高的!

j大神只剩下狡辩的机会儿了

选频后有几根谱线+谱线的特性,把这点问题想清楚了,你就知道你的理解力有多高了。

网友H:
Lgz说得是。
前面21楼我贴出了三节相位落后RC移相的幅频相频曲线和振荡波形,另有一种三节相位超前RC移相的振荡电路。两种都是在相移180度的频率上振荡,两种电路的幅频特性曲线都没有峰值,两种电路不同之处仅在于幅频曲线一个是幅度随频率升高而降低,一个是幅度随频率升高而升高。
看来我贴出来,jz也不会承认。
还是算了吧,不费那个力气了。和jz大神是没办法讲理的。

网友B:
哈哈,好在此时讨论的是“稳态”,没有了诡辩的"自由度(老抽语)",唯一留给j大神的只有烧脑狡辩了

确实没必要再费力气了,3节移相例已经说明问题

网友G:
引用 网友B:
无意参与混争,只是j大神太失缺常理。
j大神的“所谓幅度最高,是指选频后与两边幅度相比……”,这段话 ...

老抽说T=1才是王道,你们听到选频二字,马上跑去玩纯粹的选频网络去了!忘了T了!

网友D:
引用 网友H:
Lgz说得是。
前面21楼我贴出了三节相位落后RC移相的幅频相频曲线和振荡波形,另有一种三节相位超前RC移相的 ...

前面21楼我贴出了三节相位落后RC移相的幅频相频曲线和振荡波形,另有一种三节相位超前RC移相的振荡电路。两种都是在相移180度的频率上振荡,两种电路的幅频特性曲线都没有峰值,两种电路不同之处仅在于幅频曲线一个是幅度随频率升高而降低,一个是幅度随频率升高而升高。
看来我贴出来,jz也不会承认。
还是算了吧,不费那个力气了。和jz大神是没办法讲理的。

尿了吧?我已经跟你们说过,作的不是移相后不同频率间峰值的比较,而是单一振荡谱线宽度内峰值的比较。移相稳定后,峰值只有一个,即正常概念下的振荡频率谱线峰值。总之,峰值谱线是增益占优的结果。
这个问题没有争的价值,是你们理解歪了。如果开帖要叫板的是这个问题,我不拦着,只是你们得想清楚了退路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G:
老抽说T=1才是王道,你们听到选频二字,马上跑去玩纯粹的选频网络去了!忘了T了!

看到他俩要动真格的,凑个热闹近前细看。这一看不要紧,原来特别研究振荡的j大神竟连移相振荡知之甚浅。因为挺在乎j大神的,随便说几句普通人都能明了理解的话就是了。

网友B:
俺只觉得那仨妖气冲天,却总结不出妖在哪点儿。还是老姜辣害——原来在振盪移相原理,俩不识。

俺读书太少,确实搞不清这俩概念,请大神解释,附个图更好。百度也没有答案
“移相后不同频率间峰值”与“单一振荡谱线宽度内峰值”差别在哪里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俺只觉得那仨妖气冲天,却总结不出妖在哪点儿。还是老姜辣害——原来在振盪移相原理,俩不识。

俺读书太少 ...

“移相后不同频率间峰值”与“单一振荡谱线宽度内峰值”差别在哪里

看来说话一点不能省,差一点就理解不到。
第一引号完整内容补充为:不是作不同移相下振荡谱线间峰值的比较
对于造成的理解难度,我对各位深表歉意

网友B:
@王5,昨天老9强调“T一1”问题,今儿又见你再提,我意识到问题严肃性之可能。查阅学习了T、A、F知识之后,感觉可争点并不清晰。也许我对它们的概念理解和定义认识太差太浅了,而老抽老9要么扔出个算术式要么抛下个外国名,不能指望他俩啦,只能请你把你结论中的T大T小T等于解个明白,若能配个框图线条,加上初一水平的简式和语法,最好了。

@大神,你弄那么长的一个词,不怪别人费解,难免有狡辩之嫌,还是用初一语法逻辑来解除疑惑吧。

“不是A峰值的比较”
“而是B峰值的比较”
那就是说A与B是不同的
其中
A=〈移相后不同频率间〉
B=〈单一振荡谱线宽度内〉
问题也即,“移相后不同频率间峰值”与“单一振荡谱线宽度内峰值”差别在哪里
j大神,别再糊弄鬼蒙骗人了!

我说的,你不明白。有人明白。你现在明白了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