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: 3.00元(功能说明)
【每周一学】第二周,设计一个直流微安表!--几点设计想法

楼主(2015-08-20):
题目要求:
设计一个直流微安表,要求:量程:0~20uA,分辨率:0.01uA

这里本人首先声明,以下是我看到这个题目之后的一些个人想法,由于自己没有必要的仪器(示波器),加之工作与之不相关,估计不会去实现这个方案,仅仅是给一些想法而已。

我对题目的几点解读:

一。  直流量的采集,有两种方式:1,使用采样电阻  2,使用非接触式的霍尔传感器
            二者比较:使用采样电阻能够实时反映电路中的电流变化,不过由于不能对电路产生影响,一般采样电阻的阻值非常小,所以通过采样电阻采集的电压量也会非常小,需要经过多级放大处理,同时要做好隔离,否则增加了回路会影响直流量;使用霍尔传感器可以解决GND的影响,不过要找到能分辨微安级别的传感器成本也会特别的高。综合而言,我更倾向于采样电阻的解决方案,不过如果两种方案的优点都能结合就更好。(如果选择电阻采样的方案,就要合理考虑采样电阻的阻值大小,同时放大电路的输入输出以及主电路的电源部分,都要考虑接电容来滤波去抖动)。

二。 关于量程:0~20uA,分辨率:0.01uA
       看到有人在后面跟帖猜测ADC用多少位的,其实大可不必,这里可以计算的。用量程除以分辨率就是该位数的ADC芯片所应该能表示的数,如果ADC表示的数小于这个数,那么一定分辨不出来,例如8位的ADC可以表2^8=256个数,但是题目要求20uA要被分成 20/0.01 = 2000 格(以直尺举例),显然256格肯定没办法完整的表示2000格内容,那是不是越大越好呢?也不一定,如果ADC位数越高。确实分表率越高,但是所带来的影响也很大,比如转化速度慢,容易受干扰等等,就本题目要求而言,我认为选择12位的ADC比较合适,因为2^12=4096是2000的两倍多,够用,而且又可以分辨到0.01uA的一半的样子,ADC的位数再高的话从成本上也不划算,如果要还要考虑用MCU的话,我推荐MSP430f14xx系列芯片,自带ADC转换,当然用专用ADC芯片也可。

三。 关于ADC的基准电压
      这应该是一个高精度的ADC转换,所以不建议使用自带的电压源,可以用TL431来做ADC的基准源,当然也要考虑隔离和滤波(这个很重要)。

以上是我个人的几点看法,可以和大家互相就留讨论一下,谢谢!

网友A:
很赞。你是回答最详细的一个

网友:
好想法,我想的跟你差不多。ADC的选择也是跟你一样。我知道需要放大,今天也查了很多关于双、三运放共模放大的设计和分析方法,

网友B:
为什么做这个?
1uA以内的进度是很难实现的,主要还是因为干扰,前级不好处理。ADC和基准电压源不是瓶颈
首先采样电阻用多大的?1欧,或10欧,100欧,100R时20uA的压降是2mV,再放大1000倍,这之间引入的噪声不得不考虑
采样电阻的热电动势,等等因素
1欧姆采样电阻我预测能测准到1uA就不错了,

网友C:
采样电阻的热电动势和放大电路噪声是问题,这个题目看似简单,但不好做。可以考虑用三极管多级耦合放大,不知可行否

网友D:
电流表ADC选ICL7135,双积分ADC,具有抗50hz干扰的能力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为什么做这个?
1uA以内的进度是很难实现的,主要还是因为干扰,前级不好处理。ADC和基准电压源不是瓶颈
首 ...

是的,这个问题的难点就在于抗干扰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为什么做这个?
1uA以内的进度是很难实现的,主要还是因为干扰,前级不好处理。ADC和基准电压源不是瓶颈
首 ...

要是直接考虑放大1000倍我认为不可行,应该采用多级放大,技术上是没问题的,要不然现在的电表也测不到微安的电流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电流表ADC选ICL7135,双积分ADC,具有抗50hz干扰的能力

ADC的选择我已经说明了,只要精度位数足够就可以,关键在于前级的信号采集,我曾经做射频信号放大就吃了很多苦头,干扰太强了!

网友E:
说的非常细致啊。

网友D:
用icl7135的原因是因为ICL7135是双积分型ADC,抗干扰能力强,输入200mV就够了,是4位半数字表的首选,和单片机接口有种很简单的接法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D:
用icl7135的原因是因为ICL7135是双积分型ADC,抗干扰能力强,输入200mV就够了,是4位半数字表的首选,和单 ...

使用icl7135在这种情形下非常合适。
只要一个采样电阻,不需要其它元件就完美解决了楼主所头疼的“前级的信号采集”问题。

网友F:
使用icl7135采样电阻选10K欧姆,不使用放大电路。20uA时电阻上压降为0.2V,应该对电路产生的影响不大。

假如使用放大器的话,选用10倍就可以了,采样电阻选1K欧姆,。

网友D:
看看接口方式,很简单的
《ICL7135与单片机的三种接口电路分析研究》

网友G:
ICL7106----带LCD驱动,价廉物美

网友H:
让我一下回想起坛内高人lymex的一个帖子:
《图解DIY 1pA超微电流测试器》
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245474-1-1.html

网友I:
楼主那个电桥,感觉就是脱裤子放屁。

网友J:
楼主的想法挺好的。

网友K:
额额,对仪表完全不懂

网友L:
这种电桥的方式测量的精度应该是比较低的吧,这种电路要求用高精度的电阻和高精度电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