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原创连载】+和土匪一起玩GPRS模块

楼主(2015-08-20):
        随着物联网技术的普及,GPRS模块使用越来越广泛,从工业设备远程监控到智慧农业,从智能家居到电力集抄,从智能穿戴到物流运输,GPRS应用在众多行业都能找到踪影,发挥作用,恰好二姨家做连载活动,一时心血来潮,利用工作之余策划连载。
        这个连载并不是说我本人对GPRS多熟、玩的多好,只是抛砖引玉,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下GPRS,一起迎接物联网应用大潮。

        模块选择目前主流的SIMCOM产品,比如SIM900A,SIM800结合STM32处理器.
        分主题的方式,比如开关机、电话、短信、TCPIP、HTTP、DTMF、FTP等等。请大家出谋划策,一起学习。
        因为是工作之余,进度不会很快,但会**,请谅解,请支持。
       目录(更新中):
第一章  GPRS开、关机
第二章  浅谈AT
第三章  AT架构浅谈
第四章  DTMF实现远程开门第五章 短信
第六章 TCPIP数据连接第七章 原理图
第八章 PCB

网友A:
搬个小板凳听课了。能否选华为的GSM模块啊,这种量大又便宜,好找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搬个小板凳听课了。能否选华为的GSM模块啊,这种量大又便宜,好找。

选择SIMCOM是因为他们的模块出货量据说世界第二,其二本人更熟悉一些。

不过可以考虑硬件上,单片机作为底板,GPRS模块作为小板,做成模块和底板直插。
代码角度,模块的差别主要在于非标准的AT,操作流程基本差别不大。如果时间和精力允许,移植代码用其他家模块试试。

哈,给力!!是的就是某些AT代码不同而已。

网友B:
搬个小板凳听课了,虚心求教,哈哈

网友B:
楼主啊,更新的太慢了!

楼主:
敲门篇:
第一章  开、关机。

也许你会觉得GPRS开机很简单,单独来讲有点小题大做,那是你运气好,没有掉进这个坑。
下面步入正题,看看土匪有没有危言耸听。

楼主:
1、为什么要开机?
GPRS模块不同于其它模块如:433M等上电后稍做延时就能工作,GPRS模块必须要对其开机,才能对其进行操作,就像手机。
2、如何开机?
先看看simcom的硬件手册是如何描述开机的:
SIM900A的两种开机方式:
        使用PWRKEY引脚
        使用PWRKEY引脚和PWRKEY_OUT引脚
我们这里学习使用PWRKEY 引脚开启模块(开机)
用户通过拉低PWRKEY 信号至少1秒然后释放来开机。此引脚已在模块内部上拉到3V。推荐电路如下图:

图1:使用PWRKEY驱动电路开机

图 2:使用PWRKEY按键开机
下图是开机时序说明:
    开机之前要确保模块已经供电,个人认为开机流程如下:

楼主:
3、如何判断开机成功?
模块既然开机,就要知道动作成功或失败,正确判断开机成功与否至关重要。
常见判断开机成功的几种方法:
人眼看,如果网络灯闪烁,一定开机成功。
串口监控,如果开机模块会通过串口主动上报RDY(只有在固定波特率的情况下才会上报)
AT方式,发送“AT\r\n”,如果立即返回“OK\r\n”,则开机成功
Status引脚监控,模块成功开机,该引脚输出高电平,否则低电平。

个人喜欢AT方式,通用,且能判断MCU和GPRS串口的通信情况。

楼主:
4、如何关机?
        关机不能粗暴的断电,虽然干净利索,不过容易对模块系统造成伤害,有可能导致模块内部文件系统崩溃,如同用扣掉手机电池的方法关机一个道理。
    关机和开机时序几乎相同,按照simcom手册描述如下:
下面是SIM900A的几种关机方法:
        使用PWRKEY引脚关机
        使用PWRKEY引脚和 PWRKEY_OUT 引脚关机
        使用AT命令关机
        高压或者低压自动关机
        高温或者低温自动关机
具体操作官方手册有详细描述,不再重复。
关机成功串口会收到,NORMAL POWER DOWN
如果要断电,请延时5秒(实验测试有些模块接近5秒status电压到0)。
即使没有输出NORMAL POWER DOWN 或STATUS输出仍高电平(排除程序问题),最终也要断电。
如果本次关机不断电,就要另作处理:

     或:

5、如何判断关机成功
收到,NORMAL POWER DOWN,status引脚电平为0

楼主:
6、如何主动控制重启?
        复位引脚。听说SIM900该引脚不足够可靠。
        AT命令:AT+CFUN=1,1,前提模块没有死机。
7、注意事项:
        POWERKEY通过下拉电阻接地:
有很多人不用单片机控制POWERKEY引脚,而是直接用POWERKEY引脚一个下拉电阻接地,只要模块上电就会自动开机。
        这种方法简单,实用,不过局限性。
如果你希望模块关机,如何控制?
直接断电还是用AT+CPOWD=1?
如果电压或温度异常,模块自动关机,会因为POWERKEY接地导致模块2分钟后自动重启,这样模块会反复重启。SIM800和SIM900均测试过,其他模块没做过测试。

        模块开机和关机都有一定概率会失败,有些低功耗设备,需要频繁开关机时对这个性能尤为重视。而开机和关机的时序是相同的,如果弄反意味着开关机时序反了。
解决办法:结合status引脚状态判断模块当前的状态,结合开关机电源控制尤佳,毕竟模块产生的漏电流对低功耗设备而言也是不小的耗电。

        关于串口串电,这个问题很隐蔽,概率很低,但很要命,是个定时炸*。
        所谓的串口串电,是模块在开机之前(切断模块电源的方式下),在模块的电源引脚上也能检测到1.8V左右或者更高的电平?这个电压来自哪?串口!某公司量产产品出现该问题,千分之几的问题,随机出现,这是很要命的问题,花费大量人力、物力最终定位到这个问题,教训就是白花花的银子。
这有什么危害?危害就是某些模块在此时无法成功开机?
如何解决?对于单片机工程师而言,软件处理起来已经很容易了。

模块开机和关机都有一定概率会失败,有些低功耗设备,需要频繁开关机时对这个性能尤为重视。而开机和关机的时序是相同的,如果弄反意味着开关机时序反了。
解决办法:结合status引脚状态判断模块当前的状态,结合开关机电源控制尤佳,毕竟模块产生的漏电流对低功耗设备而言也是不小的耗电。

关于串口串电,这个问题很隐蔽,概率很低,但很要命,是个定时炸*。
所谓的串口串电,是模块在开机之前(切断模块电源的方式下),在模块的电源引脚上也能检测到1.8V左右或者更高的电平?这个电压来自哪?串口!
这有什么危害?危害就是某些模块在此时无法成功开机?
如何解决?对于单片机工程师而言,软件处理起来已经很容易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啊,更新的太慢了,可否把你的代码分享给我,先学习一下,谢谢啦!

因为工作也很忙,只能抽时间了。边构思,边写文档和代码,写好一部分更新一部分,现场直播,速度快不了,抱歉了。

楼主:
改天上传开关机部分参考原理图和代码。
和大家一起切磋,有问题随时纠正,技术交流,有交流才有提升。
感谢支持!欢迎交流,欢迎板砖。

网友C:
整理成文档供下载会不错。

网友D:
我也来听课了!

网友E:
第一页占座,

网友F:
现在各种只能玩意用到这些的越来越多,不了解就落后了。收藏学习

网友G:
赞楼主一个,专业、深入。

网友H:
标记一下,关注中

网友I:
需要晶振请找康比电子

网友J:
好文,如何收藏啊?

楼主:
更新GPRS开、关机代码:

enum
{
    GPRS_POWERON_STAR = 0,  //拉低POWERKEY开始
    GPRS_POWERON_END ,                 //拉低POWERKEY结束,认为开机动作结束
    GPRS_SYNC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GPRS串口同步成功,成功开机
    GPRS_POWEROFF_STAR,     //开始关机,拉低POWERKEY
    GPRS_POWEROFF_END                //断电
};
#define GPRS_POWERKEY_OUTPUT_LOW()      GPIO_WriteBit(GPRS_POWERKEY_PORT, GPRS_POWERKEY_PIN, SET)
#define GPRS_POWERKEY_OUTPUT_HIGH()     GPIO_WriteBit(GPRS_POWERKEY_PORT, GPRS_POWERKEY_PIN, RESET)

#define GPRS_VBAT_ON()      GPIO_WriteBit(GPRS_POWER_PORT, GPRS_POWER_PIN, SET)
#define GPRS_VBAT_OFF()     GPIO_WriteBit(GPRS_POWER_PORT, GPRS_POWER_PIN, RESET)

#define STATUS_LED_ON()  GPIO_WriteBit(LED_STATUS_PORT, LED_STATUS_PIN,LED_ON)
#define STATUS_LED_OFF()     GPIO_WriteBit(LED_STATUS_PORT, LED_STATUS_PIN,LED_OFF)
#define GPRS_POWER_CTR_EN //使能电源控制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执行开机动作(powerkey)后,发送AT去同步模块串口,最多重复3次,大于3依旧没同步上,证明本次开机失败,或者断电重启或者报警处理等。
发送:AT\r\n
返回:OK\r\n 则表示同步成功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Sent_AT(void)
{
    static char count = 0;
    const char AT_cmd[]="AT\r\n";

    if((GPRS_POWERON_STAR == Gprs_Status) || (GPRS_POWERON_END == Gprs_Status))
    {
        count ++;

        if(count > 3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bsp_StopTimer(GPRS_SYNC_TIMER_ID);
            count = 0;
                /*
                本次开机失败,添加自己代码,断电重启,或其他处理
                */
    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Sent_String((char *)AT_cmd,strlen(AT_cmd));
            }
    }
    else
    {
        bsp_StopTimer(GPRS_SYNC_TIMER_ID);
    }
}
/*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检测status引脚状态:PD4
1开机
0关机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*/
char Check_GPRS_StatusPIN(void)
{
   char status = 0;

   status = GPIOD->IDR & GPIO_Pin_4;

   return (status?1:0);
}
/*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GPRS关机延时
POWER\断电和状态切换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*/
void PowerOff_Gprs_Dely(void)
{

    GPRS_POWERKEY_OUTPUT_HIGH();        //POWERKEY PULL UP
    /*断电*/
    #ifdef GPRS_POWER_CTR_EN
      GPRS_VBAT_OFF();
   #endif
    Gprs_Status = GPRS_POWEROFF_END;
}
/*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流程:
GPRS上电->延时200mS->拉低POWERKEY->3S后拉起POWERKEY->5S后AT去同步串口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*/
volatile char PowerOn_GPRS_Count = 0;
#define POWERON_DELY  30

void PowerOn_GPRS(void)
{
    if((GPRS_POWEROFF_STAR == Gprs_Status) || (GPRS_POWEROFF_END == Gprs_Status))
    {
        bsp_StopTimer(GPRS_POWEROFF_ID); //如果正在关机,停止该进程

        #ifdef GPRS_POWER_CTR_EN
        GPRS_VBAT_ON();//供电

        /* 供电需持续一段时间 ,相当于delyMs(200)*/
        PowerOn_GPRS_Count = 0;
        while(PowerOn_GPRS_Count < POWERON_DELY);  //经验值,200ms左右
        #endif

        GPRS_POWERKEY_OUTPUT_LOW();//开始拉低POWERKEY

        //定时3s( >1.2S),定时到拉起POWERKEY
        bsp_StopTimer(POWERKEY_LOW_TIMERID);
        bsp_StartTimer(POWERKEY_LOW_TIMERID, POWERKEY_LOW_TIMERPERIOD, (bspTimerHandler)PullUp_PowerKey);
             //单次执行的定时器

        //定时5S(>3.2S)判断单片机和GPRS模块是否同步成功:         AT
        bsp_StopTimer(GPRS_SYNC_TIMER_ID);
        bsp_StartAutoTimer(GPRS_SYNC_TIMER_ID, GPRS_SYNC_TIMEPERIOD,(bspTimerHandler)Sent_AT);  //周期性的定时器

        Gprs_Status = GPRS_POWERON_STAR;

        //避免串口串电,如果控制电源,有必要这样做。
        #ifdef GPRS_POWER_CTR_EN
             USART_Config();
        #endif
    }

}
/*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关机流程:
拉低POWERKEY ->6S后拉高POWERKEY->断电
(关机拉低1S以上模块会关机,6S左右会彻底关机,此时断电对模块不会造成伤害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*/
void PowerOff_GPRS(char cmd)
{
       BitStatus res = 0;

    if((GPRS_POWEROFF_STAR != Gprs_Status) || (GPRS_POWEROFF_END != Gprs_Status))
    {
        //开始拉低POWERKEY
        GPRS_POWERKEY_OUTPUT_LOW();
        Gprs_Status = GPRS_POWEROFF_STAR;
        bsp_StopTimer(GPRS_POWEROFF_ID);
        bsp_StartTimer(GPRS_POWEROFF_ID, POWEROFF_GPRS_TIMERPERIOD, (bspTimerHandler)PowerOff_Gprs_Dely);
    }
     Led_Cmd = LED_OFF;
}
/*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开机时序中拉起POWERKEY功能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*/
void PullUp_PowerKey(void)
{
    GPRS_POWERKEY_OUTPUT_HIGH();
    Gprs_Status = GPRS_POWERON_END;
}

楼主:
使用举例:
MCU每1分钟进入一次RTC中断,一次开机,一次关机,周而复始,整个开关机过程通过LED指示:
/*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外设做初始化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Hardware_Init(void)
{
        LED_INIT();
        TIM4_Config();  //作为时间基准
        RTC_Config();
        GPIO_Init(GPRS_POWERKEY_PORT, GPRS_POWERKEY_PIN, GPIO_Mode_Out_PP_Low_Slow);
        GPIO_Init(LED_STATUS_PORT, LED_STATUS_PIN, GPIO_Mode_Out_OD_HiZ_Slow);
        GPIO_Init(LED_STATUS_PORT, LED_STATUS_PIN, GPIO_Mode_Out_OD_HiZ_Slow);

       #ifdef GPRS_POWER_CTR_EN
       GPIO_Init(GPRS_POWER_PORT, GPRS_POWER_PIN, GPIO_Mode_Out_PP_Low_Slow);

      //串口引脚输出0,防止串电。
       GPIO_Init(GPIOC,GPIO_Pin_2,GPIO_Mode_Out_OD_Low_Slow);
       GPIO_Init(GPIOC,GPIO_Pin_3,GPIO_Mode_Out_OD_Low_Slow);
      #elif
      USART_Config();
     #endif
}

#define WAKEUP_PEROID 60 //60s
void main(void)
{
       static char count = 0;

        PowerOn_Sys();
        Hardware_Init();
        enableInterrupts();

        Param_Init();
        bsp_InitTimer();
         Init_AlarmTime(WAKEUP_PEROID);//60s后触发中断
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bsp_TimerOutHandler();

              if(Rtc_flag)  //60S一次中断,第一次开机,
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Rtc_flag = 0;
                 Init_AlarmTime(WAKEUP_PEROID);

                 if(count % 2 == 0)
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PowerOff_GPRS();
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owerOn_GPRS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count ++;
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//RX,判断开机成功与否
          if(Rx_Flag)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Rx_Flag = 0;
                  Deal_Rx_FromGprs();
          }
    }

}

楼主:
void Deal_Rx_FromGprs(void)
{
    //下拉POWERKEY过程GPRS可能开机成功
    if((GPRS_POWEROFF_END != Gprs_Status)  || (GPRS_POWEROFF_STAR == Gprs_Status))
    {
            if(strstr((char*)Rx_Data.buf,"OK\r\n")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Gprs_Status = GPRS_SYNC;
            Led_Cmd = LED_ON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//固定波特率的情况下,开机或模块发生重启时会主动上报RDY
        if(strstr((char*)Rx_Data.buf,"RDY\r\n")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Gprs_Status = GPRS_SYNC;
             Led_Cmd = LED_ON;
                }
    }
        CLear_RxBuf();
}

楼主:
土匪建议:
1、如果模块不需要开关机控制,会简单很多,开机后就不需要再做多余处理。
2、如果模块涉及频繁开关及控制,比如低功耗模式一小时工作一次,最佳方案控制模块电源,关机最后一定要断电,不仅仅是省电,而且稳定。
模块的POWERKEY引脚开机时序和关机时序是相同的,如果判断错误或逻辑错误,开机和关机会颠倒、系统会混乱。而加了电源管理,关机后断电,彻底,放心。
3、如何控制模块电源,如果采用LM2596或者MIC29302这类电源芯片均有电源输出使能引脚,如果LI电池供电,可以考虑直接用MOS管控制。

楼主:
周末之前再更新:如何使用AT命令。

网友K:
好**,必须支持,

期待大作不断更新。

网友L:
土匪大作,赞!

网友M:
mark,关注GPRS如何保持实时在线,如何检测各种网络异常并作出反应(如信号不佳,SIM卡未插,服务器端异常)。另外建议楼主提供简单的代码即可,无需用状态机的方式(用状态机逻辑跳跃比较大),毕竟是交流贴,不在代码在于方法。

网友N:
很专业,留个记号继续关注

楼主:
引用 网友M:
mark,关注GPRS如何保持实时在线,如何检测各种网络异常并作出反应(如信号不佳,SIM卡未插,服务器端异常) ...

很好的建议。
确实目前数据业务的比重最大。

网友O:
好帖子搬个小板凳来学习一下

网友P:
我有个朋友在联通上班。他们的流量卡2块多钱一张,哈哈

网友Q:
支持,好**,好内容

楼主:
第二章 浅谈AT用法

一、           扔砖
很多人都觉得AT很简单,一个字符串发过去,剩下就是喝茶等结果。
土匪今天再次小题大做,单独引出篇幅讲解AT。

首先,何为AT?
本人觉得可以简单的认为:以AT开头的一个能够被模块识别的字符串。模块收到AT命令,会做解析并执行。

二、         开胃菜
先看一段代码,很多人都会这样去做:
      SendString("AT+CSCS=\"UCS2\"\r\n");
      delayms(100);
      SendString("AT+CMGS=19\r\n");

这样做合理吗?
      上述代码,从功能角度来讲没有问题,100mS等待时间足够了。
如果你是激活移动场景或者向服务器发数据,延时100ms够吗?这样的命令返回时间就不确定了,和网络环境关系很大。
AT返回值时间有长有短,也许三五秒,甚至三五分钟,因此用延时去等待是不合理的,各家模块的超时时间也不尽相同,况且这样等待程序结构也不好。

三、           上酒
几点关于AT的建议如下:
1、 AT发过去,要等待返回值,要判断返回值。
很多人说数据发不成功,连接服务器失败,等等,如果逐条AT判断返回值,每个csae针对性的处理,就不会出无法掌控的意外情况。
比如激活移动场景,尚未等到返回结果,就执行数据连接业务,一定是出问题的。

2、 AT发送是有顺序的,前一条AT发送结束,等到返回值后再发下一条,否则容易出现串口不通等意外情况。甚至把模块搞死。

3、 不要忘记处理URC
URC,指的是没有主动发送AT给模块,模块主动上报的信息,
比如开机:RDY
比如电话拨入:RING
常见的URC并不是很多,通过查阅AT命令手册可以查到全部的URC,对关心的URC要做分析和处理

如果在设备发起数据业务的时候出现了掉卡,这样数据业务永远无法建立,如果解析到掉卡主动上报的URC,事情就会变得主动了。
4、 如何解析AT返回值和URC
个人用串口的超时中断,通过字符串解析区分URC和判断AT返回内容。
5、 具体的AT参数和返回值的解析,请阅读AT手册,配合实际测试。

四、           伏笔
综上所述:
有没有好的程序架构来发送AT?
有没有好的程序架构来解析URC?
有没有好的程序架构来解析AT返回值?
这就是个人灵活发挥了,土匪整理一下代码,测试后上传和大家一起交流。

网友R:
哈哈  跟着土匪学习GPRS

网友S:
细节细节,细节决定成败。

网友T:
正在使用中,学习下

楼主:
伏笔起的有点大,逐步上夜宵。
发送AT,采用队列方案。

网友U:
GPRS有时间也玩玩

网友V:
期待已久,继续期待!

网友W:
好文,学习一下~~~~~~·

网友X:
赞楼主一个,专业

楼主:
抱歉这几天有点忙,争取周末前后继续更新。
感谢大家支持,感谢!

网友Y:
我一般是这么做的,所有的AT指令集,需要等待的时候,最好的策略其实是利用嵌入式操作系统的信号(信号量或消息队列等)的超时机制。

期待楼主更好的程序架构。

网友Z:
好贴,受益匪浅,收藏了。

网友M(2015-09-19):
引用 楼主:
浅谈AT用法
一、           扔砖很多人都觉得AT很简单,一个字符串发过去,剩下就是喝茶等结果。土匪今天再 ...

无OS的框架,采用消息队列+软件定时器+状态机,主要是如何判断模块返回的是一个完整的帧,如何不漏掉URC,供外部调用的接口如何处理?坐等楼主的思路。

网友AA:
学习了,真好要使用GPRS模块!:handshake

楼主:
第三章 AT架构浅谈

一、指导思想
前面已经讲过使用AT的原则:前一条AT返回结果后,在发送下一条。
为了安全起见,增加超时机制是有必要的。
二、     应用举例
开门见山,步入正题,如何搭建一个发送AT的比较合理的架构?话题起大了,迟迟没想好如何解释,今天硬着头皮上了,目的是抛砖引玉,是交流贴。
欢迎拍砖,砖块多了,房子才能盖起来。

选择常用的AT为例,假设想连续发送下列AT
l        AT
l        ATE0
l        AT+CMEE=0
l        AT+IPC=0,0
l        AT+CPIN?
l        AT+CSQ
l        AT+CREG?
l        AT+CGREG?
l        AT+CGATT?

楼主:
n      架构1:查询模式
适用于单任务系统,思路就是发送一条AT后,死等,直到返回值回来,根据返回值结果决定重发、发送下一条,或者其它AT.

思路简单,代码结构也简单,不容易出错。但处理URC(unsoliciteresult code)还是要增加串口接收中断的,且处理的实时性可能不够。
还有个问题,有的AT即时回复,有的AT要等一会,甚至三分钟左右,这段时间死等意味着MCU就不能处理其它事情了,大部分情况下不能满足实际使用的。

楼主:
n      架构二:中断方式

个人喜欢用的方式。

楼主:
      架构三:多任务方式
多任务处理起来会更简单,更清晰。

楼主:
代码在测试中,很快跟进。
感谢大家的支持

楼主:
引用 网友M:
无OS的框架,采用消息队列+软件定时器+状态机,主要是如何判断模块返回的是一个完整的帧,如何不漏掉URC ...

欢迎拍砖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N:
楼主,期待下文啊

久等啦,工作忙,抱歉啦
欢迎拍砖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V:
期待已久,继续期待!

已更新,欢迎拍砖,感谢支持!

楼主:
引用 网友Y:
我一般是这么做的,所有的AT指令集,需要等待的时候,最好的策略其实是利用嵌入式操作系统的信号(信号量或 ...

每条AT都是等待执行结束,才发下一条
结合FIFO,定时器实现。

已更新,欢迎拍砖,欢迎交流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A:
学习了,真好要使用GPRS模块!

欢迎交流

网友AB:
mark,收藏下,最近一直在研究GPRS与EVDO的通信,学习下

网友AC:
工作会用到,认真听课

楼主:
AT架构代码举例一、     代码举例(中断方式)
下面几条AT是常用的,是很多复杂应用的基础,暂且举例如何发送下面的AT:
l        AT
l        ATE0
l        AT+CMEE=0
l        AT+IPC=0,0
l        AT+CPIN?
l        AT+CSQ
请大家结合前面架构二:中断方式结构图思路一起看代码.
1        GPRS模块开机
2        GPRS模块同单片机同步,验证串口可以正常通信。
3        同步成功后,把要发送的AT放入队列:
charGprsCommonAT_Init(void)
{
              char At_Cmd_Buff[30] = {0};
              char At_Name_Buff[20] = {0};

              //ATE0
               strcpy(At_Name_Buff, "ATE");
               strcpy(At_Cmd_Buff, "ATE0\r\n");
               AT_InTo_Queue( At_Name_Buff,  At_Cmd_Buff, NULL);

             //AT+CMEE=0
               memset(At_Cmd_Buff, 0x0, sizeof(At_Cmd_Buff));
               memset(At_Name_Buff, 0x0, sizeof(At_Name_Buff));
               strcpy(At_Name_Buff,"AT+CMEE");
               strcpy(At_Cmd_Buff, "AT+CMEE=0\r\n");
                AT_InTo_Queue( At_Name_Buff, At_Cmd_Buff, NULL);

             //AT+IFC=0,0
               memset(At_Cmd_Buff, 0x0, sizeof(At_Cmd_Buff));
               memset(At_Name_Buff, 0x0, sizeof(At_Name_Buff));
               strcpy(At_Name_Buff,"AT+IFC");
               strcpy(At_Cmd_Buff, "AT+IFC=0,0\r\n");
               AT_InTo_Queue( At_Name_Buff, At_Cmd_Buff, NULL);

               //AT+CPIN=0,0
               memset(At_Cmd_Buff, 0x0, sizeof(At_Cmd_Buff));
               memset(At_Name_Buff, 0x0, sizeof(At_Name_Buff));
               strcpy(At_Name_Buff,"AT+CPIN");
               strcpy(At_Cmd_Buff, "AT+CPIN?\r\n");
                AT_InTo_Queue( At_Name_Buff, At_Cmd_Buff, NULL);

               //AT+CSQ
               memset(At_Cmd_Buff, 0x0, sizeof(At_Cmd_Buff));
               memset(At_Name_Buff, 0x0, sizeof(At_Name_Buff));
               strcpy(At_Name_Buff,"AT+CSQ");
               strcpy(At_Cmd_Buff, "AT+CSQ\r\n");
               AT_InTo_Queue( At_Name_Buff, At_Cmd_Buff, NULL);
}

楼主:
4 启动定时器,检查队列有待发送的AT,且前一条AT执行结束再发送下一条AT:
AtCmdEntity*pCurrentCmd = NULL;

voidAtcTimerHandle(void)
{
    /* No ATC is running */
    if ((NULL == pCurrentCmd) )
    {
        if ((!AtQueueIsEmtpy( )) &&(At_Status == ATC_RSP_FINISH))
        {
            if (AtQueueOut(&pCurrentCmd)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At_Status = ATC_RSP_WAIT;
                     Up_TxBuf((char*)pCurrentCmd->atData, strlen(pCurrentCmd->atData));
                     Sent_String(Tx_Buf,strlen(Tx_Buf))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}
}

楼主:
5  AT返回值的解析和URC的处理:
typedefAtcRspType (*AT_cmdHandle)(bool *urc);
typedef struct
{
    char *name;
    AT_cmdHandle atHandle;
}AtcHandleType;
//AT 列表
AtcHandleType  atCmdTable[ ] =
{
        {"ATE",  AtHandle},
        {"AT+CMEE",  AtHandle},
        {"AT+IFC",  AtHandle},
        {"AT+CPIN",   CpinHandle},
        {"AT+CSQ",  CsqHandle}
};
voidDeal_ATCmd(void)
{
    bool urc= TRUE;
    u16 i = 0;

    if (GPRS_SYNC == Gprs_Status)
    {
        if (NULL != pCurrentCmd)
        {
            for (i = 0; i <sizeof(atCmdTable)/sizeof(atCmdTable[0]); i++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!strcmp(pCurrentCmd->atName, atCmdTable.name)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At_Status =atCmdTable.atHandle(&urc);

                    if (ATC_RSP_FINISH ==At_Status)
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CurrentCmd = NULL;
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if (urc)
        {
            Deal_URCHandle();
        }
    }

}

楼主:
6 通用型AT返回值的处理
AtcRspType AtHandle( bool *urc)
{
   char *Rsp_Str[ ] = {"OK","ERROR"};
   s16  res = -1;
   char *p;

   u8  i = 0;
    p= (char *)Rx_Data.buf;

   while ( '\r' == *p || '\n' == *p)
    {
       p++;
    }

   for (i = 0; i < sizeof(Rsp_Str) / sizeof(Rsp_Str[0]); i++)
    {
     if (strstr( p,Rsp_Str))
       {
           res = i;
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}
    }
   *urc = FALSE;
   switch (res)
    {
       case 0:  /* OK */
       {
           At_Status  = ATC_RSP_FINISH;
       }
       break;
        case 1: /* ERROR */
       {
           At_Status = ATC_RSP_FINISH;
       }
       break;
       default:
          *urc = TRUE;
       break;
    }
   return At_Status;
}

楼主:
7 个性化AT返回值解析:CSQ应用举例
AtcRspType CsqHandle( bool *urc)
{
   char *Rsp_Str[ ] = {"OK","ERROR","+CSQ:"};
   s16  res = -1;
   u8 i = 0;
   char *p = (char *)Rx_Data.buf;
   u8 rssi = 0;
   u8 ber = 0;

   while ( '\r' == *p || '\n' == *p)
    {
       p++;
    }

   for (i = 0; i < sizeof(Rsp_Str) / sizeof(Rsp_Str[0]); i++)
    {
      if (strstr( p,Rsp_Str))
       {
           res = i;
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}
    }

   *urc = FALSE;
   switch (res)
    {
       case 0:  /* OK */
       {
           if(SevrerConnectStatus == FALSE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if (Csq_Ok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connectto server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sp_StartTimer(CSQ_TIMER_ID,CSQ_TIMERPERIOD, (bspTimerHandler)AT_GetCSQ);

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At_Status  = ATC_RSP_FINISH;
       }
       break;
       case 1:  /* ERROR */
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bsp_StartTimer(CSQ_TIMER_ID,CSQ_TIMERPERIOD, (bspTimerHandler)AT_GetCSQ);

           At_Status = ATC_RSP_FINISH;

       }
       break;
       case 2: /* +CSQ: */
       {

           p += strlen("+CSQ:");
           while (' ' == *p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++;
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while (*p >= '0' && *p <= '9')
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rssi *= 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rssi += *p++ - '0';
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while ((' '== *p) || (',' == *p)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++;
           }
           while (*p >= '0' && *p <= '9')
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ber *= 10;
                ber += *p++ - '0';

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if (rssi > MIN_CSQ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sq_Ok = TRUE;

           }

       break;
       default:
          *urc = TRUE;
       break;
    }

}
     returnAt_Status;
}

楼主:
8 URC解析框架
void Deal_URCHandle(void)
{
   static char      Closed_count = 0;
   char *p = (char *)Rx_Data.buf;
   s16  urcType = -1;
   u8    i  = 0;
  static char count_pdp = 0;
   char *UrcTable[ ] =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"CONNECT OK"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"ALREADYCONNECT"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"CONNECT FAIL"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"SERVER OK"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"SERVER ERROR"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"REMOTE IP:"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"CLOSED"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"+PDP: DEACT"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"+CIPRXGET:1"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"RING"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"NO CARRIER"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"NO DIALTONE"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"BUSY"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"NO ANSWER"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"OK"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"+CPIN: NOT READY"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"+CREG: "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"+CGREG: "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;
           while ('\r' == *p || '\n'== *p)
           {
         p++;
           }
           for (i = 0; i < sizeof(UrcTable)/sizeof(UrcTable[0]); i++)
           {
        if (strstr(p, UrcTable)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rcType = i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}
           }
           switch (urcType)
           {
         case 0: /* CONNECT OK */
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case 1:  /* ALREADY CONNECT */
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case 2: /* CONNECT FAIL */
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case 3: /* SERVER OK */
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case 4:   /* SERVER ERROR */
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case 5:  /* REMOTE IP: */
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case 6: /* CLOSED */
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case 7: /* +PDP: DEACT */
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case8:    /* +CIPRXGET: 1 */
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case 9: /* RING */
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case 10:  /* NO CARRIER */
              case 11:  /* NO DIALTONE */
              case 12:  /* BUSY */
              case 13:  /* NO ANSWER */
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case 14:  /* OK */
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case15:   //+CPIN: NOT READY
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default:
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}

}

楼主:
9      主函数举例:
void main(void)
{
       PowerOn_Sys();
       Hardware_Init();
       enableInterrupts();
       Param_Init();
        bsp_InitTimer();
        PowerOn_GPRS();
       while(1)
       {
             bsp_TimerOutHandler();
              if((GPRS_SYNC== Gprs_Status) && (!Gprs_Init_Flag))
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GprsCommonAT_Init();//单次执行的任务
                     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             AT执行过程: 入FIFO ->出FIFO,发送给模块 -> 等返回值 ->执行结束
                     AT发送给模块到执行结束这段时间,称之为    ATC_RSP_WAIT,余下过程称为ATC_RSP_FINISH
                    只有在ATC_RSP_FINISH状态下才能发送AT给模块
                   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                   bsp_StartAutoTimer(AT_TIMER_ID, AT_TIMERPERIOD,(bspTimerHandler)AtcTimerHandl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At_Status =ATC_RSP_FINISH;
                    Gprs_Init_Flag = 1;
        } //RX,判断开机成功与否

             if(Rx_Flag)
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Rx_Flag = 0;

                 Deal_Rx_FromGprs();    //解析AT返回值、URC
             }
    }
}

楼主:
如上代码架构参考了官方的二次开发的例子。
经过测试,可以正常工作。

欢迎交流。

网友S:
楼主上了干货,顶^^^^^^

网友AD:
顶下楼主,很精彩

网友AE:
占座学习,最近我也在研究sim900A,用的是STC的单片机,主要是发短信,有时成功又时失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E:
占座学习,最近我也在研究sim900A,用的是STC的单片机,主要是发短信,有时成功又时失败 ...

要看每条AT的返回值,根据返回值分析。
如果你有多个串口,可以将运行信息打印出来,实时输出,便于分析定位。

楼主:
第四章  DTMF实现远程开门

前言
最近,土匪所在小区改造,所有楼下的门锁变成了电话开门,这让我想起刚刚毕业时进入第一家公司的一段经历:
当时去电力机房安装监控设备,有些很小的独立的机房会在村落旁边或者在庄稼地附近,费尽周折找到一个无人值守的机房,一个小灵通过去,输入几个密码门就打开了。第一次见到这么神奇的高科技,很是惊叹。

今天才知道这里用的是DTMF(dual-tone multifrequency)技术。
想了解DTMF理论,度娘讲解的非常详细,这里不废话。

楼主:
步入正题
如何接收DTMF音?
用GPRS如何做到电话开门?
拿SIM900A为例说明,GPRS实现到电话开门功能,手机拨打拨快,建立语音通信后,手机键盘按键,模块能识别到即为成功。
l        其思路就是被叫方首先使能DTMF侦测功能,之后建立语音通信。
l        再此基础上,主叫方通过电话键盘发送DTMF音,接收方(这里指SIM900A)会通过URC上报DTMF识别的字符。
l        下图为思路:

l         AT操作流程:

楼主:
发送DTMF
参照AT命令:AT+VTS
建立语音通信后,模块通过AT+VTS实现DTMF的发送,比如:
AT+VTS=4
OK
AT+VTS=*
OK
模块发送,手机听筒能听到声音,这就成功了。

楼主:
注意事项:
并不是所有版本都支持DTMF,需要咨询原厂。
DTMF成功率不是100%。出现问题时重复操作即可。

至此,一个包含远程电话开门功能的GPRS部分就完成了,DTMF部分也就结束了。

楼主(2015-10-19):
;P  以为没有人关注,准备短信部分。

网友S:
100楼是我的……

楼主:
不知不觉100楼了,感谢大家支持。
会继续更新。
下一篇章短信,酝酿之中。

网友AF:
其实硬件层面需要考虑的东西也很多

网友AG:
楼主太强大了,赞一个。坐等楼主

楼主:
这几天赶项目,本周末会更新短信部分。感谢支持!

网友AH:
顶楼主,好东西,没找到过这么详细的GPRS模块的用法过。

网友AD:
楼主继续更新啊

楼主:
抱歉,这几天在赶项目,明天就有时间了。

抱歉

网友AI:
看得清楚不是很明白

楼主:
引用 网友AI:
看得清楚不是很明白

不清楚的地方可以交流。
交流才有提高。

网友AJ(2015-11-20):
好贴,持续关注@最近也在玩这块,看到SIM900A要停产了,好像是用SIM800C全面替换,想到既然是玩,就玩个高档点的模块,用了最新的主推的SIM7100C。不过都是英文资料,看着头大,还是参考SIM900A在进行调试,中文短信这块还没调好;期待楼主把短信这块详细讲解,如文本模式下英文、中文短信,PDU模式下短信等等,期待!

HTTP模式通信,是我主要需要调试的,期待

楼主:
引用 网友AI:
很多都在用合方圆GU900E在替代sim900A使用,功能更加全面速度更快,功耗更低,性能更加稳定。建议可以尝 ...

与其绞尽脑子在营销上设局,不如踏踏实实做好产品,好产品靠的是口碑相传。

楼主:
第五章  短信

短信这里分几个部分:如何发送英文短信?
如何发送中文短信?
文本模式和PDU的区别?
如何处理长短信?
1\参照SIM900A_AT命令手册_V1.05(中文) P223,短信命令部分。
AT+CMGF=1

OK
AT+CSCS="GSM"

OK
AT+CMGS="1358888××××"

> HELLO ,HERO!

>
+CMGS: 158

OK

至此,英文短信搞定!

2\那么,中文短信如何处理?
Baidu一下,很多**介绍都说,文本模式不能发送中文,果真吗?
看下面:
at+csmp=17,167,2,25

OK
at+cscs="UCS2"

OK
at+CMGS="0031003300350038003800380038003X003X003X003X"

> 4F604F1A6210529F

>
+CMGS: 159

OK
替换成自己要发的短信内容和号码。
文本方式下,中文搞定!
短信号码和发送的中文内容,经过“文本与unicode码转换小工具”转换,该软件很容易下载到。
3\至此,中英文均可以采用文本方式发送,那么PDU和文本的最大区别在哪?什么时候使用PDU方式??
土匪对短信没有深层次的研究,目的就是能利用模块,实现常见短信的应用,经过测试发现,在处理长短信的时候选择PDU方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J:
好贴,持续关注@最近也在玩这块,看到SIM900A要停产了,好像是用SIM800C全面替换,想到既然是玩,就玩个高 ...

欢迎支持。
目前短信只做了长短信的解析,没有做发送,这部分这几天测试下。

楼主:
上传官方提供的二次开发部分关于短信的demo:
#define STR_CME_EER           "+CME ERROR:"
#define STR_ERR                  "ERROR"
#define STR_OK                       "OK"
#define STR_INPUT               ">"
#define SEND_OK                  "CMGS"

#define FL_END 100

#define MAX_AT_LEN 100
#define MAX_DATALEN 200

typedef enum ATCmdTypTag
{
    AT_NULL=0,
    AT_TEST,
    AT_READ,
    AT_WRITE,
    AT_EXECUT,
    AT_ELSE
}ATCmdTyp;

typedef enum ResTag
{
    RES_OK,              // AT command response is OK
    RES_ERROR,
    RES_ELSE
}t_res;

typedef struct CurcmdTag
{
    ascii cmd_string[MAX_AT_LEN];
    u8   cmd_type;
} t_curcmd;

typedef s8(*fl_cmdhandle)(u8 *data,t_curcmd *curcmd);

typedef struct attab
{
    u8* cmd;
    fl_cmdhandle    hd;
}t_attab;

void  clearcmd(t_curcmd *cmd);
static s8 updatecmd(u8 *cmddata, t_curcmd *cmd, ATCmdTyp cmdtype);

FlEventBuffer   __align__ flEventBuffer;
FlEventBuffer   __align__ flEventBufferM1;
FlEventBuffer   __align__ flEventBufferM2;
FlEventBuffer   __align__ flEventBufferM3;
FlEventBuffer   __align__ flEventBufferM4;
FlEventBuffer   __align__ flEventBufferM5;
extern void waitForSysInt(void);
extern void fl_MultiTaskPrio1(void);
extern void fl_MultiTaskPrio2(void);
extern void fl_MultiTaskPrio3(void);
extern void fl_MultiTaskPrio4(void);
extern void fl_MultiTaskPrio5(void);
/** Init function */
fl_task_entry fl_init = waitForSysInt;

/** Entry functions */
fl_task_entry fl_entries[] = { fl_MultiTaskPrio1, fl_MultiTaskPrio2, fl_MultiTaskPrio3, fl_MultiTaskPrio4, fl_MultiTaskPrio5, NULL };

/

楼主: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Function:  CHECK_OK

* Description: check the return value of AT command.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static s8 CHECK_OK(u8 *data, t_curcmd *curcmd)
{
    s8 *p1=NULL;
    s8 *p2=NULL;
    p1 = (s8 *)strstr((const char *)data,STR_OK);
    p2 = (s8 *)strstr((const char *)data,STR_ERR);
    /*return OK*/
    if(NULL != p1)
   {
        return RES_OK;
    }
    /*return ERROR*/
    if(NULL != p2)
   {
        return RES_ERROR;
    }
    return RES_ELSE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Function:  CHECK_CMGF

* Description: check the return value of AT+CMGF command  from modem, if the value is correct,
                      do the following tasks.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static s8 CHECK_CMGF(u8 *data, t_curcmd *curcmd)
{
    s8 checkok=RES_ERROR;
    checkok=CHECK_OK(data,curcmd);
    switch (checkok)
    {
        case RES_OK:
        {
            updatecmd((u8*)"AT+CSCS\r", curcmd,AT_WRITE);
            ebdat9_01SendToModem((u8*)"AT+CSCS=\"UCS2\"\r", sizeof("AT+CSCS=\"UCS2\"\r"));
            return RES_OK;
        }
        case RES_ERROR:
        return RES_ERROR;

        case RES_ELSE:
        return RES_ELSE;
    }
    return FL_ERROR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Function:  CHECK_CSCS

* Description: check the return value of AT+CSCS command  from modem, if the value is correct,
                      do the following tasks.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static s8 CHECK_CSCS(u8 *data, t_curcmd *curcmd)
{
    s8 checkok=RES_ERROR;
    checkok=CHECK_OK(data,curcmd);
    switch (checkok)
    {
        case RES_OK:
        {
            updatecmd((u8*)"AT+CSMP\r", curcmd,AT_WRITE);
            ebdat9_01SendToModem((u8*)"AT+CSMP=17,167,0,25\r", sizeof("AT+CSMP=17,167,0,25\r"));
            return RES_OK;
            }
        case RES_ERROR:
        return RES_ERROR;

        case RES_ELSE:
        return RES_ELSE;
    }
    return FL_ERROR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Function:  CHECK_CSMP

* Description: check the return value of AT+CSMP command  from modem, if the value is correct,
                      do the following tasks.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static s8 CHECK_CSMP(u8 *data, t_curcmd *curcmd)
{
    s8 checkok=RES_ERROR;
    checkok=CHECK_OK(data,curcmd);
    switch (checkok)
    {
        case RES_OK:
        {
            updatecmd((u8*)"AT+CMGS\r",  curcmd,AT_WRITE);
            /*please input your own cell number!*/
            ebdat9_01SendToModem((u8*)"AT+CMGS=\"00310035003800300030003800300036003100300030\"\r",\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izeof("AT+CMGS=\"00310035003800300030003800300036003100300030\"\r"));
            return RES_OK;
            }
        case RES_ERROR:
        return RES_ERROR;

        case RES_ELSE:
        return RES_ELSE;
    }
    return FL_ERROR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Function:  CHECK_CSGS

* Description: check the return value of sms send command, if the return value contains"CMGS",
                      it indicates that the msg is sent to the destination successfully.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static s8 CHECK_CMGS(u8 *data, t_curcmd *curcmd)
{
    s8 *pKey=NULL;
    pKey = (s8*)strstr((const char *)data,STR_INPUT);
    if(NULL != pKey)
    {
        updatecmd((u8*)">\r",  curcmd,AT_ELSE);
        ebdat9_01SendToModem((u8*)"4F60597D\x1a\r", sizeof("4F60597D\x1a\r"));
        return RES_OK;
    }
    pKey = (s8*)strstr((const char *)data,STR_ERR);
    if(NULL != pKey)
    {
        return RES_ERROR;
    }
    return FL_ERROR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Function: CHECK_RESULT

* Description: check the return value of sms send command, if the return value contains"CMGS",
                      it indicates that the msg is sent to the destination successfully.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static s8 CHECK_RESULT(u8 *data, t_curcmd *curcmd)
{
    s8 *pKey=NULL;
    pKey = (s8*)strstr((const char *)data,SEND_OK);

    if(NULL != pKey)
    {
        ebdat7_01DebugTrace("***SMS SEND OK!!!***");
        return RES_OK;
    }
    pKey = (s8*)strstr((const char *)data,STR_OK);
    if(NULL != pKey)
    {
        curcmd->cmd_string[0]=0;
        curcmd->cmd_type=AT_NULL;
        ebdat7_01DebugTrace("***SMS SEND OVER!!!***");
        return FL_END;
    }

    pKey = (s8*)strstr((const char *)data,STR_ERR);
    if(NULL != pKey)
    {
        ebdat7_01DebugTrace("***SMS SEND ERROR!!!***");
        return RES_ERROR;
    }
    return FL_ERROR;
}

/*init tab of AT command*/
t_attab attab[] = {
  {(u8*)"AT+CMGF",CHECK_CMGF},
  {(u8*)"AT+CSCS",CHECK_CSCS},
  {(u8*)"AT+CSMP",CHECK_CSMP},
  {(u8*)"AT+CMGS",CHECK_CMGS},
  {(u8*)">",CHECK_RESULT},
}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Function:  clearcmd

* Description: clear the flcurcmd table.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 clearcmd(t_curcmd *cmd)
{
    /*set 0*/
    memset(cmd->cmd_string,0,MAX_AT_LEN);
    cmd->cmd_type=AT_NULL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Function:  updatecmd

* Description: update the flcurcmd table, make sure it contains the latest command to be exauted.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static s8 updatecmd(u8 *cmddata, t_curcmd *cmd, ATCmdTyp cmdtype)
{
    char *p1 = NULL;
    char *p2 = NULL;

     /*check the input parameter*/
    if((NULL == cmd)||(NULL == cmddata))
    {
          return FL_ERROR;
    }
    clearcmd(cmd);
    p1 = (char*)cmddata;
    p2 = strchr((const char *)cmddata,0x0D);
    memcpy(cmd->cmd_string,p1,p2-p1);
    cmd->cmd_type=cmdtype;
    return FL_OK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Function:       fl_entry
*  Object:         Customer application
*  Variable Name     |IN |OUT|GLB|  Utilisation
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fl_entry()
{
    bool  keepGoing = TRUE;
    u32 para1;
    u16 i;
    s8 result=-2;

     t_curcmd *flcurcmd;
    flcurcmd = ebdat4_01GetMemory(sizeof(t_curcmd ));
    if( NULL== flcurcmd)
    {
        ebdat7_01DebugTrace("ALLOCATE MEMORY FAILED");
    }

    /*INIT currentcmd table*/
    clearcmd(flcurcmd);

    /* Echo mode off*/
    ebdat9_01SendToModem((u8*)"ATE0\r",strlen("ATE0\r"));
    ebdat7_00EnterDebugMode();

    while (keepGoing == TRUE)
    {
        memset((u8*)&flEventBuffer,0x00,sizeof(flEventBuffer));
        eat1_02GetEvent(&flEventBuffer);

        switch(flEventBuffer.eventTyp)
        {

            case EVENT_MODEMDATA: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 MODEM_CRWP == flEventBuffer.eventData.modemdata_evt.type 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flEventBuffer.eventData.modemdata_evt.data[flEventBuffer.eventData.modemdata_evt.length] = 0;

                    /*get AT+CRWP parameters */
                    i = sscanf((const char *)flEventBuffer.eventData.modemdata_evt.data, "AT+CRWP=%d",¶1);

                    /*execute AT+CRWP=1  to trigger sms sending function.*/
                    if( para1 == 1 )
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note the first AT command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pdatecmd((u8*)"AT+CMGF\r", flcurcmd,AT_WRITE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sends the output data from core to embedded application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bdat9_03SetModemdataToFL(TRU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bdat9_01SendToModem((u8*)"AT+CMGF=1\r", sizeof("AT+CMGF=1\r"));
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( MODEM_CMD == flEventBuffer.eventData.modemdata_evt.type )
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if(AT_NULL != flcurcmd->cmd_type)
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find the AT COMMAND from mytab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 = 0;i< (sizeof(attab)/sizeof(t_attab))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trcmp((const char*)flcurcmd->cmd_string,(const char*)attab.cmd) ==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compare the current command to attab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sult = attab.hd((u8 *)flEventBuffer.eventData.modemdata_evt.data,flcurcmd);    //核心部分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 RES_OK == result 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bdat7_01DebugTrace("OK\r\n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 FL_END == result 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bdat9_03SetModemdataToFL(FALS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 RES_ERROR == result 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bdat7_01DebugTrace("%s command return ERROR!",flcurcmd->cmd_string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clean the flcurcmd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earcmd(flcurcmd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bdat9_03SetModemdataToFL(FALS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 RES_ELSE == result 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bdat7_01DebugTrace("UNKNOW RES 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bdat9_02SendToSerialPort((char * )flEventBuffer.eventData.modemdata_evt.data,\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EventBuffer.eventData.modemdata_evt.length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ERROR occurs in the flow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 FL_ERROR == result 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bdat7_01DebugTrace("flow ERROR in %s",flcurcmd->cmd_string 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clean the flcurcmd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earcmd(flcurcmd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sends the output data from core to the port directly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bdat9_03SetModemdataToFL(FALS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sends string to serial port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bdat9_02SendToSerialPort((char * )flEventBuffer.eventData.modemdata_evt.data,\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EventBuffer.eventData.modemdata_evt.length);
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;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case EVENT_UARTDATA:

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case EVENT_INTR:

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case EVENT_SERAILSTATUS:

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case EVENT_TIMER:

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default:
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}
    }
}

楼主:
简单描述一下:
通过外部串口AT+CRWP命令触发发送短信操作。

楼主:
提供一些标准接口函数:
bool gsm7BitConvertIRA(const u8 *gsmData, u16 gsmLen, u8 *iraData, u16 *iraLen, bool dropInconvertible)
{
    bool result = TRUE;
    u8 IraValue = 0;
    u16 i = 0;

    *iraLen = 0;
    for (i = 0; i < gsmLen;i++)
    {
        if (IS_EXT_GSM(*gsmData))
        {
            /* 0x1B: GSM 03.38  Extension character */
           gsmData++;
           i++;
                 IraValue = ext_gsm7_to_ira[*gsmData++];
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IraValue = gsm7_to_ira[*gsmData++];
        }

        if  (IraValue != INVALID_CHAR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*iraData++ = IraValue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 (!dropInconvertible)
        {
            result = FALSE;
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*iraData++ = REPLACEMENT_CHAR;
        }

        (*iraLen)++;
    }

    *iraData = '\0';

    return result;
}

楼主:
bool  IRAConvertGsm7Bit(const u8 *iraData, u16 iraLen, u8 *gsmData, u16 *gsmLen, bool dropInconvertible)
{
    bool result = TRUE;
    u8 gsmValue = 0;
    u16 i = 0;

    *gsmLen = 0;
    for (i = 0; i < iraLen; i++)
    {
        gsmValue = ira_to_gsm7[*iraData];
        if (gsmValue != INVALID_CHAR)
        {
            *gsmData++ = gsmValue;
            (*gsmLen)++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 ((gsmValue = ira_to_ext_gsm7[*iraData]) != INVALID_CHAR)
        {
            *gsmData++ = 0x1B;
            *gsmData++ = gsmValue;
            *gsmLen += 2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 (!dropInconvertible)
        {
            result = FALSE;
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/* Replace inconvertible char with a space */
            *gsmData++ = REPLACEMENT_CHAR;
            (*gsmLen)++;
        }
        iraData++;
    }

    return result;
}

s32 gsmInvertNumbers(const char* pSrc, char* pDst, s32 nSrcLength)
{
        s32 nDstLength;
        u8 ch;
    s32 i;

        nDstLength = nSrcLength;

        for(i=0; i<nSrcLength;i+=2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h = *pSrc++;
                *pDst++ = *pSrc++;
                *pDst++ = ch;
        }

        if(nSrcLength & 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*(pDst-2) = 'F';
                nDstLength++;
        }

        *pDst = '\0';

        return nDstLength;
}

s32 gsmSerializeNumbers(const char* pSrc, char* pDst, s32 nSrcLength)
{
        s32 nDstLength;
    s32 i = 0;
        u8 ch;

        nDstLength = nSrcLength;

        for(i=0; i<nSrcLength;i+=2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h = *pSrc++;
                *pDst++ = *pSrc++;
                *pDst++ = ch;
        }

        if(*(pDst-1) == 'F'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Dst--;
                nDstLength--;
        }

        *pDst = '\0';

        return nDstLength;
}

s32 gsmBytes2String(const u8 *pSrc, char  *pDst, s32 nSrcLength)
{
        const u8 tab[]="0123456789ABCDEF";
    s32 i = 0;

        for (i=0; i < nSrcLength; 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*pDst++ = tab[*pSrc >> 4];
                *pDst++ = tab[*pSrc & 0x0f];

                pSrc++;
        }

        *pDst = '\0';

        return nSrcLength * 2;
}

s32 gsmString2Bytes(const char* pSrc, u8* pDst, s32 nSrcLength)
{
    s32 i = 0;

        for (i=0; i<nSrcLength; i+=2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*pSrc>='0' && *pSrc<='9'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pDst = (*pSrc - '0') << 4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pDst = (*pSrc - 'A' + 10) << 4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pSrc++;

                if(*pSrc>='0' && *pSrc<='9'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pDst |= *pSrc - '0'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pDst |= *pSrc - 'A' + 1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pSrc++;
                pDst++;
        }

        return nSrcLength / 2;
}

s32 gsmEncode8bit(const char* pSrc,u8 *pDst, s32 nSrcLength)
{
    s32 i = 0;

        for(i=0; i<nSrcLength; 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*pDst++ = *pSrc++;
        }

        return nSrcLength;
}

s32 gsmDecode7bit(const u8* pSrc, char *pDst, s32 nSrcLength)
{
        s32 nSrc;
        s32 nDst;
        s32 nByte;
        u8 nLeft;

        nSrc = 0;
        nDst = 0;

        nByte = 0;
        nLeft = 0;

        while(nSrc<nSrcLength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*pDst = ((*pSrc << nByte) | nLeft) & 0x7f;
                nLeft = *pSrc >> (7-nByte);

            pDst++;
            nDst++;

                nByte++;

                if(nByte == 7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pDst = nLeft;

                     pDst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Dst++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Byte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Left = 0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pSrc++;
                nSrc++;
        }

        *pDst = 0;

        return nDst;
}

s32 gsmEncode7bit(const char* pSrc, u8* pDst, s32 nSrcLength)
{
        s32 nSrc;
        s32 nDst;
        s32 nChar;
        u8  nLeft = 0;
        u8  cSrc;

        nSrc = 0;
        nDst = 0;

        while(nSrc<nSrcLength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nChar = nSrc & 7;
                cSrc = *pSrc;
                if(nChar == 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Left = cSrc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pDst++ = (cSrc << (8-nChar)) | nLeft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Left = cSrc >> nChar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Dst++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pSrc++; nSrc++;
        }

        return nDst;
}

s32 gsmDecode8bit(const u8* pSrc, char * pDst, s32 nSrcLength)
{
    s32 i = 0;

        for(i=0; i<nSrcLength; 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*pDst++ = *pSrc++;
        }

        return nSrcLength;
}

u8 gsmDecodeSmsValidity(const u8 *data,SmsValidityFormatType validityFormat)
{
    u8 pos = 0;

    if (data == NULL )
    {
       return 0;
    }
    else
    {
        switch(validityFormat)
        {
           case SMS_VALIDITY_NONE:
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case SMS_VALIDITY_RELATIVE:
           pos ++;
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case SMS_VALIDITY_ABSOLUTE:
           pos += 7;
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case SMS_VALIDITY_ENHANCED:
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}
    }

    return pos*2;
}

u8 SmsDecodeDcs(const u8  *data, SmsDcsType  *dcs)
{
    u8 pos = 0;
    u8 i;

     if (data == NULL || dcs == NULL)
     {
         return 0;
     }

     dcs->msgClass          = SMS_MSG_CLASS_NONE;
     dcs->msgWaiting    =   SMS_MSG_WAITING_NONE;
     dcs->alphabet       = SMS_ALPHABET_7_BIT_DEFAULT;
     dcs->isCompressed  = FALSE;

     /* bits 7-6 */
     i = ( data[pos] & 0xC0 ) >> 6;
     switch( i )
     {
         case 0:
          /* pattern 00xx xxxx */
         dcs->isCompressed = data[pos] & 0x20;
         if( data[pos] & 0x10 )
         {
            dcs->msgClass = (SmsMsgClassType) (data[pos] & 0x03);
         }
         else
         {
           /* no class information */
           dcs->msgClass = SMS_MSG_CLASS_NONE;
        }
        dcs->alphabet = (SmsAlphabetType) (( data[pos] & 0x0C ) >> 2);
        break;

        case 3:
        /* bits 5-4 */
        if( (data[pos] & 0x30) == 0x30 )
        {
           /* pattern 1111 xxxx */

          /* bit 3 is reserved */

          /* bit 2 */
          dcs->alphabet = (data[pos] & 0x04 ) ? SMS_ALPHABET_8_BIT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MS_ALPHABET_7_BIT_DEFAULT;

          /* bits 1-0 */
          dcs->msgClass = (SmsMsgClassType) (data[pos] & 0x03);

          /* set remaining fields */
          dcs->isCompressed  = FALSE;
          dcs->msgWaiting    = SMS_MSG_WAITING_NONE_1111;
       }
       else
       {
           /* Message waiting groups
           */
          dcs->isCompressed  = FALSE;
          dcs->msgClass          = SMS_MSG_CLASS_NONE;

          /* bits 5-4 */
          if( (data[pos] & 0x30) == 0x00 )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dcs->msgWaiting  = SMS_MSG_WAITING_DISCARD;
             dcs->alphabet     = SMS_ALPHABET_7_BIT_DEFAULT;
          }
          else if( (data[pos] & 0x30) == 0x10 )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dcs->msgWaiting  = SMS_MSG_WAITING_STORE;
             dcs->alphabet     = SMS_ALPHABET_7_BIT_DEFAULT;
          }
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dcs->msgWaiting  = SMS_MSG_WAITING_STORE;
             dcs->alphabet     = SMS_ALPHABET_UCS2;
          }

          /* bit 3 */
          dcs->msgWaitingActive = ( data[pos] & 0x08 ) ? TRUE : FALSE;

          /* bit 2 is reserved */

          /* bits 1-0 */
         dcs->msgWaitingKind = (SmsMsgWaitingKindType) (data[pos] & 0x03);
      }
      break;

      default:
        dcs->alphabet       = SMS_ALPHABET_7_BIT_DEFAULT;
        dcs->isCompressed  = FALSE;
        dcs->msgWaiting    = SMS_MSG_WAITING_NONE;
        dcs->msgClass          = SMS_MSG_CLASS_NONE;
        break;
    }

    if ( dcs->alphabet > SMS_ALPHABET_UCS2 )
    {
       dcs->alphabet = SMS_ALPHABET_7_BIT_DEFAULT;
    }

    dcs->rawDcsData = data[pos];

    pos ++;

    return pos;
}

bool  gsmEncodePdu( SM_PARAM* pSrc, char* pDst, u16 *dstLen)
{
#define MAX_GSM7BIT_SMS_LEN   160
    s32  nDstLength = 0;
        u8  buf[256] = { 0 };
    bool result = TRUE;
        s32 nLength;

        /* SMSC address field */
        nLength = strlen(pSrc->SCA);

        if( nLength )
    {
                buf[0] = (s8)((nLength & 1) == 0 ? nLength : nLength + 1) / 2 + 1;
                buf[1] = 0x81;
                nDstLength = gsmBytes2String(buf, pDst, 2);
                nDstLength += gsmInvertNumbers(pSrc->SCA, &pDst[nDstLength], nLength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{
                pDst[nDstLength++]='0';
                pDst[nDstLength++]='0';
        }

        nLength = strlen(pSrc->TPA);
        buf[0] = 0x11;
        buf[1] = 0;

        if( '+' == pSrc->TPA[0] )
    {
                memmove( pSrc->TPA, pSrc->TPA+1, nLength );
                nLength -= 1;
                buf[3] = 0x91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{
                buf[3] = 0x81;
        }

        buf[2] = (s8)nLength;
        nDstLength += gsmBytes2String(buf, &pDst[nDstLength], 4);
        nDstLength += gsmInvertNumbers(pSrc->TPA, &pDst[nDstLength], nLength);

        nLength = strlen(pSrc->TP_UD);
        buf[0] = pSrc->TP_PID;
        buf[1] = pSrc->TP_DCS;

  /*
        VP Value Validity period value
        0-143 (VP + 1) x 5 minutes (i.e 5 minutes intervals up to 12 hours)
        144-167 12 hours + ((VP-143) x 30 minutes)
        168-196 (VP-166) x 1 day
        197-255 (VP - 192) x 1 week
*/
        buf[2] = g_sms_vp;     /* 4 days */

        if(pSrc->TP_DCS == GSM_7BIT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har  tmpGsm[260];
        s32 nSrcLength;

        nSrcLength = strlen((char *)pSrc->TP_UD);
        IRAConvertGsm7Bit((const u8 *)(pSrc->TP_UD), nSrcLength, (u8 *)tmpGsm, (u16 *)&nLength,TRUE);
                buf[3] = nLength;
                nLength = gsmEncode7bit(tmpGsm, &buf[4], nLength+1) + 4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 (pSrc->TP_DCS == GSM_8BIT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buf[3] = gsmEncode8bit(pSrc->TP_UD, &buf[4], nLength);
                nLength = buf[3] + 4;
        }
    else if (pSrc->TP_DCS == GSM_UCS2)
    {
        *dstLen = 0;
        return FALSE;
    }

        nDstLength += gsmBytes2String(buf, &pDst[nDstLength], nLength);
    *dstLen = nDstLength;

        return result;
}

bool gsmDecodePdu(const char* pSrc, SM_PARAM* pDst, u16 *dstLen)
{
    SmsValidityFormatType validityFormat;
    SmsDcsType  dcs;
    bool result = TRUE;
        u16 nDstLength;
        u8  tmp;
        u8 buf[256];
        u8 TP;

    *dstLen = 0;
        memset( pDst, 0, sizeof(SM_PARAM) );

        gsmString2Bytes(pSrc, &tmp, 2);
        if (tmp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mp = (tmp - 1) * 2;
                pSrc += 4;
                gsmSerializeNumbers(pSrc, pDst->SCA, tmp);
                pSrc += tmp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Src += 2;
        }

        gsmString2Bytes(pSrc, &TP, 2);
        pSrc += 2;

        validityFormat = (SmsValidityFormatType) (( TP & 0x18 ) >> 3); /* bits 3, 4 */

        if( TP & 0x1 )
    {
                pSrc += 2;
        }

    /* the long sms.Discard it */
    if (TP & 0x40)
    {
        return FALSE;
    }

    /* the status reprt.Discard it */
    if (( TP & 0x3 ) == 0x2)
    {
        return FALSE;
        }

    gsmString2Bytes(pSrc, &tmp, 2);
    if(tmp & 1)
    {
      tmp += 1;
    }
    pSrc += 2;

    gsmString2Bytes(pSrc, &pDst->TPATP, 2);
    pSrc += 2;

        if( 0x91 == pDst->TPATP )
    {
        pDst->TPA[0] = '+';
                gsmSerializeNumbers(pSrc, pDst->TPA+1, tmp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( 0xD0 == pDst->TPATP)
    {
             nDstLength = gsmString2Bytes(pSrc, buf, tmp & 7 ? (int)tmp * 7 / 4 + 2 : (int)tmp * 7 / 4);
                 nDstLength = tmp *4 /7;
             gsmDecode7bit(buf, pDst->TPA, nDstLength);
    }
    else
    {
            gsmSerializeNumbers(pSrc, pDst->TPA, tmp);
    }
        pSrc += tmp;

        gsmString2Bytes(pSrc, (unsigned char*)&pDst->TP_PID, 2);
        pSrc += 2;
        gsmString2Bytes(pSrc, (unsigned char*)&pDst->TP_DCS, 2);

        SmsDecodeDcs( (unsigned char*)&pDst->TP_DCS, &dcs );
        pSrc += 2;

        if( TP & 0x1 )
    {
                pSrc += gsmDecodeSmsValidity( (u8 *)pSrc, validityFormat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{
                gsmSerializeNumbers(pSrc, pDst->TP_SCTS, 14);
                pSrc += 14;
        }

        gsmString2Bytes(pSrc, &tmp, 2);
        pSrc += 2;

        if (dcs.alphabet == SMS_ALPHABET_7_BIT_DEFAULT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har tmpGsm[260] = { 0 };
        u16 gsmLen = 0;

            nDstLength = gsmString2Bytes(pSrc, buf, tmp & 7 ? (s32)tmp * 7 / 4 + 2 : (s32)tmp * 7 / 4);
            gsmDecode7bit(buf, tmpGsm, nDstLength);
                tmpGsm[tmp] = '\0';

        gsmLen = strlen(tmpGsm);
        gsm7BitConvertIRA((const u8 *)tmpGsm, gsmLen, (u8 *)pDst->TP_UD, &nDstLength, TRUE);
                pDst->TP_UD[nDstLength] = '\0';
        }
    else if (dcs.alphabet == SMS_ALPHABET_8_BIT)
    {
        nDstLength = gsmString2Bytes(pSrc, buf, tmp * 2);
            nDstLength = gsmDecode8bit(buf, pDst->TP_UD, nDstLength);
        *dstLen = nDstLength;
    }
        else if(dcs.alphabet == SMS_ALPHABET_UCS2)
        {
        result = FALSE;
        }

        return result;
}

楼主:
TCPIP学习

TCPIP目前使用非常广泛,参照官方的《AN_SIM900_TCPIP_V1.01.pdf》实现。
本人在DTU项目中,采用TCPIP方式,可以稳定的实现数据的链接和传输。
下面介绍TCPIP流程。

楼主:
下面罗列出几种常用的URC的返回值(URC不局限于此)。
代码上处理如下:
void Deal_URCStrHandle(char  *urcstr)
{
   char *p = (char *) urcstr;
   s16  urcType = -1;
   u8    i  = 0;
  static char count_pdp = 0;
   char *UrcTable[ ] =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"CONNECT OK"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"ALREADY CONNECT"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"CONNECT FAIL"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"CLOSED"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"+PDP: DEACT", //PDP DEACT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"+CIPRXGET:1"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"OK"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"+CPIN:NOT READY"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;

    while ('\r' == *p || '\n'== *p)
    {
       p++;
    }

   for (i = 0; i < sizeof(UrcTable) /sizeof(UrcTable[0]); i++)
    {
      if (strstr(p, UrcTable))
      {
           urcType = i;
           break;
      }
    }

   switch (urcType)
    {
       case 0:  /* CONNECT OK */
       {
           tcpConnConnect = TRUE;
           tcpRetryNum = 0;
           InitParams( );

//停止数据发送相关的动作
            TimerStop(REMOTE_SEND_DATA_TIMER_ID);
           TimerStop(REMOTE_SEND_DATA_DELAY_TIMER_ID);
           TimerStop(RECV_REMOTE_DATA_TIMER_ID);

           SendDataToSerial((char *)"CONNECT SERVER OK\r\n",strlen((constchar *)"CONNECT SERVER OK\r\n"));

       }
       break;
       case 1:  /* ALREADY CONNECT */
       {
           ;
       }
       break;
       case 2: /* CONNECT FAIL */
       {
          //关闭移动场景
       }
       break;
       case 3:
       {
               SendDataToSerial((char*)"\r\nCONNECT SERVER FAIL\r\n",strlen((const char*)"\r\nCONNECT SERVER FAIL\r\n")); //modified by ds for connectstatus's URC

                TimerStop(REMOTE_SEND_DATA_TIMER_ID);
                TimerStop(REMOTE_SEND_DATA_DELAY_TIMER_ID);
               TimerStop(RECV_REMOTE_DATA_TIMER_ID);
              //关闭移动场景

       }
       break;
       case 4: /* +PDP: DEACT */
       {

  SendDataToSerial((char*)"\r\nCONNECT SERVER FAIL\r\n",strlen((const char*)"\r\nCONNECT SERVER FAIL\r\n")); //modified by ds for connectstatus's URC

       tcpConnConnect= FALSE;

          //重启模块
      }

       break;
       case 5:    /* +CIPRXGET: 1 */
       {
           char *pStr = NULL;

           pStr = strstr(p, UrcTable[urcType]);

            TimerStart(RECV_REMOTE_DATA_TIMER_ID);//启动读数据

       }
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case7:    //+CPIN: NOT READY
       {
              simCardStatusOk= FALSE;

                //掉卡,重启模块

       }
       break;
       default:
       break;
    }

}

楼主:
上电会检查是否注册商网络,成功后就会发起连接服务器操作,连接成功后靠心跳维持靠心跳维持长连接。
如果中途出现发送失败会重新发送,超过一定次数仍旧失败,需要断开连接,重连服务器,
通常网络变化,以及连接失败等会有URC上报。根据URC针对性的处理,重连即可。

网友AF:
引用 楼主:
6、如何主动控制重启?
        复位引脚。听说SIM900该引脚不足够可靠。
        AT命令:AT+CFUN=1,1 ...

串口倒灌引起的有电,弱弱问句软件方面是怎么处理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F:
串口倒灌引起的有电,弱弱问句软件方面是怎么处理的?

这种情况指的是,单片机跑起来了,但是GPRS没有上电,但是电流通过MCU的串口串电给GPRS,导致一定概率的GPRS开机失败。
解决办法:
GPRS没上电的时候,单片机串口配置输出0电平,这样就不会串电。当GPRS供电后,再将串口引脚配置为串口模式。

网友AF:
引用 楼主:
这种情况指的是,单片机跑起来了,但是GPRS没有上电,但是电流通过MCU的串口串电给GPRS,导致一定概率的GPR ...

这个在单片机启动过程中无法保证,还是有一定风险,最好还是硬件上来处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F:
这个在单片机启动过程中无法保证,还是有一定风险,最好还是硬件上来处理 ...

逻辑上完全能处理,
保证模块上电前没有被串电即可。

当然硬件处理更好,否则软件代码可读性就会差一点。

网友AK:
收藏一下,后续慢慢品味。。。

网友AF:
引用 楼主:
逻辑上完全能处理,
保证模块上电前没有被串电即可。

单板机启动过程中在逻辑上是无法来控制的,因为此过程串口是不受控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F:
单板机启动过程中在逻辑上是无法来控制的,因为此过程串口是不受控的

不是说设备上电的过程。
设备上电-》串口配置为GPIO输出0-》GPRS上电-》GPRS开机-》单片机串口引脚配置为串口模式

只要我开机之前模块是断电的就好。
这个教训血淋淋,十万RMB的代价。

网友AF:
引用 楼主:
不是说设备上电的过程。
设备上电-》串口配置为GPIO输出0-》GPRS上电-》GPRS开机-》单片机串口引脚配置为 ...

你这是设备起来稳定后正常的流程,当然没有问题,我是说设备在上电启动稳定前的这一个过程中,你这流程是根本无法实现的,只能通过硬件电路实现

楼主:
引用 网友AF:
你这是设备起来稳定后正常的流程,当然没有问题,我是说设备在上电启动稳定前的这一个过程中,你这流程是 ...

其实上电过程,不关心串电等状态的。
我这里描述的串电指的是,GPRS模块电源被MOS切断的状态下,测量GPRS的vbat,电压不是0而为1.8V左右(单片机串口初始化后引脚为高电平),基于这个状态,模块供电,再拉powerkey会出现千分之几概率的无法开机。

当然硬件解决是最理想的,软件只是后来弥补的办法。

网友N(2015-12-21):
楼主能否分享一下第三章AT架构部分的完整工程代码,基础太差,有些地方实在搞不定

网友AF:
引用 楼主:
n      架构二:中断方式

个人喜欢用的方式。

这块能不详细讲一下架构,定时中断与接收中断时如何配合来工作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N:
楼主能否分享一下第三章AT架构部分的完整工程代码,基础太差,有些地方实在搞不定 ...

思路交流可以,思想交流欢迎,整个完整代码,只能说抱歉了,望理解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F:
这块能不详细讲一下架构,定时中断与接收中断时如何配合来工作的?

接收中断,实际就是字符串中断,设置成超时中断是很不错的办法。

定时中断和超时中断是没有冲突的。

楼主:
因为项目需求,要画个最小系统板。
最近SIM900A停产了,所以计划做一块兼容的板子,SIM900A&SIM800A&SIM2000C.

今天评估了资料,马上动手,及时分享。

网友AL:
刚开始接触GPRS,买了模块使用串口测试了一下,TCPIP短信功能都用到了,后面用单片机去做。感觉好大的工作量。解析、发送好复杂的赶脚

楼主:
引用 网友AL:
刚开始接触GPRS,买了模块使用串口测试了一下,TCPIP短信功能都用到了,后面用单片机去做。感觉好大的工作 ...

实现功能不难,做的稳定不易。

网友AL:
引用 楼主:
实现功能不难,做的稳定不易。

你真厉害啊,特别崇拜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L:
你真厉害啊,特别崇拜!

:L
术业有专攻,很多我也不会。

会是很多设备尸体堆积出来的。

网友AL:
引用 楼主:
实现功能不难,做的稳定不易。

土匪,请教个问题啊。你在处理AT指令的时候,使用哪种方式等待当前这条AT有响应之后再发送下一条;对于有些AT指令回复的慢的,还有超时时间长一点。区分AT指令回复的数据时候也是像其他人说的,用状态机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L:
土匪,请教个问题啊。你在处理AT指令的时候,使用哪种方式等待当前这条AT有响应之后再发送下一条;对于有 ...

状态机是可以的。
本人是依靠中断来获取串口的数据(AT返回值以及URC或数据),再进一步判断是不是AT返回值,是哪一条AT返回值,那种类型的返回值,再继续处理。

网友AL:
引用 楼主:
状态机是可以的。
本人是依靠中断来获取串口的数据(AT返回值以及URC或数据),再进一步判断是不是AT返回 ...

依靠中断来获取串口的数据(AT返回值以及URC或数据),这种方法我也很赞同,会出现“答非所问”的情况吗?或者发一条AT指令后,又上来一条URC。

网友AL:
]你好 在吗?想请教你几个GPRS 模块的问题,刚接触不太懂,能给一个你的联系方式吗,QQ啥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L:
依靠中断来获取串口的数据(AT返回值以及URC或数据),这种方法我也很赞同,会出现“答非所问”的情况吗 ...

不会所答非所问:
比如AT+CSQ,返回+CSQ: 21

通常两种方式可以识别:
URC是固定的,就那几个遍历一下。
其次,每条AT的返回值必须要和发送的at一一对应,这就要对每条AT的返回格式做处理和判断。

网友AL(2016-01-21):
引用 楼主:
不会所答非所问:
比如AT+CSQ,返回+CSQ: 21

还是习惯了,想起来就过来看看这个帖子有没有更新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L:
还是习惯了,想起来就过来看看这个帖子有没有更新,

准备更新硬件部分了
最快这个周末

感谢支持

网友AM(2016-05-18):
有用SIM800C内部API的吗?可以交流一下,内部API非常强大!
特别是远程代码更新升级

网友AN:
引用 楼主:
AT架构代码举例一、     代码举例(中断方式)下面几条AT是常用的,是很多复杂应用的基础,暂且举例如何发 ...

AT_InTo_Queue这个函数没看懂,啥意思呢,求解释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N:
AT_InTo_Queue这个函数没看懂,啥意思呢,求解释...

AT要等待前一条执行结束再发送下一条,建立一个FIFIO管理AT发送

网友AN:
引用 楼主:
步入正题如何接收DTMF音?用GPRS如何做到电话开门?拿SIM900A为例说明,GPRS实现到电话开门功能,手机拨打拨 ...

哥,你这个流程图是啥软件画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N:
哥,你这个流程图是啥软件画的?

VISIO

网友AO:
很好的资料,如果整理成文档打包就更好了!!!

网友AP:
楼主还太强大了  很少见到有这样的分享的帖子了

网友AQ(2016-10-31):
您好,我有关于SIM800C的问题想请教一下,看过您SIM900A的帖子,十分膜拜哈。
我的问题是,SIM800C能够接受,反馈指令,信号质量CSQ:16,0 SIM卡检测存在,但是CREG:0,2/0,3始终无法注册到网络,这是怎么回事呢? 还望您有空能帮我看看哈 谢谢

网友AR:
引用 楼主:
3、如何判断开机成功?
模块既然开机,就要知道动作成功或失败,正确判断开机成功与否至关重要。
常见判断 ...

在延时足够的情况下,检测模块状态电平变化判断开或关机是不是更可靠些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Q:
您好,我有关于SIM800C的问题想请教一下,看过您SIM900A的帖子,十分膜拜哈。
我的问题是,SIM800C能够接受 ...

可能性很多。
比如欠费,比如基站容量问题,比如网络问题,你如没检测到卡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R:
在延时足够的情况下,检测模块状态电平变化判断开或关机是不是更可靠些? ...

status是开关机指示引脚。
但如果模块电源被切断时,外围电路没有加固定上下拉电平,意味着悬空

所以串口检测是最可靠的,不代表电平检测不行。

网友AS(2017-06-02):
学习中,对我来说很难啊。

网友AT(2017-11-09):
请问匪哥, 怎么实现语音通话录音

网友AU(2023-05-14):
请问是否有完整的

网友AU:
引用 楼主:
6、如何主动控制重启?
        复位引脚。听说SIM900该引脚不足够可靠。
        AT命令:AT+CFUN=1,1 ...

请问是否可以分享下各函数原程序和定义头文件,不胜感激,加不了你联系方式,可否发邮箱405913749@QQ.COM 谢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