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路/定理]
可以兼容电流和电压输入的采样电路

楼主(2015-08-20):
大家好!
当采集模拟电压信号时,可以直接将输入的模拟信号连接至 ADC 进行采样,而如果输入的是模拟电流信号,需要通过串联采样电阻,然后将采样电阻两端连接至 ADC 采样电压,再转换成电流值;
但有些设备需要提供模拟输入接口,既可以支持电压信号 0-5V 输入,又要支持 4-20mA 电流信号输入,那么这样的电路该如何设计呢? 还请大家不吝赐教! 谢谢!

网友A:
可以使用模拟开关进行电压电流的切换,但是要注意当电流短路的时候传感器输出的电压范围,如果这个电压没有超过模拟开关的供电电压,那使用模拟开关切换就没有问题,但如果此时这个电压大于了模拟开关的供电电压,此时切换就会导致ADC采集的数据不正确了,通常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使用固态继电器来做切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使用模拟开关进行电压电流的切换,但是要注意当电流短路的时候传感器输出的电压范围,如果这个电压没有 ...

模拟开关内阻一般在几个欧姆,会影响AD采样的精度,所以比较担心。
另外一个问题,就是 AI 输入,一般是否需要做隔离呢?

网友A:
有内阻很正常,正常的layout线也一样都有内阻的,只不过是大小而已,可以通过校准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。
AI的输入要不要隔离要看具体的情况,一般情况下是不需要隔离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