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emoCode下载]
RTX下使用ADC, GPIO, USB MOUSE

楼主(2015-08-20):
因为案子的关系,研究了RTX,了解任务并行处理,还是有个RTOS作TASK并行处理会比较好。
写了一个例子,在KEIL RTX下把ADC取样,GPIO开关,UART打印,USB MOUSE送资料,结合起来。
NUC230_240BSP_CMSIS_V3.00.001 RTX ADC GPIO USB.zip (455.9 KB)

__task void task2 (void)
{
while(1)
{
   os_dly_wait(10);
  adc_value=Get_ADC_Knob();
    os_sem_send(Sem_arrive1);
}
}
有使用到Semaphore在ADC处理完後,通知UART处理的TASK去读ADC值,
__task void task4 (void)
{
while(1)
{
    printf("0x%x\n\r", adc_value);
  os_sem_wait(Sem_arrive1, 0xFFFF);   // The semaphores ensure both tasks arrive here before continuing
}
}
GPIO的TASK去读ADC值改变开关速度。
__task void task3 (void)
{
while(1)
{
   Write_LED_Color_Flash(adc_value);
}
}
USB的TASK,检查是否要送按键REPORT,其它的部份交给中断处理。
__task void task1 (void)
{
tsk1 = os_tsk_self();

os_tsk_prio(tsk1, 1);

tsk2 = os_tsk_create(task2, 1);
tsk3 = os_tsk_create(task3, 1);
  tsk4 = os_tsk_create(task4, 1);
os_sem_init(Sem_arrive1, 0);     // Create two semaphores each with no tokens
os_sem_init(Sem_arrive2, 0);
while(1)
{
   uint8_t *buf;
    if(g_u8EP2Ready)
    {
        buf = (uint8_t *)(USBD_BUF_BASE + USBD_GET_EP_BUF_ADDR(EP2));

                /* Update new report data */
                buf[0] = 0x00;
   buf[1]=0x00;
   buf[2]=0x00;
   buf[3]=0x00;

                if(Get_Key_Input()==0x01)
         buf[1] = 16;
        if(Get_Key_Input()==0x02)
         buf[1] = -16;
        if(Get_Key_Input()==0x04)
        buf[2] = 16;
        if(Get_Key_Input()==0x08)
        buf[2] = -16;

        g_u8EP2Ready = 0;
        /* Set transfer length and trigger IN transfer */
        USBD_SET_PAYLOAD_LEN(EP2, 4);
    }
}

}

网友A:
楼主这个方式是基于操作系统的思想做的吧

网友B:
模数转换,输入输出口,还有USB鼠标,哦,好东西

网友:
tsk1 = os_tsk_self();
这个返回值是什么啊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楼主这个方式是基于操作系统的思想做的吧

RTX是KEIL自带的一个RTOS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RTX是KEIL自带的一个RTOS

原来这样啊,以前听九哥在帖子里提到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