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题解答]
KL0x系列的MCG时钟模式

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A(2015-08-20):
时钟模式如图所示

楼主:
一个系列也不一样,我还以为没有模式选择。

楼主:
请问下KL03系列 的功耗是不是没有KL26Z系列的功耗低?

网友A:
低功耗的具体的值,你要对比两者的数据手册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低功耗的具体的值,你要对比两者的数据手册的。

当MKL26Z进入低功耗运行模式时,BUS时钟频率最大是1MHz,此时的ADC是不是不能保证是16bit了?

网友B:
KL25系列好像是有这种模式的

网友C:
应该有很多种吧,可以切换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当MKL26Z进入低功耗运行模式时,BUS时钟频率最大是1MHz,此时的ADC是不是不能保证是16bit了? ...

对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