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M358输出电压问题?

楼主:
如图,当Q5不焊,用万用表测量LM358的输入2脚有16.5V (M30是29.2V),最测量LM358的3脚电压为0各电阻多焊接好的。觉的汗奇怪安原理3脚也是16.5V。测量方法是MBUS+端悬空。不知道能不能用L358该芯片。大家能不能提提建议!!

网友A(2015-08-20):
同相反相输入端搞反了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同相反相输入端搞反了,

你的意思不大明白,2脚是是负端,3脚是正端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你的意思不大明白,2脚是是负端,3脚是正端

建议回去复习小学语文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同相反相输入端搞反了,

谢谢!非常感谢!高手一眼看穿。

网友B:
Q5的作用是电流放大吗?Q4的作用又是什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