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开发工具] ICD3不能给pic16f676编程

楼主(2015-08-20):
ICD3肯定是好的。

每次连上板子 都会报ICD3Err0085
能擦除,其他都不成功。
仔细检查了单片机型号,是一致的,没有问题。
程序用汇编写的,编译成功。

MPLAB软件 换了几个版本,也不行。
试了很多办法,都不能对pic16f676编程。难道编程还需要仿真头么?
望大家指教

网友A:
不需要仿真头。换块板子试试。

网友B:
请选PIC16F1823,   PIC16F676已经是比较老的型号,价格也不好。

Steven Lau(刘玉胜)  Microchip &  IR 授权代理商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深圳市高健实业股份有限公司
Topsee Interational Co.,Ltd
股票代码:832042
Tel:0755-26993393/26617466(转IC部)
Mobile:13148736025
Fax:0755-26993880
E-mail:steven.liu@topsee.com

地址:深圳市**区南区科技南一路W1-A5达实智能大厦二楼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楼主:
之前在同一个板子上换 新的芯片,但是还是不行。

网友C:
找不到器件的ID,这种错误有两种可能。1:你的硬件有问题,你好好看看  2:你的ICD3固件没有更新。
你为什么不用其他工具试试呢?

网友D:
按说er85是
芯片内部晶振校准值无效,有可能被修改 ,也有可能是获取失败。
先换一颗全新的空片烧写;如果问题依然存在,可改为由目标板单独供电。

LZ可以度娘一下

网友E(2023-10-11):
MDT10F676可以完全PIN对PIN替换,程序直接烧录,无需更改
单林  MCU原厂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深圳市汇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手机: 13380342359
邮箱:lins@yspringtech.com
官网:www.yspringtech.com
地址: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西丽社区打石一路深圳国际创新谷2栋A座21楼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