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i.MX]
IMX6Q tf快速卡读取出问题

楼主(2015-08-20):
情况是这样,目前我的板子的TF卡接在了SD3上,没有cd和wp。但是对于市面上便宜的TF卡,比如Sandisk 8G的tf卡,读写是没有任何问题,测试过程中使用了拷贝了一个1.7G的文件,写入和读取都是没有问题,只是因为这个卡比较便宜,所以,速度比较慢,考虑到我们项目需要高速存储,所以选用了一个Sandisk 16G的一个快速卡,官方理论支持读写速度在90MB/s。。在测试中,拷贝了相同的1.7G的文件,写入是没有任何问题。但是在读取的时候,从TF靠拷贝出来时候,出现了问题,如下:
mmcblk1: error -84 transferring data, sector 81672, nr 256, cmd response 0x900, card status 0xb00
mmcblk1: retrying using single block read
mmcblk1: error -84 transferring data, sector 81750, nr 178, cmd response 0x900, card status 0x0
end_request: I/O error, dev mmcblk1, sector 81750
同时,虽然会出现这种错误。但是,系统还是会将文件进行正确的拷贝。
求指导。

网友A:
感觉不像是硬件的问题,是不是驱动不能适应高速?

网友B:
应该是驱动的问题,高速的东西出问题的概率比较大......能正确的都读出来,硬件应该是好的,还有就是看看走线是不是有干扰...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感觉不像是硬件的问题,是不是驱动不能适应高速?

请问这块,驱动上如何处理高速?这个tf卡的驱动不应该是标准的么。我好像也找不到我能修改哪块。求指点。

网友C:
楼主你好,TF卡我这边没有在我们的板子上用过,不知道会有什么问题,我在我们的英文论坛上看到了该帖,https://community.freescale.com/message/417952#417952 你可以看一下,希望对你有帮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