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升沿和下降沿

楼主(2015-08-20):
IIC协议中对SCL和SDA的上升沿和下降沿的时间有要求,我记得,下降沿最长是300ns ,上升沿石1000ns  .如果一个单片机发出的信号的上升沿和下降沿都比300ns,1000ns大的话,那么这个单片就不能实现IIC通讯,对吗??

网友A:
不一定不行   但是为了可靠工作   还是得满足其所要求的指标的

网友B:
看具体的IC,有不同的要求

网友C:
关键是会比这个大么?现在一般的单片机都指令周期都是ns级别的

网友D:
实际测试一下就知道了...

网友E:
這個時間應該很長了吧

楼主:
嗯,我试试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