瞬间过高电流LED是怎么撑的住的?

楼主(2015-08-20):
用5V电压驱动 阈值2V的LED灯需要限流电阻的。
不过今天突然注意到有LED单元板上的没有限流电阻。
虽然单元板是动态显示的,但瞬间过高电流LED是怎么撑的住的?

网友A:
没遇到过

楼主:
最近想自己画个板子试试编程控制点阵,初步打算138+ULN2003+50欧左右的上拉电阻作行驱动,595作列驱动,不知如何

网友B:
就怕你调试出来的LED不够亮,不用担心被烧掉

网友C:
没被烧掉是595有一定的输入阻抗

楼主:
对于一些全彩板,一般都用恒流驱动,这个没问题。
  不过对于单红或者双色,基本都是4953作为行驱动输入,然后LED负极接595输出。4953的驱动能力是没的说的,也就是输入电流可以很大。那就是595有一定的输入内阻了,不知这个大概多少呢,也好确认下限流电阻(或上拉电阻)的值

网友D:
如果直接5V加在LED两端,就算很短的时间应该也会烧掉吧?

楼主:
是的,毕竟大于2V后电流是指数级增长了

网友E:
595的拉电流能力

楼主:
用595拉电流有想过,只是拉电流的话就是行输入,这样一来最大可能要驱动8个LED。而它的拉电流能力应该是20ma左右,有点力不从心。

楼主:
如果说用两个595的话倒是可行,不过这样的话,万一驱动的模块一多,需要的595可就成倍增长,感觉不靠谱

网友F:
这个倒不用担心烧掉,因为595的驱动能力有限。

网友G:
嗯,不过,正因为驱动能力有限,会造成亮度不均匀。

楼主:
你好,我不是用595作驱动,而是用595来吸收电流。

网友H:
吸收电流也是驱动啊,不过595的吸收电流的能力也是有限的。
最好还是加上电阻。

网友I:
扫描的方式,不是时时在点亮的

网友J:
楼主去看一下这些芯片的输出带载能力就有答案了,端口电流没有你想的那么大的。不过这种做法属于山寨类开发方式,利用了器件性能的“灰色地带”,对正规设计来说,不推荐。

网友K:
得看选用的驱动IC是否内置恒流驱动,如果是就无需限流电阻,如否就需外置限流电阻

楼主:
恩,595吸收好像也一样20ma附近,或者大点。所以没加限流电阻的时候确实担心连595一起烧了。

楼主:
知道是扫描的,因为时间短,所以电流比额定高出一些也可以,但如果高出太多就算是短时间还是LED撑不住的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楼主去看一下这些芯片的输出带载能力就有答案了,端口电流没有你想的那么大的。不过这种做法属于山寨类开发 ...

一般LED单元板用的4953,一个芯片能带动一整行(比如32列甚至64列),以每个LED5ma算应该也能有一百多ma(其实还能更高)的输出带负载能力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得看选用的驱动IC是否内置恒流驱动,如果是就无需限流电阻,如否就需外置限流电阻
...

驱动IC恒流的恒流芯片确实不用,不过我想讨论的是595,这个不是恒流芯片

网友L:
楼上说的对,上面很多人回答都不靠谱,除了几个人,
你问的问题,跟扫描方式无关,只是因为芯片带负载能力的问题。
否则,试试如果将发光管直接接在电源上,用不着分分钟,秒秒钟就坏掉了,连一个扫描周期的时间都不到就会挂。

网友M:
不论动态与静态,适当选择限流电阻都是必要的

网友N:
为什么不用专业的LED驱动芯片呢 如1628

网友O:
对于单色led显示单元板,现在是普遍没有限流电阻。市面产品很多,大部分用595做的,也没见出过什么问题。毕竟驱动能力有限。全彩的为了保护ic,很多都在较低电压的红灯上加了限流电阻。

楼主:
恒流芯片贵啊,虽然我只是弄来自己练手

楼主:
引用 网友O:
对于单色led显示单元板,现在是普遍没有限流电阻。市面产品很多,大部分用595做的,也没见出过什么问题。毕 ...

是的,我接触过的很多非全彩板就是没限流电阻的,所以才有这样的疑问,全彩的一般都是恒流芯片了,用595的反而没见过

网友P(2017-04-25):
我也有和楼主类似的想法,正好找到这里,我一看楼主被喷的如此悲惨,立即意识到此法必成。刚才试验果真。个人大胆推测,在毫秒级别内,如果有效值小于等于额定值就可以工作,瞬间电流可以很大。更大胆地: 如果led,有足够的散热条件,其功率可以无限推大。

网友Q:
你好,我這邊是 希特電子(深圳)有限公司, 是中國大陸笙泉MCU的代理商  有需要的可以 加我 QQ 328626444 詳細聊聊,   潘,R