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PIC®/AVR®/dsPIC®产品] 为什么我能运行程序,却不能调试

楼主(2015-08-20):
用ICD3连接的目标板,程序能在板子上正常运行,但是调试的按钮却是灰色的,不能调试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
PS:这个项目刚刚才被我调试过,然后不知道怎么又不能调试了,也没有修改程序

楼主:
重启+重新插ICD3  又正常了 -。-

网友A:
再有问题可以找咨询下我。

Steven Lau(刘玉胜)  Microchip &  IR 授权代理商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深圳市高健实业股份有限公司
Topsee Interational Co.,Ltd
股票代码:832042
Tel:0755-26993393/26617466(转IC部)
Mobile:13148736025
Fax:0755-26993880
E-mail:steven.liu@topsee.com

地址:深圳市**区南区科技南一路W1-A5达实智能大厦二楼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网友B:
要进入调试模式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