只有一个串口的单片机

楼主(2015-08-20):
但是有2个功能都需要用到串口。一个功能是用户功能,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在这个功能下使用。另外一个功能是配置功能,偶尔使用。目前打算是通过一个按键来配合程序以及IO口,实现按键来切换2个模式。并且在其中一种模式下的情况下,另外一种功能要保持断开状态。目前打算是用三极管做开关电路来实现,等我做完实验也会上传相关原理图,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更方便的方法。

网友A:
模拟开关更适合

网友B:
现在很多芯片都有2个串口
单价很便宜,复用没那么可靠吧

网友C:
1、选用双串口MCU。
2、选用可以把串口内部切换到不同引脚的MCU。

网友D:
串口速度不高的话(比如不超过19200bps),我常用模拟串口获得更多的全双工串口。

网友E:
嗯,如果MCU支持将内部串口切换到不同的引脚是最方便了。否则可以使用模拟开发来进行硬件的切换

楼主:
恩。最后还是改用用定时器模拟串口了。这个串口基本用不到,速度要求也不高。

网友F:
本来都是数字信号,而且是单向传输,为什么非要用模拟开关呢,用个与非门就实现了。

楼主:
搞定了,搞定了,结贴了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