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关于IIC应答信号的问题

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A(2015-08-22):
你CPU作为接收发送应答,是主动的,当然要作为输出拉低来表示应答了。

网友B:
应答分为主器件应答和从器件应答。主器件写数据后要检查从器件是否正确应答,主器件读数据后,要发送应答信号给从器件的;多字节读完之后,要发送非应答信号给从器件,表示读结束了。
    关键是:谁接收数据,谁确认(应答)。

网友C:
你没看函数上面的注释吗?是产生应答,而不是接收应答!!!!
何谓产生,就是MCU自己产生的(MCU产生一个应答送给外设),这个函数在MCU读外设的时候使用,读一个字节之后,产生一个应答信号发送给外设,告诉外设,MCU已经读完一个字节了

网友D:
照着MCU的时序图依次输出高低电平就可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