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tmel] 每天跟我读点资料:SAM D21数据手册(254)

楼主(2015-08-20):
32.6.1 操作原理
在默认情况下,ADC提供12位精度的结果。8位或10位可选精度用来减少转换时间。ADC过采样带有抽取选项,可以扩展到16位的采样分辨率。输入值可能是内部(如:内部温度传感器)或外部(连接I/O管脚)。用户也能配置转换是单端或差分。
32.6.2 基础操作
32.6.2.1 初始化
      在使能ADC之前,异步时钟源必须被选择并使能,并且ADC参考电压必须被配置。在参考电变动后的第一个转换必须丢弃不能使用。其它的所有寄存器必需在转换期间稳定。
GCLK_ADC的源在系统控制寄存器(SYSCTRL)中选择和使能。参考”SYSCTRL-System Controller”更多的描述。
GCLK_ADC使能,ADC能被使能通过向控制寄存器A的使能比特写1来实现的
CTRLA.ENABLE)。
32.6.2.2. 使能,失能和复位
ADC的使能是通过向控制A寄存器中的使能比特写1(CTRLA.ENABLE).ADC失能是通过向CTRLA.ENABLE写零来实现的。
ADC复位是通过向控制A寄存器中的软件复位比特(CTRLA.SWRST)1。在ADC中的所有寄存器,除了DBGCTRL,将复位到它们的初使状态,ADC将被失能。参考CTRLA寄存器的描述。
在复位前ADC必须被失能。
32.6.2.3 基础操作
在多数基础配置中,ADC采样值从配置的内部或外部源(INPUTCTRL寄存器)。采样的速度依据GCLK_ADC的频率和时钟分频器的组合。
转换模拟值到数据值,ADC需要首先被初使化,如”Initialization”的描述。数据转换能被开始即是手动,通过向软件触发寄存器开始比特写1(SWTRIG.START),或者自动,通过配置一个自动触发到初始转换。一个自由运行模式能被用在连续转换一个输入通道。这时不需要触发转换。它将自动转换在前一个转换完成。
自动触发通被配置到在不同状态下触发。
转换的结果存在结果寄存器(RESULT)当它变为可用,复盖以前的结果。
为了避免数据丢失如多于一个通道使能,当转换变为有效转换的结果必须被读出(INTFLAG.RESRDY).不这样做将导致结果超限错误状态,这个通过中断标志状态和清除寄存器中的OVERRUN比特指示(INTFLAG.OVERRUN)
为了使用中断相量,在中断使能设置寄存器(INTENSET)必须被写1.
32.6.3 预分频
ADC是由GCLK_ADC提供时钟。这里也有一个预分频器来使转换在低点的时钟速率。
参考CTRLB关于预分频的描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