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SP28335的数据采集及DMA数据传输

楼主(2015-08-20):
我是通过epwm来触发内部ADC转换,再触发DMA传输到内存中,是每给一个epwm信号,就进行一次突发传输,我设置一次突发传输为一个字(我只用了通道A0),当epwm给的信号数为1024个时候,也就是说传了1024个burst到内存后,就触发DMA通道1中断。。。。采集停止。。。整个过程就是这样的。。。但现在我调试的时候发现进来的数据都是对的,就是没有进DMA中断,是不是采样窗和采样速率的原因导致ADC一直运行不能进中断。。。。真的希望有懂的人能够指点下,谢谢了。。。。我的程序是这样的。
#include "DSP2833x_Device.h"     // DSP2833x Headerfile Include File
#include "DSP2833x_Examples.h"   // DSP2833x Examples Include File
#define ADC_SHCLK  0xf   // S/H width in ADC module periods
#define ADC_CKPS   0x1   // ADC module clock = HSPCLK/1
// Prototype statements for functions found within this file.
interrupt void local_DINTCH1_ISR(void);
#pragma DATA_SECTION(DMABuf1,"DMARAML4");

// Global variables used in this example:
volatile Uint16 *DMADest;
volatile Uint16 *DMASource;
volatile Uint16 DMABuf1[1024];
Uint16 flag=0;
main()
{

   Uint16 i=0;
// Step 1. Initialize System Control:
// PLL, WatchDog, enable Peripheral Clocks
// This example function is found in the DSP2833x_SysCtrl.c file.
   InitSysCtrl();

   EALLOW;
   #if (CPU_FRQ_150MHZ)     // Default - 150 MHz SYSCLKOUT
     #define ADC_MODCLK 0x3 // HSPCLK = SYSCLKOUT/2*ADC_MODCLK2 = 150/(2*3)   = 25.0 MHz
   #endif
   #if (CPU_FRQ_100MHZ)
     #define ADC_MODCLK 0x2 // HSPCLK = SYSCLKOUT/2*ADC_MODCLK2 = 100/(2*2)   = 25.0 MHz
   #endif

   SysCtrlRegs.HISPCP.all = ADC_MODCLK;// HSPCLK = SYSCLKOUT/2*ADC_MODCLK2 = 150/(2*3)   = 25.0 MHz
   EDIS;

   DINT;
// Initialize the PIE control registers to their default state.
// The default state is all PIE interrupts disabled and flags
// are cleared.
// This function is found in the DSP2833x_PieCtrl.c file.
   InitPieCtrl();
    // Clear Table
  for (i=0; i<1024; i++)
   {
     DMABuf1[i] = 1;
   }
// Disable CPU interrupts and clear all CPU interrupt flags:
   IER = 0x0000;
   IFR = 0x0000;
   InitPieVectTable();
// Interrupts that are used in this example are re-mapped to
// ISR functions found within this file.
   EALLOW;  // This is needed to write to EALLOW protected register
   PieVectTable.DINTCH1= &local_DINTCH1_ISR;
   EDIS;    // This is needed to disable write to EALLOW protected registers

   IER = M_INT7 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Enable INT7 (7.1 DMA Ch1)
   EnableInterrupts();

//  Initialize all the Device Peripherals:
// This function is found in DSP2833x_InitPeripherals.c
// InitPeripherals(); // Not required for this example
   InitAdc();  // For this example, init the ADC

// Configure ADC
   AdcRegs.ADCTRL1.bit.ACQ_PS = ADC_SHCLK;  //采样窗设置,尽量大点
   AdcRegs.ADCTRL3.bit.ADCCLKPS = ADC_CKPS; //分频
   AdcRegs.ADCTRL1.bit.SEQ_CASC = 1;        //级联模式   1  Cascaded mode
   AdcRegs.ADCMAXCONV.all = 0x0000;         // 通道数为1个    Setup 1 conv's on SEQ1
   AdcRegs.ADCTRL2.bit.RST_SEQ1 = 0x1;      //初始化SEQ1
   AdcRegs.ADCCHSELSEQ1.bit.CONV00 = 0x0;   // 设置ADCINA0为第一采集通道   Setup ADCINA0 as 1st SEQ1 conv.
   AdcRegs.ADCTRL2.bit.EPWM_SOCA_SEQ1 = 1;  // 允许epwm为触发SEQ1         Enable SOCA from ePWM to start SEQ1
   AdcRegs.ADCTRL2.bit.INT_ENA_SEQ1 = 1;    //允许INT_SEQ1向CPU发出中断申请      Enable SEQ1 interrupt (every EOS)

// Configure ePWM1 设置1k的采样频率

   EPwm1Regs.ETSEL.bit.SOCAEN = 1;        // Enable SOC on A group
   EPwm1Regs.ETSEL.bit.SOCASEL = 2;       // 当TBCTR=TBPRD时产生epwm1soca信号
   EPwm1Regs.ETPS.bit.SOCAPRD = 1;        //在第一个事件时,产生SOC信号   Generate pulse on 1st event

   EPwm1Regs.TBCTR=0;                     //对时基计数器清0
   EPwm1Regs.TBPRD = 0x61A7;              // Set period for ePWM1
   EPwm1Regs.TBCTL.bit.HSPCLKDIV=3;       //TBCLK=25Mhz
   EPwm1Regs.TBCTL.bit.CTRMODE = 0;                  // count up and start

// Initialize DMA
   DMAInitialize();
// Configure DMA Channel
   DMADest   = &DMABuf1[0];              //Point DMA destination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array
   DMASource = &AdcMirror.ADCRESULT0;    //Point DMA source to ADC result register base
   DMACH1AddrConfig(DMADest,DMASource);
   DMACH1BurstConfig(0,0,1);
   DMACH1TransferConfig(1023,0,1);
   DMACH1WrapConfig(0,0,0xFFFF,0);
   DMACH1ModeConfig(DMA_SEQ1INT,PERINT_ENABLE,ONESHOT_DISABLE,CONT_ENABLE,SYNC_DISABLE,SYNC_SRC,
                  OVRFLOW_DISABLE,SIXTEEN_BIT,CHINT_END,CHINT_ENABLE);

   StartDMACH1();

   for(;;)
   {

   }

}

interrupt void  local_DINTCH1_ISR(void)
{
   // Acknowledge this interrupt to receive more interrupts from group 1
    PieCtrlRegs.PIEACK.all = PIEACK_GROUP1; //0x0001赋给12组中断ACKnowledge寄存器,对其全部清除,不接受其他中断
  //  asm ("      ESTOP0");
        flag++;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