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i.MX] 关于imx6q的mipi显示屏调试的问题~~~~~~求助

楼主(2015-08-20):
最近在调试mipi接口的显示屏,分辨率是540*960的。两条数据先,按照imx6q中给的hx8369源码进行修改。主要就改了fb_vedio_mode结构体的值,以及初始化的代码,但是现在不知道那里的问题,只有在将fb_vedio_mode结构体的像素时间(单位ps)改的100倍左右时,才能够显示图像,但是显示的图像有一条一条的白线闪过,而且刷新频率明显不够,在设置为正常的像素时间时就完全没有显示。请问各位。这是什么问题呢?mipi_dsi文件是否还有地方需要修改的,还有就是mipi的LP和HS模式之间的转换的时间需要修改吗?或者还有一些其他什么参数需要修改呢
现在的参数是这样的
   static struct mipi_lcd_config lcd_config = {
        .virtual_ch         = 0x0,
        .data_lane_num =2,
        .max_phy_clk = 800,
        .dpi_fmt         =MIPI_RGB565_PACKED,
       };
   static struct fb_videomode truly_lcd_modedb[] = {
        {
         "ILI9486-WVGA", 60, 540,960,29730,//只有将这个值设置为297300之类的比较大的值的时候才能够显示画面
        15,15,
        5,8,
        5,2,
         FB_SYNC_OE_LOW_ACT,
         FB_VMODE_NONINTERLACED,
         0,
        },
     };

网友A:
关注一下,还没调过mipi,新版换mipi了,有时间了学习一下.....

网友B:
MIPI这个是什么接口的?没用过。

网友C:
关注一下,还没有调试过mipi显示屏。

网友D:
楼主你好,请问你屏的 pixel_clock有设置正确吗?

网友E:
mipi是什么样的接口啊,头一回听说

网友D:
楼主,关于mipi显示屏porting的问题建议你到飞思卡尔官网提交技术服务请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楼主你好,请问你屏的 pixel_clock有设置正确吗?

哦,谢谢了,之前调试的时候显示屏有点问题的,换了一个显示屏就好了,谢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