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极管电路负载电流问题

楼主(2015-08-20):
当我们共射级设计电路时,若已知负载时8 欧姆,4W,最大峰值电压是8V,那么最大电流是1A;
于是我们得让集电极最大输出1A的电流,这是为什么,负载不是串联在集电极和射极之间。如果集电极最大输出1A,那么射极也是1A,负载哪还有电流?
如果是推挽输出才想的通,因为对称部分有截止,负载相对于集电极是串联。
真诚希望得到大家的指点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只能说效率都不一样也不是百分之百。

本人愚昧,能分析细致点拨下吗

网友B:
用OTL架构就可以。

网友C:
呵呵,这是基础,还得自己仔细看懂教科书。
实际电路不会这么设计,这是工作于甲类了,功耗很大的。
由于有隔直电容,输出的负载RL和集电极电阻RC是并联的,RC相当于是负载的一个驱动源,三极管也是一个驱动源。
在这个电路中,三极管、RC的耗电都很大的。实际电路不会这么设计的。仅是学习需要。
你举的例子也太极端了,这个电路,一般用于输出RL阻值比较大的场合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呵呵,这是基础,还得自己仔细看懂教科书。
实际电路不会这么设计,这是工作于甲类了,功耗很大的。
由于有 ...

我只是看晶体管电路设计的时候,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分析,负载最大1A,设计集电极最大1A,感觉给负载也不够啊

网友C:
实际上不够,理论上够了(当电源电压很高,或者RC改为1A恒流源)。
简化分析,相当于RC和三极管推挽输出。RC上的1A电流,要么全部输出到负载,要么被三极管吸收。
三极管上的最大电流起码是2A。

网友C:
1A是静态时1A,瞬间最大2A,最小0A。

网友D:
与动车讲告别:越说越远了!…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与动车讲告别:越说越远了!…

什么?有那位能详细解释下吗,还是很模糊,多多指教

网友E:
看清楚负载接在哪里,

集电极电流和发射极电流固然“相等”,但是集电极电流与除负载外的集电极电阻电流不相等,

网友F:
哪个是输入,哪个是输出,集电极电阻,负载电阻,输入电阻,输出电阻,什么是共射级设计电路?还有另外的3个电阻,几个电流和电压及其他们之间的关系,这些搞清楚了,三极管懂得也差不多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哪个是输入,哪个是输出,集电极电阻,负载电阻,输入电阻,输出电阻,什么是共射级设计电路?还有另外的3 ...

可以这样理解吧,集电极电流分别流向负载和集电极电阻,由于负载电阻远小于集电极电阻,集电极电流基本流向了负载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看清楚负载接在哪里,

集电极电流和发射极电流固然“相等”,但是集电极电流与除负载外的集电极电阻电流不 ...

可以这样理解吧,集电极电流分别流向负载和集电极电阻,由于负载电阻远小于集电极电阻,集电极电流基本流向了负载了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可以这样理解吧,集电极电流分别流向负载和集电极电阻,由于负载电阻远小于集电极电阻,集电极电流基本流 ...

你的理解是对的,但有个问题,功率输出的问题,实际上是效率的问题,电源电压从静态点看,跟动态范围看肯定有矛盾。可以从图解法画下线就可以知道了,把交流负载线与直流负载线各画下,其交点必须是静态工作点。要达到你说的目标,肯定画不出来的。或者是效率很低。根据你的目标,对于集电极电阻必须是直流电阻很小,交流电阻很大,有这样的电阻吗?

网友G:
"集电极直流负载电阻小,而交流阻抗大",这是典型的变压器或扼流圈作集电极负载电阻情况

真是,经典的OTL。效率,功率的完美配合,那时的器件性能状况。

网友H:
引用 网友G:
"集电极直流负载电阻小,而交流阻抗大",这是典型的变压器或扼流圈作集电极负载电阻情况 ...

问题是现在主流教材都不讲变压器耦合放大器。
模拟电路中不讲变压器耦合,到开关电源中学生一定是一头雾水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问题是现在主流教材都不讲变压器耦合放大器。
模拟电路中不讲变压器耦合,到开关电源中学生一定是一头雾 ...

还是没太明白你们说的,感觉对不上我的问题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还是没太明白你们说的,感觉对不上我的问题

还是找到经典的童老的书,单管功率放大器一节细看,还有共发射电压放大器,二者有什么差别和要求。

网友I:
感觉楼主的问题表述不清。。
负载电阻是哪个?是顶楼的集电极电阻Rc,还是19楼图中的Rz?
负载不是串联在集电极和射极之间

这句没看懂。。有这种用法?

楼主:
讲的很好,很详细,谢谢你

不客气。

网友D:
自已塔个电路、多测:多调:多看:多想…比耍嘴皮子管用!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