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理图] 50Hz陷波器电路

楼主(2015-08-21):
有强电的地方,遇到50hz的干扰很强,50hz陷波器就显得很重要,最好能找到元件参数不用调节的50hz陷波器。
双T陷波器(有源无源都算一种),无源或单运放
文氏(桥)单运放
有源桥式模拟电感式(双运放)
反相带通叠加式,双运放
反相带通桥式,单运放
有源电感式。。。

楼主:
50HZ双T陷波器:

楼主:
50hz文氏桥陷波器:

楼主:
50hz模拟电感桥式陷波器:

楼主:
50hz反相带通叠加陷波器:

楼主:
50hz带通桥式陷波器:

网友A:
TI有专用的芯片的;

或者软件做算法;

如果没有数字部分,纯模拟就只能用电路了。

楼主:
TI有专用的芯片

请提供型号希望是纯硬件的,不涉及算法的

网友B:
有的陷的很深,

楼主:
能陷到-40db就很理想了,仿真和实际还有点差别

网友C:
这是我在一篇论文上找到的50hz陷波电路,模拟了一下效果还可以,我把检测到的脉搏信号接入到陷波电路中去,利用示波器看的时候白茫茫一片,而且50hz的干扰依然存在,这是什么原因呢?

楼主:
楼上的这是经典的有源双T型50HZ陷波器。性能很好,因为电容的误差太大,实际电路调节困难些,需要选择元件,尤其电容。

这个带通桥式电路可能好调节些:
用信号源产生标准50HZ信号发生器,先调节上面的带通部分,用示波器看到输出和输入相差0或者180°。
再把下面的接地电阻使输出最小。

楼主:
实在不行,用2级串联,把参数错开一点

网友D(2015-11-07):
学习一下,长知识。

楼主:
在5个50hz陷波器中,前2个的Q值没有后2个的高。

楼主:
50hz有源双T陷波器,提高Q值:

楼主:
50HZ带正反馈文氏桥陷波器,提高Q值:

楼主:
50hz带正反馈的文氏桥2级陷波器:

楼主:
无源双T和正反馈文氏桥组合的50hz陷波器:

楼主:
带通桥式陷波器的参数选择:陷波器的Q值由对应的带通滤波器的Q值决定,R1/R的值越大,Q值越高。
Q值越高,输入动态范围越小。
调试方法:
输入50hz标准频率信号1v。
先调R1使得输入和输出同相或反相,实际是在调节滤波器的通带中心频率。
再调R2使得输出最小;
调节中,如果输入输出波形同相,表示R2大了,如果输入输出波形反相,表示R2小了,输出最小时,相差90度。

中心频率:

楼主:
无源双T陷波器的动态范围大,可以和文氏桥陷波器、带通桥陷波器组合,效果更好。

网友E(2017-05-05):
水贴,顶一个,申请加酷

这都是高手了。在这块有研究过的

网友F(2017-09-04):
做课设可能用得到。先马克

网友F:
怎么修改才能令增益大于1

网友G(2021-01-10):
很棒棒哦,值得学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