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2C1_SMBA是什么东西呀,I2C不是只有SDA和SCL么

楼主(2015-08-21):
I2c, sd, mb
书上看到的,I2C1_SMBA是什么东西呀,I2C不是只有SDA和SCL么

网友A:
有这么一个东东?没有听说过哇

网友B:
见过引脚标过这么一个东西,但从没用过

网友C:
I2C中好像有个叫SMBus mode的模式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I2C中好像有个叫SMBus mode的模式

SMBus mode,这是什么东西?没听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