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IM900] ARM与SIM不能通信

楼主(2015-08-21):
连接方式:ARM的串口Uart1与SIM900A的STXD/SRXD交叉相连,共地          波特率:用过9600,115200
ARMmini2440板使用Uart1连接到pc上通过串口调试助手可以正确收发信息。ATK-SIM900a 使用串口连接pc机上使用串口调试助手发AT指令回复正常。ARM与SIM相连通过ARM程序发送AT指令,能拨打电话,但是ARM板收不到返回Ko,发送AT,也不能收到ok。
      各位大哥,帮帮忙,小弟忙活了两天都没结果,先谢谢大家了!!!!

网友A:
MCU接GPRS,MCU发的数据GPRS能接收,但GPRS回的MCU收不到?

二者串口直连吗?电平匹配考虑了吗?MCU能打印串口数据或者debug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MCU接GPRS,MCU发的数据GPRS能接收,但GPRS回的MCU收不到?

二者串口直连吗?电平匹配考虑了吗?MCU能打印 ...

没有使用GPRS通信,只是用到短信读取与发送,想通过MCU发送AT/r/n,来收到OK。
串口是交叉相连的,试过直连不行。
MCU能打印串口数据

ATK-SIM9000A用户手册上有写
注 1:对于通信接口(即:STXD/SRXD/DTXD/DRXD/RTS/CTS/DSR/DCD/RI/DTR/PKEY 等接口),
可以兼容 3.3V/5V 单片机系统。

网友B:
好好检查连线,另外注意电平是否匹配,波特率精度是否满足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好好检查连线,另外注意电平是否匹配,波特率精度是否满足。

连线都测过了,两者是通的,应该没问题
用户手册上是这么说的:
因为 SIM900A 具有自动串口波特率识别功能(识别范围:1200~115200),所以我们的电脑(或设备)可以随便选择一个波特率(不超过识别范围即可),来和模块进行通信。 我理解成什么波特率都可以使用,不知道是不是对的
电平匹配问题不知道怎么看,SIM可以兼容3.3/5V单片机系统,
菜鸟一枚,不懂的太多了。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没有使用GPRS通信,只是用到短信读取与发送,想通过MCU发送AT/r/n,来收到OK。
串口是交叉相连的,试过直 ...

我指的是AT和GPRS模块通信
另外是AT\r\n  不是AT/r/n
AT结尾大部分是\r\n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指的是AT和GPRS模块通信
另外是AT\r\n  不是AT/r/n
AT结尾大部分是\r\n

发现原因了,我的中断接收不对,接收不了返回的信号OK。

谢谢大哥的热心帮助。

网友C(2015-10-15):
解决就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