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uCOS/RTOS] ucos_III一点疑问

楼主(2015-08-21):
小弟之前玩的是ucos_II 2.86版本,今天玩了下ucos_III,如下代码
void GUI0_Task(void *p_arg)
{
        p_arg = p_arg;/*为什么这里加这句就会报错?之前在ucos_II上是不会的啊,为什么啊?*/

        /* create frame window */
        FRAMEWIN_Handle hFrameWin = FRAMEWIN_Create("GUI0",NULL,WM_CF_SHOW | WM_CF_STAYONTOP,0,230,230,40);

        /* create child window */
        WM_HWIN hChildWin = WM_CreateWindowAsChild(0,0,0,0,WM_GetClientWindow(hFrameWin),WM_CF_SHOW | WM_CF_MEMDEV,_cbCallbackT1,0);

        FRAMEWIN_SetActive(hFrameWin,0);
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nt i;
                int nx = 80;
                int ny = 90;

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ny;i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M_MoveWindow(hFrameWin,0,-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Delay(10);
                }

网友A:
检验直接(void)p_arg

至于原因我也想知道,可惜没有找到!

楼主:
这个我也尝试过,用(void)p_arg也会出现这种问题~

网友B(2016-02-13):
keil 中 变量声明 必须放到函数开头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