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名字:“可360旋转,产生脉冲信号 的器件“不要编码器

楼主(2015-08-21):
不用编码器那太高精度,只要可以转圈时 不停给脉冲就可以,很便宜、耐用, 不知道名字叫啥。。

网友A:
应该就是旋转编码器吧,还有其他东西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应该就是旋转编码器吧,还有其他东西?

编码器贵了。。  应该有 只需要 最简单的 旋转产生脉冲就可以,转360度 重新计数

网友B:
你准备用来代替按键的吧,这种,则叫编码器,有很多场合,不同叫法,在一般设备上面,点进点退用的手轮编码器,也有用到配合显示人机界面使用的旋转编码器

网友C:
旋转发电机,只不过不能判断方向,而且低速的时候脉冲幅度太小。

如果想判断方向,那肯定要用编码器。
最简单的AB相编码器也是编码器。

网友D:
光栅码盘 C:\Users\Administrator\Desktop\22.png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编码器贵了。。  应该有 只需要 最简单的 旋转产生脉冲就可以,转360度 重新计数 ...

两块钱的编码器贵不贵?

网友F:
图片挂了,这个应该也算编码器吧

网友D:
引用 网友F:
图片挂了,这个应该也算编码器吧

便宜,耐用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准备用来代替按键的吧,这种,则叫编码器,有很多场合,不同叫法,在一般设备上面,点进点退用的手轮编码 ...

用于360°旋转位置反馈,不用很高大上,动作时有脉冲即可。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便宜,耐用的。

这给配个对射开关不知道效果咋样。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这给配个对射开关不知道效果咋样。。

就是这么用的啊,配对的一套十几块钱,不过可能安装不太方便

网友G:
无图无真相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