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开关电源] 大神请进

楼主(2015-08-21):
各位大神,怎么才可以吧3.3V电压升为24伏切功率为4W的电路怎么改啊求解救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做不到  压差 太大

但是我们老板说要做到可以的,哎我搞了差不多三天了电压升上去了,功率升不上去哎

网友B:
最好的办法即是使采用升压芯片,稳定又可靠,TI有很多这样的芯片可以实现的,你可以找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