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8] STM8S105k4 的I2C问题,没反应呀,读不到数据

楼主(2015-08-21):
#include "main.h"

void I2C_Start(void);
void I2C_Stop(void);
void I2C_ACK(u8 ack);
u8 I2C_Send_Byte(u8 send_data);
u8 I2C_Receive_Byte(void);

//16Mhz 的时钟
void Calendar_Init(void)
{
        SCL_OUT();
        SDA_OUT();
}

void Calendar_Write(u8 addr, u8 calendar_data)
{
         I2C_Start();
         I2C_Send_Byte(0xa0);
         I2C_Send_Byte(addr);
         I2C_Send_Byte(calendar_data);
         I2C_Stop();
}

u8 Calendar_Read(u8 addr)
{
         u8 r_data;
        I2C_Start();
        I2C_Send_Byte(0xa0);
        I2C_Send_Byte(addr);

        I2C_Start();
        I2C_Send_Byte(0xa1);
        r_data =  I2C_Receive_Byte();
        I2C_ACK(1);
        I2C_Stop();
        return r_data;
}

void I2C_Start(void)
{
        GPIOC->ODR |= 0x40;                //SDA=1
        GPIOD->ODR |= 0x08;                //SCL=1
        Delay_us(5);
        GPIOC->ODR &= ~0x40;                //SDA=0
        Delay_us(5);
        GPIOD->ODR &= ~0x08;                //SCL=0
}

void I2C_Stop(void)
{
        GPIOC->ODR &= ~0x40;                //SDA=0
        GPIOD->ODR |= 0x08;                //SCL=1
        Delay_us(5);
        GPIOC->ODR |= 0x40;                //SDA=1
        Delay_us(5);
}

void I2C_ACK(u8 ack)
{
        if(ack)
                GPIOC->ODR |= 0x40;                //SDA=1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GPIOC->ODR &= ~0x40;                //SDA=0

        GPIOD->ODR |= 0x08;                //SCL=1
        Delay_us(5);
        GPIOD->ODR &= ~0x08;                //SCL=0
        Delay_us(5);
}

u8 I2C_Send_Byte(u8 send_data)
{
        u8 i,ack;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GPIOD->ODR &= ~0x08;                //SCL=0
                Delay_us(5);
                if(send_data & 0x8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C->ODR |= 0x40;                //SDA=1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C->ODR &= ~0x40;                //SDA=0
                send_data <<=1;
                GPIOD->ODR |= 0x08;                //SCL=1
                Delay_us(5);
        }
        GPIOD->ODR &= ~0x08;                //SCL=0
        Delay_us(5);
        SDA_IN();
        GPIOD->ODR |= 0x08;                //SCL=1
        Delay_us(1);
        ack = (GPIOC->IDR & 0x40)>>6;
        Delay_us(5);
        GPIOD->ODR &= ~0x08;                //SCL=0
        SDA_OUT();
        Delay_us(5);
        return ack;
}

u8 I2C_Receive_Byte(void)
{
        u8 i,received_data;
        SDA_IN();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eceived_data <<=1;
                GPIOD->ODR |= 0x08;                //SCL=1
                nop();
                nop();
                if(GPIOC->IDR & 0x4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ceived_data |= 1;
                Delay_us(5);
                GPIOD->ODR &= ~0x08;                //SCL=0
                Delay_us(5);
        }
        SDA_OUT();
        return received_data;
}

网友A:
用逻辑分析仪看下时序呗;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逻辑分析仪看下时序呗;

已解决,谢谢

网友B:
是什么问题,修改了哪儿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是什么问题,修改了哪儿?

硬件有问题

网友C:
火速占楼

网友D:
硬件有问题,是最让人郁闷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硬件有问题,是最让人郁闷的

是呀,

网友B:
硬件问题,必须返工了。

网友E:
硬件什么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