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每日一问]
【打赏奖_20150821】静电的要求超过产品规格怎么办?

楼主(2015-08-21):
规则:每周一汇总上周的每日一问并从中挑选出5个回答完整、准确的原创帖子,打赏作者3元!

【今日问题】:对AC-DC模块电源的静电要求超过产品规格,怎么办?

网友A:
1.静电防护2.适宜的温湿度3.粉尘防护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1.静电防护2.适宜的温湿度3.粉尘防护

好简单。。。

网友C:
1做好静电泄放工作;2定期做好卫生清理;3加装接地 环节;

网友D:
安装屏蔽层

楼主:
【参考答案】一般金升阳AC/DC 产品的静电等级为6KV,特殊型号以该型号技术手册说明为准。如有较高静电要求时,需要在引脚上增加防护电路,一般的参考器件为TVS 管、电容、电阻等,实际防护能力需要根据其要求的等级进行调试。

网友B:
虽然简单,不过好像也获得打赏奖了:L

网友E:
外部单独加保护器件,只需3个器件就搞定

网友F:
说的不是很明白。

发新帖 本帖赏金 3.00元(功能说明)我要提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