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单片机入门学习,从STM8开始。

楼主(2015-08-21):
风驰的STM8开发板,先来个盖楼贴,希望能**学习,也希望坛友们指正,不多说了,先学习,下午更新。。。

网友A:
期待更新,顶一个。还没用过STM8

网友B:
很便宜的单片机

楼主:
估计要过段时间才能学了,,果然出来外面后正的很难让你安心学了,时不时就会有任务,最近来了个大的,最少又要半个月时间。

楼主:
昨天上午乘着任务还没下来装了IAR软件,ST-LINK驱动以及一些编译环境。学习了创建工程,STM8资料还算多,建工程之前需要创建Workspace,然后才是创建工程,跟以前用的51、AVR比较多了个创建workspace,STM8创建工程后add group时不会在工程文件夹下面创建一个新的文件夹,而是要自己在工程文件夹下面创建FWLib和User文件夹然后再把inc和src文件copy到FWLib文件夹,把自己编程或例程放到User文件夹。建工程路径还是硬伤啊,一点中文都不能有。其次就是选择芯片型号,编译输出文件格式一般为HEX输出。STM8有个特别的就是需要自己配置头文件的查询路径。

网友C:
**学习stm8,要踏实

网友D:
多学习知识总是好的

网友E:
不错不错,一步步的走,估计楼主用不了多久就成大神了。。

楼主:
胡汉三又回来了,继续学习STM8S208R8T6,首先,还是从时钟学起哈,毕竟没有时钟CPU是不能工作滴,时钟源有4个:一、外接1-24M晶振,这个无源的要加起振电容。
二、直接引入外部时钟信号。不过时钟信号一般是一根线,所以若用外部时钟要从OSCIN引脚输入,OSCOUT引脚作普通IO口使用。
三、采用内部16MHz高速震荡电路(HSI),这个是系统默认复位后的主时钟,一般系统会将HSI时钟8分频后做时钟源。
四、内部128KHz低速震荡电路(LSI),这个一般是用作WATCH DOG和AWU自动唤醒单元做时钟源。

以前还不觉得,现在感觉这个时钟树真是疫一清二楚啊,有过程有具体寄存器操作!

楼主:
虽然STM8S有封装好的库函数,但是还是觉得直接对寄存器操作更直爽啊。
void Clk_conf(void)
{
  //CLK_CKDIVR&= (uint8_t)(~0x18);/*使能内部时钟*/
  //CLK_CKDIVR|= (uint8_t)0x18;/*设置时钟为内部16M高速时钟*/
  /*时钟切换控制器,位1:使能切换时钟*/
  CLK_SWCR|=0x02;
   /*主时钟切换寄存器 位【7:0】:
                      0xe1    HSI内部16M高速时钟为主时钟源
                      0xd2    LSI内部128KHz低速时钟为主时钟源
                      0xb4    HSE外部24高速时钟为主时钟源*/
  CLK_SWR=0xb4;
  /*时钟切换控制器  位0:时钟切换完成标志位*/
  while((CLK_SWCR & 0x01)== 0x01);//当时钟完成切换
  /*时钟分频寄存器  位【4:3】HSI内部高速时钟分频(0/2/4/8分频)
                    位【2:0】CPU时钟分频(0/2/4/8/16/32/64/128分频)*/
  CLK_CKDIVR=0x00;

  CLK_SWCR&=(~0x02);

}

网友F(2015-09-23):
入门从汇编开始,一步一步走,这样才会深入,

网友G:
最近也在看STM8,自己画了块板子,完成了一半,有机会多交流啊

网友H:
引用 网友F:
入门从汇编开始,一步一步走,这样才会深入,

现在还有人用汇编吗?弱问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最近也在看STM8,自己画了块板子,完成了一半,有机会多交流啊

好啊,刚好觉得一个人学起来没有人交流。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好啊,刚好觉得一个人学起来没有人交流。

可以啊!我有很多的问题等着问啦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可以啊!我有很多的问题等着问啦

加个Q吧 472740469 备注下21ic,一起学习

网友I:
没接触过STM8,过来围观一下

网友J:
我也在学这个,不过用的103的最小系统

网友K(2016-12-18):
没学过STM8,我是从51过来的。不过楼主高大上都用IAR,我还是用的MDK

网友L:
不错。楼主学习精神可嘉。

网友M:
看来楼主的这个贴要烂尾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