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开关电源] DC/DC升压电源怎么彻底关断输出呢,求助大家

楼主(2015-08-21):
用的是MAX669,怎么能彻底关断输出呢?

楼主:
这是推荐的图,只关断芯片应该还是有输出,怎么能彻底关断呢

网友A:
C1前加个PMOS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在电感前端加一个控制开关

加在输出行吗?输出电流小一些,损耗是不是能小点

楼主:
谢谢,看到有让加P沟道MOS的,请问加在输出是否可以,因为想减小损耗,另外N沟道不行是吗?PMOS比较少啊

网友C:
彻底关断……………想减小损耗…………………
                 楼主是魂不舍守呀!…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彻底关断……………想减小损耗…………………
                 楼主是魂不舍守呀!…
                  [ ...

怎么叫魂不守舍啊:L电池供电的嘛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彻底关断……………想减小损耗…………………
                 楼主是魂不舍守呀!…
                  [ ...

给点意见吧

楼主:
看看图,给点意见啊前辈们@jjeemm77 @lishong

网友D:
直接把电源切了

楼主:
对啊,就是再控制切断啊,什么方式比较好呢

网友E:
三极管驱动Pmos

楼主:
您看下11楼的2图可以吗?感谢:handshake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您看下11楼的2图可以吗?感谢

这个方案不好,容易烧PMOS,PMOS应该放在C18//C19电容后面...

楼主:
@l4157 是这样接吧,为什么会容易烧呢,稍微讲解下,谢谢

网友G:
就2个办法:
1. 非隔离dc-dc只好加开关。
2. 用隔离型升压电路。这个自然可以彻底关断输出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就2个办法:
1. 非隔离dc-dc只好加开关。
2. 用隔离型升压电路。这个自然可以彻底关断输出。 ...

您总结的很好,隔离的可以变压器关断,非隔离用开关关断,您帮忙看下17楼的方案行吗,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怎么一个升压都用 国外的  任性啊, 建议前面关断,原因1:提高电池的效率, 2  防止升压脉冲击坏MOS,3防 ...

好,谢谢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@l4157 是这样接吧,为什么会容易烧呢,稍微讲解下,谢谢

19楼讲得很清楚了

楼主:
很早就想结贴了,刚学会结贴。。。谢谢大家:handshake

网友I(2018-06-06):
现在也碰到这个问题了,前来学习学习找找解决方案

已经有很多可以透过EN脚彻底关闭输出的芯片了

网友J:
引用 楼主:
很早就想结贴了,刚学会结贴。。。谢谢大家:handshake

楼主,这个电路效果怎么样?

网友K:
用隔离型的比较省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