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题解答]
ke02z如何用Jlink来烧录

楼主(2015-08-21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Debug接口的设计可以参考此文档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Debug接口的设计可以参考此文档

十分感谢,那是不是说只要接5个脚就可以进行烧录了呢

网友A:
可以这么说

楼主:
能否麻烦说一下具体是哪5个脚么》谢谢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能否麻烦说一下具体是哪5个脚么》谢谢

JTAG接口设计,SWD与其的区别等问题,我建议你还是度娘一下吧,网上有很多的,而且详细一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