带MAC的ARM系统使用交换机芯片扩展网口的MAC地址问题

楼主(2015-08-21):
本身自带MAC控制器的ARM芯片组成的系统,使用交换机芯片扩展网口,那各个网口的MAC地址怎么确定?各个网口的IP怎么设置?

网友A:
交换机本身是不带MAC地址的,也不带IP地址,MAC地址与IP地址是由连接他们的设备决定。

网友B:
好像,扩出来的口的mac地址都一样......正在研究中...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交换机本身是不带MAC地址的,也不带IP地址,MAC地址与IP地址是由连接他们的设备决定。 ...

如果一个由ARM(自带MAC控制器)+交换机芯片扩展网口实现的设备,与PC机通信,那么设备的IP和MAC怎么由PC决定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如果一个由ARM(自带MAC控制器)+交换机芯片扩展网口实现的设备,与PC机通信,那么设备的IP和MAC怎么由PC ...

跟PC有毛关系啊......跟arm有关...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跟PC有毛关系啊......跟arm有关......

我也觉得是跟ARM有关,跟PC木有关系。:lol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跟PC有毛关系啊......跟arm有关......

那是不是说用交换机芯片扩展的各个网口的MAC地址只有一个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那是不是说用交换机芯片扩展的各个网口的MAC地址只有一个?

是,我也是看网上有个例子是这样的,我这边还没有调通,等第二版硬件回来...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是,我也是看网上有个例子是这样的,我这边还没有调通,等第二版硬件回来...... ...

加油加油

网友C(2018-11-16):
博主的问题是咋解决的,我现在也遇到差不多的事情,想请教一下

网友D(2020-10-12):
承接定制开发交换机10/100/1000/2.5G(博通,marvell,MTK,realtek等方案),路由器
,光通信设备(XGPON,GPON,EPON),光交换机(10G/25G/40G)
WIFI无线路由器(MTK,博通,高通等方案),
5G/4G路由器,
工业网关,物联网关,
提供方案,量产产品。QQ3502159724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