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Kinetis] k64 启动函数问题

楼主(2015-08-21):
各位大神好,我在IAR上新建了一个工程 用的是freescale K64的芯片,编译时出现错误如下:Error[Li005]: no definition for "init_data_bss" [referenced from E:\freescale\freescale_PrjIAR\Debug\Obj\startup_MK64F12.o]
我查看了启动函数:
Reset_Handler
        CPSID   I               ; Mask interrupts
        LDR     R0, =SystemInit
        BLX     R0
        LDR     R0, =init_data_bss
        BLX     R0
        CPSIE   I               ; Unmask interrupts
        LDR     R0, =__iar_program_start
        BX      R0
但是这里的init_data_bss 在哪里呢?

网友A:
看一下头文件加进来没

网友A:
引用 网友A:
看一下头文件加进来没

.S   .C  都是启动文件

网友B:
你看一下你在添加启动文件的时候,有无添加startup.c和startup.h文件,因为在startup.c文件就有init_data_bss()函数

网友C:
看看有无添加startup.c和startup.h文件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看一下你在添加启动文件的时候,有无添加startup.c和startup.h文件,因为在startup.c文件就有init_data_b ...

你用过K64的板子么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你用过K64的板子么?

肯定的啊,你去看SDK的例程吧,然后模仿它的启动文件就可以啊
http://www.freescale.com/zh-Hans ... =0152109D3F1E8C1EF7

网友D:
参考官方启动代码吧,我用过K60,K64,K70,资料还是比较多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参考官方启动代码吧,我用过K60,K64,K70,资料还是比较多的。

大神  可以加你QQ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参考官方启动代码吧,我用过K60,K64,K70,资料还是比较多的。

K64的板子 使用RTOS时,一直有个错误是:Error[2]: Failed to open #include file 'FreeRTOSConfig.h' E:\tse\Freescale\PrjFrescl\FreeRTOS\port\portasm.s 67 ,可是我明明加入了这个头文件的路径了啊,这是为什么呢?

网友E:
未定义的函数,是不是头文件里被注释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