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4] Profiles_LowPower,F401移植到F411出错

楼主(2015-08-21):
Profiles_LowPower,F401移植到F411出错,
下面是编译的错误,麻烦大家给点帮助~

..\..\..\..\..\..\Middlewares\ST\TimerServer\src\stm32xx_timerserver.c(420): error:  #20: identifier "NVIC_RTC_WAKEUP_HANDLER_ID" is undefined        HAL_NVIC_ClearPendingIRQ(NVIC_RTC_WAKEUP_HANDLER_ID);                   /**<  Clear pending bit in NVIC */

源程序是

static void RestartWakeupCounter(uint16_t Value)
{
        /**
         * The wakeuptimer has been disabled in the calling function to reduce the time to poll the WUTWF
         * FLAG when the new value will have to be written
         *         __HAL_RTC_WAKEUPTIMER_DISABLE(phrtc);
         */

        __HAL_RTC_WAKEUPTIMER_CLEAR_FLAG(phrtc, RTC_FLAG_WUTF);                /**<  Clear flag in RTC module */
        __HAL_RTC_EXTI_CLEAR_FLAG(RTC_EXTI_LINE_WAKEUPTIMER_EVENT);        /**<  Clear flag in EXTI module */
        HAL_NVIC_ClearPendingIRQ(NVIC_RTC_WAKEUP_HANDLER_ID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*<  Clear pending bit in NVIC */

        SSRValueOnLastSetup = ReadSSR();

        if(Value ==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**
                 * Simulate that the Timer expired
                 */
                HAL_NVIC_SetPendingIRQ(NVIC_RTC_WAKEUP_HANDLER_ID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(Value > 1) ||(WakeupTimerPrescaler != 1)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alue -= 1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while(__HAL_RTC_WAKEUPTIMER_GET_FLAG(phrtc, RTC_FLAG_WUTWF) == RESET);
                __HAL_TIMERSERVER_RTC_SET_WAKEUPCOUNTER(phrtc, Value);

                __HAL_RTC_WAKEUPTIMER_ENABLE(phrtc);                /**<  Enable the Wakeup Timer */
        }

        return ;
}

谢谢!

网友A:
肯定是有的寄存器是不同的,你要对比一下两个芯片的不同之处。

网友B:
移植的时候引脚,时钟等都是需要注意的,估计楼主是把某个地方遗漏了

网友C:
NVIC_RTC_WAKEUP_HANDLER_ID没有定义

网友D:
不是提示了是““NVIC_RTC_WAKEUP_HANDLER_ID" is undefined “。楼主找找这个的定义在哪里?

网友E:
NVIC_RTC_WAKEUP_HANDLER_ID没有定义,楼主是把某个地方遗漏了

网友F:
很明显的提示NVIC_RTC_WAKEUP_HANDLER_ID" is undefined

网友G:
对比一下两个芯片的不同之处,估计是某个寄存器不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