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内置LED驱动的主芯片有什么型号的

楼主(2015-08-21):
各位大神:帮个忙,谁知道请问内置LED驱动的主芯片有什么型号的,我用来点亮矩阵式LED,谢谢

网友A:
什么叫“主芯片”?没有相应的语境,谁知道你想要什么?拒绝猜!说清楚你的问题。

楼主:
就是MUC   一种是MCU +专门LED点阵显示驱动IC     另外一种是MUC本身就内置驱动显示LED

网友A:
MCU有专门用于驱动LCD的,没有专门用于驱动LED的。如果LED的总功耗不大,用强输出IO型的MCU即可,否则,必须外扩驱动。

网友B:
我又来支持了!坛子里因你而精彩~~~

网友C:
若点阵规模不大,合泰有一款带LED驱动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