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稳压电源] 需要输出-5.2V的电压,电流100mA以上。

楼主(2015-08-21):
需要输出-5.2V的电压,电流100mA以上。可以选用什么芯片?有什么推荐方案?谢谢~

网友A:
-5.2V要求很精确吗?
最简单的方案是用电荷泵,5.2V输入-5.2V输出,但电荷泵产生负压输出带大负载后电压会拉低不少。如果能焊接CSP封装,可以用SGM3804,规格书里有-5.4V的输出电流曲线,带载100mA下负压变到-5.38V附近,比较精确,这款是I^2C接口配置同时输出一对正负电压

网友B:
;P,
-12V输入,-5.2V输出,最简单用LM7905就可以了。最多再做个电阻分压,产生一个0.2V压差.
最关键,是为什么非要-5.2V,要求精度多少,温度系数多少,要求不同,得到的结果完全不一样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
-12V输入,-5.2V输出,最简单用LM7905就可以了。最多再做个电阻分压,产生一个0.2V压差.
最关键,是为 ...

我怎么觉得-5V做0.2V压差只能做到-4.8V呢

网友D:
简单用LM7905就可以了

对地串联一个1N5819

网友E:
你可以是使用LM2990-5.2这款芯片,可以满足你的要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