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Kinetis] FlexBus使用

楼主(2015-08-21):
请教各位大神,之前看过用FlexBus连SRAM的例子,只使用了地址,数据线,FB_OE,FB_CS,FB_R/W,这些引脚。比较有疑问的实FB_CLK,FB_ALE,FB_TA为什么没有使用?麻烦帮忙看看我用8位地址数据总线复用的原理图是否可行。谢谢!!

网友A:
楼主没有调试一下看看、?

楼主:
板子还没发出去做?联系FSL技术支持,目前还没回复

网友B:
SRAM不用clk吧,SDRAM才需要

网友B:
楼主搞定没,以前我用sram的时候也没用过clk啊,sram是异步的

网友C:
这个我不会,我只能帮你不让帖子下沉。

网友D:
不需要的,我建议你可以参考TWR-MEM的原理图来说设计

楼主:
谢谢。学习了。我想做8位地址数据复用,要加地址锁存器吗?

网友E:
SRAM是异步的,不使用clk吧

网友F:
楼主好好看一下版主给的参考手册,sram的布线特别小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