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i.MX] I.MX6下载问题

楼主(2015-08-21):
我们公司做了一个板子,按照官方的来做,EMMC的器件也是和官方一样,不一样的是我的内存总工只有512M,然后我每次下载都会发生错误,下载到最后报错,一下log信息:
ModuleID[2] LevelID[10]: ExecuteCommand--Push[WndIndex:0], Body is $ dd if=/dev/zero of=/dev/mmcblk0 bs=512 seek=1536 count=16
ModuleID[2] LevelID[10]: ExecuteCommand--Push[WndIndex:0], Body is $ echo 1 > /sys/devices/platform/sdhci-esdhc-imx.3/mmc_host/mmc0/mmc0:0001/boot_config
ModuleID[2] LevelID[10]: ExecuteCommand--Push[WndIndex:0], Body is send
ModuleID[2] LevelID[10]: ExecuteCommand--Push[WndIndex:0], Body is $ dd if=$FILE of=/dev/mmcblk0 bs=512 seek=2 skip=2
ModuleID[2] LevelID[10]: ExecuteCommand--Push[WndIndex:0], Body is $ echo 8 > /sys/devices/platform/sdhci-esdhc-imx.3/mmc_host/mmc0/mmc0:0001/boot_config
ModuleID[2] LevelID[10]: ExecuteCommand--Push[WndIndex:0], Body is send
ModuleID[2] LevelID[10]: ExecuteCommand--Push[WndIndex:0], Body is $ tar xf $FILE
ModuleID[2] LevelID[10]: ExecuteCommand--Push[WndIndex:0], Body is $ sh mksdcard-android.sh /dev/mmcblk0
ModuleID[2] LevelID[10]: ExecuteCommand--Push[WndIndex:0], Body is $ ls -l /dev/mmc*
ModuleID[2] LevelID[10]: ExecuteCommand--Push[WndIndex:0], Body is send
ModuleID[2] LevelID[10]: ExecuteCommand--Push[WndIndex:0], Body is $ dd if=$FILE of=/dev/mmcblk0p1
ModuleID[2] LevelID[10]: ExecuteCommand--Push[WndIndex:0], Body is frf
ModuleID[2] LevelID[10]: ExecuteCommand--Push[WndIndex:0], Body is $ mkfs.ext4 -b 4096 -m 0 /dev/mmcblk0p4
ModuleID[2] LevelID[10]: ExecuteCommand--Push[WndIndex:0], Body is send
ModuleID[2] LevelID[10]: ExecuteCommand--Push[WndIndex:0], Body is $ tar xf $FILE
ModuleID[2] LevelID[10]: ExecuteCommand--Push[WndIndex:0], Body is $ sh mk-encryptable-data-android.sh /dev/mmcblk0 /dev/mmcblk0p4
ModuleID[2] LevelID[10]: ExecuteCommand--Push[WndIndex:0], Body is $ mkfs.ext4 /dev/mmcblk0p5
ModuleID[2] LevelID[10]: ExecuteCommand--Push[WndIndex:0], Body is $ mkfs.ext4 /dev/mmcblk0p6
ModuleID[2] LevelID[10]: ExecuteCommand--Push[WndIndex:0], Body is frf
ModuleID[2] LevelID[10]: ExecuteCommand--Push[WndIndex:0], Body is $ mkfs.ext4 /dev/mmcblk0p7
ModuleID[2] LevelID[10]: ExecuteCommand--Push[WndIndex:0], Body is pipe dd of=/dev/mmcblk0p5 bs=512
ModuleID[2] LevelID[1]: PortMgrDlg(0)--MSCDevice--Command Push(file) excute failed
ModuleID[2] LevelID[10]: CmdOperation[0], current command executed failed, so SetEvent(hDevCanDeleteEvent)

我猜想是不是我的内存太小了,因为system.img就有360M大,下载的时候是全部放在内存中的,到时内存不够?还是其他问题?

网友A:
有可能,这看着应该没错的,估计就是空间小,不够。

网友B:
楼主你好,你这里使用的DDR和官网板子使用的不一样的话,mfgtool使用是要出现问题,你要根据你的板子编译出mfgtool的firmware images,然后拷贝到mfgtool下,才能正确烧写和启动的。不知道你是否已经将DDR的参数都配置好,并且编译好mgtool使用的images.

楼主:
已经解决了,对于I.MX,必须内存和实际的配置一样才可以,不然mfg无法成功的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已经解决了,对于I.MX,必须内存和实际的配置一样才可以,不然mfg无法成功的 ...

你说的很有道理,学习了

网友D:
一直都是用sd卡,还没有用过mfgtool......学习一下......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已经解决了,对于I.MX,必须内存和实际的配置一样才可以,不然mfg无法成功的 ...

是滴,一定要配置OK,否则会出现各种问题。恭喜楼主问题已经解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