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子元器件] 对于晶体管的困惑与理解

楼主(2015-08-21):
很多人都有读过铃木雅臣的《晶体管电路设计》,里面有一段对放大电路的解释,如下图,讲到Vb和Ve是同向的,电位差在0.6V. 对于放大的原理,我记得书上好像是这么解释的:Vbe电压几乎不变,交流输入电压作用在 Re上,产生变化的 IE≈IC,变化的IC产生变化的输出电压。这里好像让人不解,放大和Vbe无关?显然不是的

我们知道变化的Vbe,产生变化的Ib,从而产生变化的Ic.从小信号模型看,忽略R1,R2,从三极管基极看进去,小信号电路模型如下图,得到交流输入阻抗
Ri=rbe+(1+β)Re    (1+β)Re  远大于 rbe, 因此附加在B、E极PN结之间的电压是很小的,这个很小的电压变化,产生基极电流变化  Ib=Is(e^(Vbe/Vt)-1),这电流控制集电极电流,见下右图。这里的Vbe变化太小,计算方便,可以认为其不变,交流电压大部分坐在Re上。
以上是我的理解。

网友A:
to LZ:

运放电路分析中还有个“虚短”,你信吗?

Vbe必须变化!

网友B:
“我记得书上好像是这么解释的:Vbe电压几乎不变,交流输入电压作用在 Re上,”

都说了是几乎不变,不是不变,

网友C:
您有理念的错误,既然有小信号动态有效电路了,就不能用半导体电压电流公式来适用它,RBE就是半导体的公式动态微分变化而来。为何昵,因等效电路没有直流成分,而半导体公式包含有直流成分。

网友D:
唉!都是〈铃木〉惹的祸

网友C:
这也是RBE电阻物理上的含义不清楚导致,真以为三极管发射结真有这个电阻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唉!都是〈铃木〉惹的祸

这本书中级以上人员增加实务经验可以,对入门直接用也可以,不中不下要弄清的理论上的问题真多。本人差不多在这本书手算了一次,参数上没有大的问题。

网友D:
确有rb'e物理电阻(另外话)
〈铃木〉作者并无问题
只是估计该书初版可能在60年早
作者目的旨在于引发初学者兴趣
岂料被国内众多劣质教学系统所选,不负责任地走了一遍学习经历而已

网友E:
又扯到小信号和大信号问题了。
RBE电阻只有小信号时可以看成为电阻(线性),大信号时则不能看成线性电阻。
楼主问题,已经是大信号工作,不应该套用小信号模型。

网友E:
至于VBE,当然有变化。若VBE没有变化,三极管集电极电流怎么会有变化?
只不过VBE的变化相当小,“几乎不变”。“几乎不变”可并不是“绝对不变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