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装的mdk-513编译出现这个问题,在附件

楼主(2015-08-21):
在mdk的安装目录下
D:\Program Files (x86)\mdk472\ARM\CMSIS\4.2.0\CMSIS\Include
找到有这个h文件,

网友A:
头文件的路径没设置好吧

网友B:
c/c++中,头文件的包含路径,在include中

楼主:
这个加进去了,也不行啊,
为什么不提示  core_Cmfunc.h?
这两个h文件在一个路径下的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这个加进去了,也不行啊,
为什么不提示  core_Cmfunc.h?
这两个h文件在一个路径下的

还有一种可能,5.13的版本不稳定,你装4.7或者5.0的版本试试,打开任意一个例程,应该都可以的。

楼主:
谢谢,现在好了,我把这两个头文件拷贝到工程下面的对应路劲下,
还是路劲不对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