光耦不工作怎么回事,能帮忙分析一下整体电路吗

楼主(2015-08-21):
光耦不工作怎么回事

网友A:
在24V回路里串接24V的稳压管?那根本无法导通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在24V回路里串接24V的稳压管?那根本无法导通!

但是上司说可以的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在24V回路里串接24V的稳压管?那根本无法导通!

要怎么来确认稳压管    光耦在10ma内工作 ,如果岂不是,流经稳压管的电流要在5ma内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但是上司说可以的啊

你上司要么是考验你,要么是忽悠你,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上司要么是考验你,要么是忽悠你,

对了  稳压管应该怎么选择   这个电路要怎么来分析  最后再来选择稳压二极管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但是上司说可以的啊

那你问上司去好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那你问上司去好了。

我应该是理解错了他的话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对了  稳压管应该怎么选择   这个电路要怎么来分析  最后再来选择稳压二极管
...

为什么要串联稳压管呢?

先想清楚自己想干什么,然后再设计电路,不要听“上司”胡说八道,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为什么要串联稳压管呢?

先想清楚自己想干什么,然后再设计电路,不要听“上司”胡说八道, ...

防止电源反接

网友D:
这个稳压二极管不妥,楼主看一下稳压二极管的资料就明白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这个稳压二极管不妥,楼主看一下稳压二极管的资料就明白了

是不妥 选的不对  之前选太大了   分压下去几乎没剩下多少电压  已经解决了
输入为(19-28)V  减去光耦和开关管(1.3+0.855)V  所以在(17-26)V光耦工作在10MA以内选用1K电阻 就有10V电压 所以可以(7-16)之内的稳压管
我这样分析没错吧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是不妥 选的不对  之前选太大了   分压下去几乎没剩下多少电压  已经解决了
输入为(19-28)V  减去光耦 ...

不错,不要人与亦云,要有自己的独立思想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是不妥 选的不对  之前选太大了   分压下去几乎没剩下多少电压  已经解决了
输入为(19-28)V  减去光耦 ...

那你何不把电阻选大点,要那个稳压管干嘛啊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那你何不把电阻选大点,要那个稳压管干嘛啊?

用于防止电源接反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用于防止电源接反

你那光耦里边不是有个反向二极管了吗?反接也没事啊。
再说了,用稳压管,反接了,照样有电流通过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要怎么来确认稳压管    光耦在10ma内工作 ,如果岂不是,流经稳压管的电流要在5ma内 ...

建议你先好好重新学习电子技术基础这么课,你的基本概念近似于零了,赶紧去补课。
至于怎么计算和选择,一点提示,仅仅需要初中的欧姆定律和小学二年级的数学。

同意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要怎么来确认稳压管    光耦在10ma内工作 ,如果岂不是,流经稳压管的电流要在5ma内 ...

建议你先好好重新学习电子技术基础这么课,你的基本概念近似于零了,赶紧去补课。
至于怎么计算和选择,一点提示,仅仅需要初中的欧姆定律和小学二年级的数学。

楼主:
那如何利用稳压管达到一个反接烧毁的效果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建议你先好好重新学习电子技术基础这么课,你的基本概念近似于零了,赶紧去补课。
至于怎么计算和选择, ...

说的是

网友F:
稳压管不是用来防反接的,谦虚点问上司不会扣工钱的。

网友G:
你这个电路时干什么的?过压报警?

网友H:
要想反向烧毁,减小R

网友H:
稳压管的稳压数值稍微比24V小几伏,R再小点,正向就通了。反向就烧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稳压管的稳压数值稍微比24V小几伏,R再小点,正向就通了。反向就烧了。

比如呢

网友E:
引用 网友H:
稳压管的稳压数值稍微比24V小几伏,R再小点,正向就通了。反向就烧了。

人家要防止反向烧毁,你倒好,让人家反向就烧毁了。

网友I:
引用 楼主:
那如何利用稳压管达到一个反接烧毁的效果

稳压管在反接情况下同样会有电流 的,要防止反接烧毁,可以使用一个三极管和MOS管构成一个自动开断电路,直接使用二极管,会有一部分压降在二极管上,且会消耗功率。

网友H:
引用 网友E:
人家要防止反向烧毁,你倒好,让人家反向就烧毁了。

看19楼,楼主要反接烧毁。这样做的原因就不清楚了;P

网友H:
正向要导通的话,导通电流这样算:{24V - 稳压管稳压值(V)-光耦上的二级管正向电压(大约1点几伏吧)-最右边的二级管正向导通电压(0.7V左右)}/R。

网友J:
领导让你接24v稳压管,给了稳压管方向了吗,如果没给,你把稳压管反向接上就能用了。

网友K:
防反接串SS14二极管就可以解决

网友H:
老张这点子好,既办成事,又不会得罪领导:

网友L:
引用 网友C:
那你问上司去好了。

现在小公司的上司其实模拟电路很差的,有点因软件上有点成绩,被老板赏识而成为总监,综合素质不行,有的就一个技术管理出身,屈身到小公司,具体的技术早就没有一点经验了,因有面子上的关糸,胡乱指点下,年轻人基础不扎实,自信不够,不敢**,因此被胡导了。这是目前国内小公司技术部的一般状况,并且技术部的心态人气不正,以权为大,不**学术上的真理。

网友L:
引用 网友E:
人家要防止反向烧毁,你倒好,让人家反向就烧毁了。

稳压管反接起稳压,正接是普通二极管的作用,一般用在电平移位。不是用来防反接的,防反接应用普通二极管。

网友M:
这个稳压管串在电路里面。。。
我觉得33楼分析的灰常有道理。。。

网友N:
上司说,取掉24v可以工作的

网友O:
感觉好复杂的说,为啥不直接串联一个电阻呢;防反接最简单串个二极管,用四个二极管正反接都可以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正向要导通的话,导通电流这样算:{24V - 稳压管稳压值(V)-光耦上的二级管正向电压(大约1点几伏吧 ...

这个是可以通过计算出来的  谢谢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O:
感觉好复杂的说,为啥不直接串联一个电阻呢;防反接最简单串个二极管,用四个二极管正反接都可以的。 ...

那我都可以直接使用防反二极管的饿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N:
上司说,取掉24v可以工作的

:L
都说了   我可能理解错了他的话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L:
现在小公司的上司其实模拟电路很差的,有点因软件上有点成绩,被老板赏识而成为总监,综合素质不行,有的 ...

还要向各位多多学习

网友L:
引用 楼主:
都说了   我可能理解错了他的话的

也不全对,10MA的电流会加速光耦的老化,应取5MA电流足矣。

网友P:
仔细看你的光耦原理图,正反接都能工作,干嘛要防反接呢?电阻大一点,电流小一点,正反接都不会烧。

网友E:
估计都理解错了,这个稳压二极管的作用是:输入电压低于24V,光耦输出高电平,电压大于24V,输出低电平,起到一个报警的作用。
以上解释忽略光耦、电阻以及24V端二极管上的压降。

网友Q:
稳压接二极管的方向反过来可以,这里 的稳压二极管就是多余的。

网友R:
问题在那个R电阻2K太大了,你这个开关电源里面的吗?

楼主:
2K是大  那是相对光耦

网友S:
觉得44楼市正解

网友T:
其实光耦datasheet里,已经说的很详细了,工作原理,建议多看芯片手册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T:
其实光耦datasheet里,已经说的很详细了,工作原理,建议多看芯片手册吧

跟光耦没什么关系的额

网友U:
任何一本PLC硬件手册里都有光耦的使用详细电路的

网友V:
引用 楼主:
我应该是理解错了他的话

稳压二极管估计是为了调节导通和关断之间的阈值的,为了确保电压低于20V以下的时候能够迅速关断。当然稳压值要低一些的,高于20V以上就导通不了了

网友W:
去掉稳压二极管,肯定行。就这么简单!

网友X:
引用 网友A:
建议你先好好重新学习电子技术基础这么课,你的基本概念近似于零了,赶紧去补课。
至于怎么计算和选择, ...

这个电路没有什么问题啊, 但输入端高于24V以上,稳压二极管反相通,光耦中电流流过,可以在A端接个开关管后送给MCU什么的I/O检测做指示用途的, 只是要去看看TLP290规格书,R->2K是不是阻值大了而已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X:
这个电路没有什么问题啊, 但输入端高于24V以上,稳压二极管反相通,光耦中电流流过,可以在A端接个开关 ...

楼主图已标明了工作电压是24V,哪来的“以上”?而且“以上”多少?

网友Y:
那个稳压二极管是防止干扰信号,就是要保证信号高于多少,才有输出,光耦的CTR变化很大,要保证导通可靠,IF最好5mA以上,但是有的光耦可能1mA就导通了,因此光靠限流电阻是难以防止低信号干扰的

网友Z:
两个二极管损耗电压,就算稳压管工作了,电流也小的可怜。